coolermaster RS-500 PS-ON電壓會飄

楼主(2014-10-16):
先前的文http://bbs.pigoo.com/thread-52487-1-1.html

之前討論到TL431可能故障, 最近剛好買了TL431 ,找時間換上後,故障依然

現在故障是:上電後PS-ON電壓很奇怪亂飄,不過斷電(約5秒後),PS-ON電壓卻又正常5V
(因為有點難表達,所以我把它拍成影片 http://goo.gl/YnoqT4 )

想請問這有可能是哪種問題?

网友A:
PS-ON 接顆 10k 電阻到 +5VSB 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ON 接顆 10k 電阻到 +5VSB 試試看。

一樣問題
我發現是5VSB有問題
也更換過TL431與輸出電容
對TL431 C(K)級量測,發現電壓根本不到5V,約3V-4V飄盪
懷疑是TNY277故障,內部震盪異常,只好再等下次購買TNY277來更換試試看

网友:
1.先把5vsb 加載  看會不會壓降  ... 如果壓降  先查 5vSB 電容量  再查 附近的tl431 這棵是 VSB 穩壓用的
這版本 應該是 康舒代工的

网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177214&size=300x300&key=8a8c290d908c1cb7&nocache=yes&type=fixnone
請先檢查一下綠色圈圈裡的那顆二極體,確認雙向數值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