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筆記本掉電

楼主(2014-10-17):
型號CR400,前幾個月換了超級電容沒事,現在又掉電,應是不良焊得不好,
因只有焊鐵,應怎樣焊會好?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A:
這地方用鉭質電容會更穩定而且好銲

网友:
換掉~然後旁邊的電容孔都要補上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地方用鉭質電容會更穩定而且好銲

用2.5/330鉭電容四顆替代可以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2.5/330鉭電容四顆替代可以嗎

可以的,就放心使用吧

网友:
您好:
一看就覺的虛焊,可加助焊濟去焊接,焊接時電路板下面要輔助加熱(如烤爐),這樣比較好焊上.

网友B:
個人覺得你滿猛的,超級電容~還可以這樣焊接上

你應該只有焊接到"邊邊一點點",這樣不行的,另外從你的焊錫探討,你的焊槍溫度是不夠的!

另外你可以先在你的超級電容上 (若還有多的未用),先上點錫後再用手摳摳看,是否會用力一摳就將錫摳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覺得你滿猛的,超級電容~還可以這樣焊接上

你應該只有焊接到"邊邊一點點",這樣不行的,另外從你的焊錫探 ...

這大電容補焊過二次都有不良,
找4粒2.5/330鉭電容替代

网友:
沒人這樣焊法吧 !

如還要用這種超級電容只能用 bga 焊台去焊回 ,

爬文一下痞酷網內就有案例 .. msi 跟 acer 的機板接地點好像有不一樣要注意而已

站內應該有相片可看..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就放心使用吧

請問替換主板鉭電容應用2r5tpe330m7或2r5tpe330m9

楼主:
換了鉭電容,開機沒有掉電

楼主:
RE: MSI 筆記本掉電{已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