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夾式燈具的夾子裂開變形維修.

楼主(2014-10-17):
夾式燈具的夾子裂開變形維修.

一般像這樣的裂開,可能就會回收了,只是覺得燈具本身還是好的,回收有些可惜,那就只能DIY想辦法維修吧,目前的方式雖然不是最好的,但是總算可以用了,若痞友在看的時候,覺得有更好的方法,也請你提出來供參考,感謝.

▽ 01. 夾式燈具夾子已裂開.

▽ 02. 夾式燈具夾子的放大照片,可以看出夾子已裂開變形.

▽ 03. 夾式燈具夾子的另一個角度放大照片.

▽ 04. 夾式燈具夾子的另一個角度放大照片,可以看出夾子已變形..

▽ 05. 第一次以L型固定架用十字方式固定,但是強度不足並不理想.

▽ 06. 第一次以L型固定架用十字方式固定,另一個角度放大照片.

▽ 07. 第一次以L型固定架用十字方式固定,另一個方向放大照片.

▽ 08. 重新以兩片L型固定架重疊固定,感覺硬度較夠,較能支撐.

▽ 09. 重新以兩片L型固定架重疊固定,另一個角度放大照片.

▽ 10. 裝上實測,目前還沒有大問題.

謝謝收看 ...   ...

网友A:
建議鐵敲平再加短螺絲應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鐵敲平再加短螺絲應更好

感謝提供意見,壓平後有凸出夾子端,還得再磨掉,這種方式還得想想.
也許再加一片可能會更好.

网友B:
scottwang版主您好:

如果直接改用鐵夾(最後一張圖的那個)....
鑽個洞...直接鎖上去.....
這樣...會不會比較....擋卡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ottwang版主您好:

如果直接改用鐵夾(最後一張圖的那個)....

你說的是哪種鐵夾?
手上有三款L型固定架,兩款小型的,一硬一軟,另一款較大型的就是照片上的,長寬為2cm x 4cm,厚度約1mm.

若有更厚更大的鐵片,當然效果會更好,只是不知有那一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說的是哪種鐵夾?
手上有三款L型固定架,兩款小型的,一硬一軟,另一款較大型的就是照片上的,長寬為2cm x 4 ...

哪種鐵夾?....

就是1樓..最後一張圖(第10張圖片)裡面的鐵夾...俗稱"麻將夾"

小弟的意思是....把塑膠夾直接換成鐵夾子....一勞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種鐵夾?....

就是1樓..最後一張圖(第10張圖片)裡面的鐵夾...俗稱"麻將夾"

是白鐵的那種嗎?
若是那種的話我也有,可是力道仍不足,因為整個燈座很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白鐵的那種嗎?
若是那種的話我也有,可是力道仍不足,因為整個燈座很重.

燈座很重.....那白鐵的那種...鐵片就太薄了

換作是我的話(傢私多)...我會在夾子外面.....再黏2片5mm的壓克力上去....

(按照夾子的型狀....磨2片壓克力)

那就...可以....擋卡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燈座很重.....那白鐵的那種...鐵片就太薄了

換作是我的話(傢私多)...我會在夾子外面.....再黏2片5mm的壓 ...

壓克力應該不夠力啦.
硬鐵板才行,一般鐵片硬度可能不足,也是會被燈具重量弄到變形,或者鐵片的厚度要夠就較不會變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壓克力應該不夠力啦.
硬鐵板才行,一般鐵片硬度可能不足,也是會被燈具重量弄到變形,或者鐵片的厚度要夠就 ...

我這支....電風扇...將近20年了
不僅夾子塑膠裂開....連脖子也綁上束帶....
夾子(面積) 大小約5.5 cm x 15c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這支....電風扇...將近20年了
不僅夾子塑膠裂開....連脖子也綁上束帶....
夾子(面積) 大小約5.5 cm x 1 ...

我那個夾子的重要問題點是裡面強力彈簧會反彈,所以若鐵片不夠硬去壓下的話,塑膠夾還是會彎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