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修改火星塞

楼主(2014-10-17):
聽說火星塞接地L鐵鑽個小洞可提升火星塞效能,閒來沒事去找相關資訊;以下是找來的資料

火星塞鑽個洞也有專利權
專利號 EP1825580 B1
專利號 US5610470 A

我模仿這個鑽洞的位置不太一樣,不知有無專利的問題(在家自用就好)

modify spark plugs

modify spark plugs

我的成品(不是很好鑽,我鑽的洞是 1.5mm 符合 0.040 inch ~  0.060 inch;還有接地L鐵銳角要修圓),我想這種修改的方式應該只對"標準型火星塞"有效能上之提升而已;所以是窮人的恩物吧!
PS:圖片上有說明修改火星塞會減少火星塞的壽命,有心理準備再來修改吧!

火星塞接地L鐵鑽洞

火星塞接地L鐵鑽洞

另外一種直接截斷接地L鐵,露出電極的修改方式。我覺得火星塞死的更快,所以就不說了。

网友A:
1.這個改法很有趣, 可以給原始連結嗎?

2. 它的目的是不是增加火花長度,還是說仿多爪火星塞火花放電較平均 , 像下面這張圖??

网友:
應該是增加點火面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這個改法很有趣, 可以給原始連結嗎?

2. 它的目的是不是增加火花長度,還是說仿多爪火星塞火花放電較平 ...

官方網站但這種火星塞售價都不便宜,我想如果可以買標準型的火星塞來自己加工CP值應該比較高。

楼主:
要注意鑽洞的位置,它的中心點並非中心電極的中心點。我想它的原理不是要讓火花變大,洞鑽在那裏是目的是"絕緣",以便把火鎖在特定地點。然後在利用那個洞使點燃的火透過那個洞直線前進

网友:
這種也可增強

网友:
這樣改裝油門反應
應該會好一些

网友B:
新車大都採用白金了甚至用銥合金火塞
大概沒機會玩這個

网友:
我不認為火星塞接地L鐵鑽個小洞就可提升火星塞效能,

不如想辦法加大點火高壓比較有效!!

楼主:
我個人覺得火星塞點火並非要多強,只要在高轉的時候不要失火,低轉的時候不要產生消炎作用就好了,我比較在意的是點火位罝的固定(就像白金火星塞縮小中央電極的效果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車大都採用白金了甚至用銥合金火塞
大概沒機會玩這個

沒有錢

沒有錢

楼主:
話說有沒有人知道什麼是 plasma ignition system "等離子點火系統; 我一直找不到相關資料?

楼主:
這裏有一個特殊火星塞對引擎燃燒之影響的碩士論文,是公開的可以下載,有興趣的自行下載研究 (按右上角"同意授權"即可下載)

网友:
這大部分都是用在汽車上火星塞的改法
民國7X年,我就看過我爸跟叔叔伯伯在玩了
用在機車上就有問題了
因為機車火星塞SIZE太小
火星塞鑽洞完,前頭會因高溫而斷裂(會掉入缸體)
所以機車用的都像6樓的直接鋸掉(又是小時候看表哥們玩的...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