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電平板] 1A源的烧保险丝,当我把上网本

楼主(2014-10-17):
Only when I turn on the power without the netbook connected to source supplies the standard 9.5V.

is power supply netbook Acer AD59930

网友:
Only when I turn on the power without the netbook connected to source supplies the standard 9.5V.
is power supply netbook Acer AD59930

GOOGLE翻譯後為:
只有當我打開電源沒有接電源的上網本提供了標準的9.5V。
是電源上網本宏碁AD59930

小弟個人解讀為:
宏碁 料號 AD59930 筆電電源供應器 DC9.5V - 2.5A  接頭4.8mm x 1.7mm

當沒接上 筆電 該 AD59930 筆電電源供應器 空載輸出為 標準的 DC9.5V

標題 : "1A源的烧保险丝,当我把上网本"
是指 筆電的 還是 變壓器的 保险丝 烧 ???

再來就不知道 樓主的問題了

建議 樓主最好補上 有問題的實體物品圖 以免觸犯版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