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型號KTL-261液晶電視背光不亮,黑屏不開機

楼主(2014-10-18):
待機燈會亮,按鍵無動作
主板有電源,屏線無電壓vcc
奇美T-COM

网友:
不開機自然就沒有背光~

電源板輸出的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再次提醒新朋友,發帖前務必詳看版規,標題不完整請儘快補正。

在此不禁要呼籲一下熱心的pigoo 朋友們,如果提問的朋友有違版規情形,
請暫時不要回覆,等資料補足後再作回覆。

謝謝各位的配合。

楼主:
我把電源板5v和on/off短接一個電阻,5v、12v、24v輸出電壓都正常
在請教一下a471這又是那裡出問題

网友:
按鍵無動作那遙控器呢?按鍵是否有異常?先把基本的按鍵及遙控器檢測看看

楼主:
這台沒遙控器,按鍵也全部更新,還是無法開機

网友:
先從電源板下手~這台的電源板很九怪...5VSB電壓用電錶量電壓正確,不代表就沒問題...

楼主:
再請教風嵐大大
你說從電源板下手,那不懂要針對哪裡查起

网友:
修這台需要有點基本功...不知看倌能力如何ㄋ??

這台主版與TECO差不多狀況...很容易主IC掛點...

ps: IC 掏網有賣...

楼主:
請問thwa大大
你說主IC掛點,是在主板嗎?是那一顆IC。
因我是新手比較不懂請指導,謝謝!

网友:
thwa大大講的應該是主板IC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thwa大大
你說主IC掛點,是在主板嗎?是那一顆IC。
因我是新手比較不懂請指導,謝謝! ...

您の第二張圖銀色散熱片下方那顆 ic...

楼主:
請問thwa大大
這顆主板 IC 掛點,可以用熱風槍解焊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thwa大大
這顆主板 IC 掛點,可以用熱風槍解焊嗎?

先用電表量量看...此顆 IC應該內部短路了...

站內搜尋...IC 解焊很多人都發表過了 -->看個人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電表量量看...此顆 IC應該內部短路了...

站內搜尋...IC 解焊很多人都發表過了 -->看個人喜好

請問各位前輩先進,這顆 ic 要如何解焊和回焊,解焊背面還有一堆零件。
還有要如何量測是否短路,我不懂請先進指導一下。
這是 IC 正面
這是 IC 背面
抱歉因圖檔過大,只能這樣上傳無法拍整個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前輩先進,這顆 ic 要如何解焊和回焊,解焊背面還有一堆零件。
還有要如何量測是否短路,我不懂 ...

首先須有一台迴焊機.....才能回解焊 IC (Youtube上面影片可参考)
我是用類似這一台...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4244267130

以前常拿來猜 NB 的 NVIDIA用....

然後如何量測是否短路...IC背面電源接腳就是了

网友:
BGA壞掉就超過你的能力了,要重做這顆晶片你就得委託他人代工~

你可以測量SMD電容,一端是GND一端是電源,你用二極體檔位.....數位三用錶紅筆地,
黑筆碰另一端~如果晶片本身短路數值會是~~0,如果正常數值維持"1"...
(以上稱為打對地阻值)

晶片背後這張圖..

楼主:
請問各位先進大大,要如何判定BGA壞掉短路

關於thwa先進,我不懂你說MT8202AG(BGA)IC背面電源接腳在那

a471先進我不懂你說測量SMD電容,一端是GND一端是電源,用二極體檔位.....數位三用錶紅筆地,
黑筆碰另一端~如果晶片本身短路數值會是~~0,如果正常數值維持"1",那 IC 背面電源接腳在那
請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先進大大,要如何判定BGA壞掉短路

關於thwa先進,我不懂你說MT8202AG(BGA)IC背面電源接腳在那

不是給您吐潮...
維修並沒有你想得那麼簡單...這是要靠個人的經驗與基本功所衍生的...

站內各先進只能提供你觀念與相關的經驗参考...如 P大直接告訴你答案了
怎麼修如何修...我能提供的就只有給你方向
自己加強一下基本功與經驗...那就維修順手啦!!

您可能會問基本功是啥東東...
我簡單列下列幾項:
1.烙鐵 -->我的要求是與全新品差不多才及格
2.韌體 -->bootcode 的撰寫與維護(OSD、T-com與 Flash(Nor or Name)..etc)
3.儀器設備
4. Others

如果基本功還需時間來磨練...那就改公版吧!...簡單又容易...
不過我個人還是以原版修復為主...利潤考量

楼主:
可改公板嗎?可代用這塊公板要到那買,還有請教一下主板腳位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給您吐潮...
維修並沒有你想得那麼簡單...這是要靠個人的經驗與基本功所衍生的...

這裡的新手太多了 連電表都不會看 不會量測一大堆 更別說有些土師傅 靠者一把槍 一把烙鐵 一個三用電表 出來混飯吃沒有 示波器 直流電供 5位半3用電表 返修台 要修這主板 真是天方夜譚  當然極少部份 昰壞dc to dc 部份 或供電的問題
但畢竟是少數 所以一些土師傅 號稱都能修 結果 從一修 修到 5修 最後也只能改板  以惡明昭彰  聲x的主板 連原廠自己都修不好

修好在復發在壞機率昰100% 原廠自己修的也很心虛 2000保固3個月 所以我在這 看到這新手的發文 都直覺認為 他門根本不會修
有一些根本只為了省幾塊錢 怕送修被人削一筆 檢測費 車馬費 明明壞電源卻跟你報主板壞 所以上來看看能不能自己搞看看 不是真心想學  所以我才提供能解決的方法
並不是針對你 你說的並沒有錯  原本修復才是王道 我也舉雙手雙腳贊成 但是看修的人功力道哪
這一台我也有 剛開始玩2下  後來就放者浸灰塵
我算了算不夠工 電錢 植株 拆焊 回焊  那是要收多少  一台32吋 同行有人殺到5台2500就走
所以就只能拿來當擺飾 我以前一個朋友 的口頭禪   你是想當科學家 嗎 你是要賺錢吧  那你只要把東西修好 為何還要一直研究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裡的新手太多了 連電表都不會看 不會量測一大堆 更別說有些土師傅 靠者一把槍 一把烙鐵 一個三用電表  ...

站內新手多...歡迎提問...就如學校老師學生一般般....
師父引進門...修行看個人囉!!

最近清一下倉庫(1/4)把早期的電漿、NB/LCD等沒啥利潤的耗材回收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裡的新手太多了 連電表都不會看 不會量測一大堆 更別說有些土師傅 靠者一把槍 一把烙鐵 一個三用電表  ...

老板!
你那隻放大照明燈凹到積灰塵
還不趕快搬過來讓三太子給他人工呼吸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板!
你那隻放大照明燈凹到積灰塵
還不趕快搬過來讓三太子給他人工呼吸

主板 -->60/kg , 電源 -->8/kg...其他外殼、鐵鋁件那就死豬價不提了...

我倉庫還有 3/4 還可以清 1~2台 3噸半...

三太子價錢這麼好...改天來跟您拜師學藝一下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主板 -->60/kg , 電源 -->8/kg...其他外殼、鐵鋁件那就死豬價不提了...

老板第三張照片中間那台  是啥型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 -->60/kg , 電源 -->8/kg...其他外殼、鐵鋁件那就死豬價不提了...

拜師學藝 OK!OK~  請到土地廟抽號碼條為您排時間
呵呵! 喇諸賽喔~ 功夫是沒半撇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老板第三張照片中間那台  是啥型號

裸板還是整機?

如果是整機...那個區域有6台兩個禮拜前修のLCD、PDP 與LED型號有點忘了
通常我修的機子三天左右電器行就會拿回去了...它放多久...就看他良心囉....

對了...上次回你60吋面板我有 5片...你沒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還是整機?

如果是整機...那個區域有6台兩個禮拜前修のLCD、PDP 與LED型號有點忘了

報欠望了回、下午拆機看看是不是120的

楼主:
請問這塊主板銅柏掉了,線路不知接哪。請各位先進大大,知道請指導一下。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焊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