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TV BOX PIP 1920液晶電視盒可以買什麼遙控器使用

楼主(2014-10-18):
這台到手 就沒有遙控器~是別人不要的~不知道~買什麼遙控器可以使用

网友A:
我上次也是找了好久的遙控器,最後找到 KINYO LAV889,很好用,什麼碗糕都幾乎可以搜的到
(賣品老闆說的)。

請參考這篇我發的文看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53339&extra=

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也是找了好久的遙控器,最後找到 KINYO LAV889,很好用,什麼碗糕都幾乎可以搜的到
(賣品老闆說的)。 ...

買不到這支~只有買到LAV-887 可是 可開關機 可按數字選台
上下頻道 聲音+- 無法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買不到這支~只有買到LAV-887 可是 可開關機 可按數字選台
上下頻道 聲音+- 無法使用 ...

順發有在賣 ! 我這幾天有看到。如果沒有應該可以訂。 記得跟店員說, 如果不能用要退錢,這樣就可以了。不然如果真無法用是無法退錢的,只能換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順發有在賣 ! 我這幾天有看到。如果沒有應該可以訂。 記得跟店員說, 如果不能用要退錢,這樣就可以了。 ...

好的~我在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