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高手幫幫不是本科的電工新手

楼主(2014-10-18):
你好各位
因為某些因素被外派來越南
我是修注塑機的
一般機械故障我可以處理,不過每當遇到有關電系這部分,我就一竅不通,有試著看知識找問題,也爬過許多文章,
但還是覺得對電這
部分充滿許多疑問,往往有關電的部分,只要零件故障,就更換新品,真的覺得很浪費,真心想把這部分學好,拜託各位,罵也好說我不懂也好,只要能再增進一些專業,我都願意學習

我會試著提問題,即使是最基本的
請大家可以留言給我,小弟萬分感激

1)如果我想用電表量看看原件是否正常,例如SSR,繼電器,還有最基本的線路問題,我該如何測量此線路有沒有作用,是正常的嗎?

2)開電了,那麼多原件都在作用,如果今天我發現某個有問題,我要開電量測,還是要將電源關掉??

最後附上我接下來要面對的電箱.....CDC3000

网友:
1.認識基本原件功能,可買參考書或上網找資料.原件認識後就要進階去認識各種線路,才能培養基本維修功力.
2.至於維修時須上電或關電,那是需視情形而論,有了一定的線路認識及維修功力後,方能體會開機或關機維修的差異與時機.

网友:
重復發帖

网友:
這應該算是自動控制這方面的問題 ~~

如果有任何問題歡迎 po 文到相關的版頁發問 !!!

其實電控跟機械他們還是有相關性的 , 你機械也有他基本的原理  , 相同的電控也是 , 基本的元件認識

元件的功能 , 動作原理要去瞭解 , 電路圖........ 然後電的基本知識 , 測試儀器的基本認識及使用 !!

這些都是你應具備的 !!

說實在的現階段能找到故障的元件 , 然後更換新品這算不簡單了 ,  接下來才是對故障元件的修護 ,

萬事起頭難 , 只要有心學習應該沒什麼芣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