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各位高手幫幫不是本科的電工新手

楼主(2014-10-18):
你好各位
因為某些因素被外派來越南
我是修注塑機的
一般機械故障我可以處理,不過每當遇到有關電系這部分,我就一竅不通,有試著看知識找問題,也爬過許多文章,
但還是覺得對電這
部分充滿許多疑問,往往有關電的部分,只要零件故障,就更換新品,真的覺得很浪費,真心想把這部分學好,拜託各位,罵也好說我不懂也好,只要能再增進一些專業,我都願意學習

我會試著提問題,即使是最基本的
請大家可以留言給我,小弟萬分感激

1)如果我想用電表量看看原件是否正常,例如SSR,繼電器,還有最基本的線路問題,我該如何測量此線路有沒有作用,是正常的嗎?

2)開電了,那麼多原件都在作用,如果今天我發現某個有問題,我要開電量測,還是要將電源關掉??

最後附上我接下來要面對的電箱.....CDC3000

网友A:
這沒有絕對的答案,完全看現場狀況而定。

元件是否正常,要先懂得元件的動作原理,如繼電器,線圈電壓是否有來?若無則往上查,若有則看接點是否有閉合?SSR也是類似,反正就是看輸入、輸出的關係,但要先懂得元件的輸入輸出關係。

電路圖也很重要,沒電路圖有如瞎子摸象,有電路圖可以正確分析動作異常來源。

另外,維修機械設備要很注意安全,有時電控異常或測量會導致誤動作,該有的安全連鎖若失效有時會引起安全顧慮,電控部分還是由懂電的人來維護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沒有絕對的答案,完全看現場狀況而定。

元件是否正常,要先懂得元件的動作原理,如繼電器,線圈電壓是否 ...

謝謝你的答覆
請問一下你所謂的輸入輸出再指教我一些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答覆
請問一下你所謂的輸入輸出再指教我一些嗎??

輸入輸出是一種廣泛的說法,真正的意義還是要看哪種元件。

像前面提到的繼電器,輸入就是線圈電壓規格,有電來時是否符合該有的電器規格(如電壓誤差範圍),輸出則是個接點是否正常,有電時是否能閉合,沒電時是否能放開。

网友:
全電機還是傳統的注塑機 ?

其實可以看看基礎電工的書籍, 不難的, 現在只要不接觸到控制的器核心.

网友B:
看起來工控電腦才是問題所在

旁邊的配線只是小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工控電腦才是問題所在

那些控制模組都是廠商自行開發的 , 現階段也只能用替換方式來測試 , 想要維修那個可能有點難度 !!

能做的只是對每個模組的功能, 作用去瞭解 ~~

网友C:
1)如果我想用電表量看看原件是否正常,例如SSR,繼電器,還有最基本的線路問題,我該如何測量此線路有沒有作用,是正常的嗎?

2)開電了,那麼多原件都在作用,如果今天我發現某個有問題,我要開電量測,還是要將電源關掉??

珍對你的問題來回答 !!

1. 你說的 SSR  ~ 以你的射出機來說 , 那些 SSR 是用來加熱炮管用的 , 當你發現某一段無法加熱 !!
    你首先你要知道控制該加熱器的 SSR 是哪一組 , 找到後當你做正常的運作時 , 它需動作 (可由
    上面的灯看出來) , 或用電錶量測 , 通常是用 DC 去控制 , 如果輸入訊號正常 , 這時輸出正常要
     有電壓(ac) ,  如果没有電壓 , 檢查來源側 是否有電壓(ac) , 如果來源側正常 , 那輸出側應該要
     有電壓輸出  , 無輸出就是 SSR 故障 , 有輸出無法加熱 , 那就要查後段一直到加熱器的線路 ,
     是否正常 , 如果都正常 , 那可能就是加熱器本體故障 !!

那就延續你的第二個問題 , 上電檢查還是靜態檢查 , 就如上例 , 你也可以直接先檢查 , 加熱器是否
故障 , 包括後段線路一直到加熱器本體 , 用電阻檔直接檢測 , 加熱器是否有阻抗 , 亦可找出問題所
在 !!!

上不上電要視狀況而定 , 等你做熟了有經驗 , 自然而然就會體會出來了!!!!

网友D:
已開第二帖了,麻煩把標題更改與詢問內容相符的吧。(產品名稱與內容)
你可以想像一下,若大家都跟你ㄧ樣下標題,那論壇會是什麼樣子的嗎?

网友:
如果你是想補充 基本電學
請去圖書館    或是找老師  補習班學
如果是你想要直接會修東西    那能找老師了
如果是有東西壞了   或是想知道要怎麼修好他
那你要先把故障情況 說出來 拍下來

我先跟對現有的問題回答
1.如果我想用電表量看看原件是否正常,例如SSR,繼電器,還有最基本的線路問題,我該如何測量此線路有沒有作用,是正常的嗎?

SSR 跟繼電器  他們最基礎的就是要有一個電壓給他  他才能使內部的開關導通
繼電器有分 上百種  請看重點  外殼
外殼上會標示 開關類型 幾個迴路 幾個接點  驅動電壓

驅動電壓 要在上下10% 內  如果不正常  就要沿著電線找上游
如果驅動電壓正常  那就要量電有沒有從開關出來
一般繼電器 一個開關會有三個點  SSR跟開關繼電器只會有兩個點
NC常閉
NO常開
COM共接點

沒給電時  COM要跟NC是通的  這時電表量下去 要有電 要跟前面COM一樣  不能有差異 3V以上繼電器NG
給電時 COM要跟NO是通的   量法跟NC一樣

有時候  電可能是設計在 NC NO  這時就是要看COM有沒有電

SSR也是 不過比較簡單   驅動電壓有了  要是開關沒有電壓就是壞了

2.開電了,那麼多原件都在作用,如果今天我發現某個有問題,我要開電量測,還是要將電源關掉??
最好是關電修   但是如果沒有辦法一次就知道點  那就只能開電量了

网友E:
你好︰
你這篇在不同版區重複發了兩帖,其中一帖我移到資源回收。
新會員從註冊開始到完成註冊,我就多次引導要去看版規,但是你仍是不願意遵守。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099

1. 重複發帖。
2. 標題不符。
事不過三,此刻是剛好我在換系統,沒有仔細注意到你的違規,否則你也會被禁言七天,請即刻修改你的標題。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如果我想用電表量看看原件是否正常,例如SSR,繼電器,還有最基本的線路問題,我該如何測量此線路有沒有作用, ...

找到後當你做正常的運作時 , 它需動作 (可由
    上面的灯看出來) , 或用電錶量測 , 通常是用 DC 去控制 , 如果輸入訊號正常 , 這時輸出正常要
     有電壓(ac) ,  如果没有電壓 , 檢查來源側 是否有電壓(ac) , 如果來源側正常 , 那輸出側應該要
     有電壓輸出  , 無輸出就是 SSR 故障 , 有輸出無法加熱 , 那就要查後段一直到加熱器的線路 ,
     是否正常 , 如果都正常 , 那可能就是加熱器本體故障 !

謝謝你的指教.我需要的就是這樣的答案,感機不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開第二帖了,麻煩把標題更改與詢問內容相符的吧。(產品名稱與內容)
你可以想像一下,若大家都跟你ㄧ樣下 ...

真得很抱歉,造成你的困擾~我會去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
你這篇在不同版區重複發了兩帖,其中一帖我移到資源回收。
新會員從註冊開始到完成註冊,我就多次引 ...

好的~照成你的不便真得很抱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後當你做正常的運作時 , 它需動作 (可由
    上面的灯看出來) , 或用電錶量測 , 通常是用 DC 去控制  ...

如果你是需要這樣的答案

那我建議你到圖書館去

我當初也是整個暑假都在圖書館內

有一區會專門擺 工業原理與構造結構與查修的書

通常會在在角落 或是冷門到不行的地方

依你的需求   不用會算  要會換  要知道不正常的樣子
去讀個十本書吧
如果越南沒有中文書   那就看電子書

网友:
從照片推畫SSR圖.(或許保險絲在SSR之後).
有電狀態下.SSR未導通.線路正常.
D.A對 E.C.B點有220V.
A/E-220V.A/C無.右邊FUSE斷.
A/E.C-220V.A/B無.加熱片斷.

先確認線路正常.再打開加熱.
DC控制送電.(5-24V).
A.B兩端接近無電壓.B/C點有220V.
有勾錶最方便了.看電流.
-SSR另一故障擊穿.直接導通.
我以前這樣做.
-SSR要接個小負載測吧!
-------------
RELAY.MY-2.腳12-8-4/1組.腳9-5-1/1組.控制接點.
13.14腳控制線圈.要有阻值.
12腳COM共點.8腳.N.O點.4腳N.C點.
平時COM通N.C點.不通N.O點.
通電COM通N.O點.不通N.C點.
導通時阻值近於0.

查修-有時有電量.有時無電量.
電表檔位要選擇正確!!!!!!!!!!!!

SSR

SSR

MY2

MY2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得很抱歉,造成你的困擾~我會去修改

請在第一帖的左下角,用編輯功能去修改。

网友:
第一張圖中的右下角應該是PLC(可程式邏輯控制器)
裡面有規劃邏輯運算
不知裡面邏輯無法確認動作
只能單獨拆下零件測試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你好︰
你這篇在不同版區重複發了兩帖,其中一帖我移到資源回收。
新會員從註冊開始到完成註冊,我就多次引 ...

已經兩天了,請問你還是不補充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已經兩天了,請問你還是不補充嗎?

在12#有這麼一句:
謝謝你的指教.我需要的就是這樣的答案,感機不盡

不知是否已得到解答,暫時就不管了,13#回我的帖,14#回您的帖,正常有回覆就已知道問題,但是卻沒有更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12#有這麼一句:
謝謝你的指教.我需要的就是這樣的答案,感機不盡

我也有PM給他,明天再不改我就會有處置了。

网友:
1.認真負責的態度,有希望!!
2.設備的維修,聽說以前有"李氏四法"  1.reset 2.關機重開 3.電路板交換 4....(我忘記了)
3.一般來說 設備的故障有"澡盆模式" 剛裝機的時候異常頻率很高,經過調整後漸漸穩定,老舊要搬出去報廢時,異常又逐漸變高(像個澡盆),
4.PLC 一旦機器上線使用一段時間後,程式設定好了幾乎不太會故障,若是故障也不是一般維修人員可以勝任,也不是在這裡三兩句就可以解決.最簡單的就是更換PLC模組,其實PLC模組也不貴,只是問題根本不是它.
5.設備會出問題的大部分是"機械磨損"造成(80/20原理),比方說氣壓缸動作久了造成各"感測器"位移,PLC測不到該有的條件,所以就等在那裡,馬達傳動會磨損更需要潤滑(車子需要定期保養,機器也需要定期"確實"的保養),否則過載或是精度跑掉,不是燒掉控制器,就是生產速度變慢,產出異常率升高,你不對他好,它就發脾氣.
6.圖書館或是書店(不是誠品金石堂,而是技術學院旁的書店) 有工業電子 自動控制 等的書買回來好好看一看 SSR 繼電器 磁璜開關 各種感應器 溫度 壓力控制器 馬達控制器的基本原理 構造... 這些基本功不是問出來的,是靠自己練出來的!
7. 工具 先前有先進介紹的勾表就很實用(交/直流勾表最好),因為很多現象需要量測確認,電流是否正確!!
8. 平常好好的跟機器"親近" 整天仔細的觀察機器的動作,因為你沒辦法了解PLC的程式,但是你可以了解機器如何動作,這就是等於用機器動作去反推PLC的程式,他不會無緣無故的停在那裡,若不是沒有輸出讓它往"下一步"走,就是下一步的條件還沒"完備",比方說安全門要關閉,機器才會啟動,但是安全門的氣壓缸電磁罰控制壞了,或是氣壓缸壞了,或是門被異物卡到沒定位,或是門的磁璜開關近接開關微動開關不良,有一種出問題,所以條件不滿足就不動作了...
9.套用"安娜卡列尼娜"一書裡的名言"幸福家庭家家相似,不幸各個不同"--->好的機器運作相似,故障時原因各個不同. 身在異鄉祝你平安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