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VS故障?

楼主(2014-10-18):
有一個表頭電源部份的TVS T2D不知道有沒有故障

查了下 TVS 的常見故障,都是短路
查了下 TVS 的一般狀態,與一般二極體雷同

手上 D4 這一顆 TVS 用數位三用電表量取
10k電阻檔,兩相都沒反應

用跟團購入的"晶體測試儀",顯示這個元件故障或怎樣怎樣的

那這顆故障了嗎?
請教如何辦斷是否故障?

這顆的所在位置有"高溫的臭火乾"現象
旁邊的電阻正常,還是200k
C22 小電容,正常
大電容沒量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0308&pid=607646
元件正常時,逆偏約需>170V,才有可能導通,單獨電表是測不出來的(呈開路狀態),除非是內部Zener部分短路,推測可測出剩下的二極體單向導通特性(這也必須是二極體未短路故障時).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973&pid=235137
TVS是以並聯方式存在電路中,因為它是半導體,所以當它故障時有短路的可能,如果你要保護的是直流,你可以在TVS的陰極對VCC或陽極對GND串一個保險絲。

网友A:
測試此類高壓型TVS(如170V),需準備一台外部高壓電源供應器(須能超過TVS導通電壓),並使用限流方式,逐漸將待測電壓升高,直 至TVS導通為止(此時會發生限流情形),此電壓即為其導通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測試此類高壓型TVS(如170V),需準備一台外部高壓電源供應器(須能超過TVS導通電壓),並使用限流方式,逐漸將待 ...

了解~

果然一般三用電表沒辦法判斷是否正常

在此例中我想應該不需要知道"導通電壓",而是此零件故障與否
請教
準備交流 220v + 整流 + 限流電阻20k~50k,這樣直接測試不知道電壓會不會太高了…
這零件的datasheet真難找,只找到這份參考對照用
http://pdf.datasheetcatalog.com/datasheet/Shindengen/mXyzzqrv.pdf

网友:
視需要可加上高耐壓濾波電容,並串上適當限流電阻(1-20mA),應是可測出其導通電壓.(另一方向應不會導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

果然一般三用電表沒辦法判斷是否正常

p6ke51ca 編號就是 tvs二極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