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8TC 開機無畫面

楼主(2014-10-18):
請教各位先進~
小弟的 ASUS A8TC 開機時無畫面,硬碟閃約2次
電源燈有亮著~~
經送檢修回報為顯示卡故障!!

請問DIY檢修顯卡的話該從何處著手?
感謝~~~

网友:
先加熱看看,應該能暫時開機,完全解決還是要換顯晶...

网友:
是的,有風槍的話就加熱一下,不然放進烤箱,若能開機,就是晶片不良

网友:
最大顆的壞了

网友A:
您好:這片顯示卡,晶片常常容易故障,若有自修能力即修修看,否則只能去買二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這片顯示卡,晶片常常容易故障,若有自修能力即修修看,否則只能去買二手了! ...

請教大大換上良品之後該如何降低故障率呢?
1.cpu 風扇轉速夠嗎?
2.顯卡晶片用銅片散熱
3.散熱膏用好一點(在下都用加銀粉材質)
4.散熱器本身效果好嗎?
5.散熱器之風扇出風口棉絮或灰塵有清潔?

网友:
顯示晶片烘烤看看..如沒工具用也只能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