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聲寶天廚維波爐 RE-0703R溫控開關

楼主(2014-10-19):
小弟家裡的微波爐損壞,經檢查發現是維波爐的溫控開關和電線夾頭燒毀...
但是前往光華商場發現,溫控開關有很多種....
請問各位高手們,我該買哪種的溫控開關???

网友:
箱體105、磁控管180度C,都是保護
近似值的溫度開關都可代用,不見得要完全相符

网友:
你把原來的開關上的Pin腳上的氧化物刮一刮就好了

Pin要重新壓接一個

楼主:
那個pin第一次燒掉是刮氧化物沒錯
第二次就整個pin融化,無法使用只能買新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個pin第一次燒掉是刮氧化物沒錯
第二次就整個pin融化,無法使用只能買新的.. ...

結果光華我找不到有賣180的溫控開關
最高溫度也只有到145的....
有大大知道台北還有哪裡買的到180度的溫控開關嗎

网友:
高雄長明街有看過18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