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40S4000 開機5分鐘後,畫面佈滿垂直線條

楼主(2014-10-19):
最近SONY的電視開始出現畫面異常的情況,狀況描述如下:
剛開機大約5min,就開始出現畫面異常(垂直下雨狀),發現開電風扇吹電視後面,就可以解除畫面異常的情況,但是吹了幾個月,發現電風扇開到最強也無法恢復正常畫面,所以現在只能看前5分鐘的電視,然後整個畫面就下滿了雨。

異常畫面1

異常畫面1

異常畫面2

異常畫面2

異常畫面3

異常畫面3

控制板

控制板

訊號板

訊號板

電源板

電源板

面板驅動1

面板驅動1

面板驅動2

面板驅動2

面板資訊

面板資訊

在此請教各位大大:
目前此種情況可能是哪邊的零件所造成??應該怎麼去確認?

Thanks
PS.不好意思因為我是新手第一次發文,描述不夠清楚還敬請見諒....^^

補充內容 (2014-10-24 02:03 PM):
感謝各位大大所提供的意見, 經過一番努力終於技巧性算完修, 可以參考我的回文

网友:
用電風扇集中吹上面有鐵板蓋著那塊,如果是就是T-COM,感覺有點油畫的樣子

网友:
看起來熱漲冷縮,應該是排線澀了...LVDS訊號某組接觸不良產生...
可以拿 SCOP 勾勾看就知道了...

网友:
LVDS清一清

楼主:
感謝yat208,thwa,smil097 大大的指導, 我會趕快找個時間測試一下,確認到底是否上述的問題...^^

楼主:
感謝上面大大所提供的意見, 經過一番努力終於技巧性算完修, 因為手邊沒有烙鐵, 就更別說Scope...><
所以找問題的過程就偏向清潔和用手感測IC溫度找異常點(此部分要小心避免被電到), 下列簡單描述過程讓大家參考:
1.先清潔兩端LVDS的接頭, 拆起來之後金手指的部分非常乾淨, 還是稍微清潔一下, 插回開機沒多久又佈滿垂直線條,不是它
2.於是接著就開始懷疑T-COM, 手摸散熱鐵片溫度感覺不高, 還是抱著姑且一試的想法, 用小風扇對T-COM吹, 沒多久又佈滿垂直線條,所以也不是...><
3.最後索性就針對散熱片去摸, 終於讓我摸到一塊散熱片相對其他散熱片的溫度要高很多, 所以就拿小風扇來吹, 大約1分鍾過後, 整個畫面恢復正常狀態, 請參考如下紅色框起來的散熱片

解決對策:
採用外接風扇從外殼吹入做散熱的動作,可以參考附圖

結論:
如果手邊沒有任何工具, 建議初步找問題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拿一個風扇去吹,
先找出對畫質有所改善的大略位置, 然後再縮小風扇所吹的區域

改善畫面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上面大大所提供的意見, 經過一番努力終於技巧性算完修, 因為手邊沒有烙鐵, 就更別說Scope...><
所以找 ...

感謝分享測試結果.

這方法有各缺點,就是沒多久要清一次背殼縫隙,很容易卡灰塵
我家那台目前就是這樣將就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上面大大所提供的意見, 經過一番努力終於技巧性算完修, 因為手邊沒有烙鐵, 就更別說Scope...><
所以找 ...

恭喜完修...

1. 風散電源可用內部電源(治標)
2. 主板上的主 IC須重壓才可克服問題(治本)

楼主:
嗯~ 謝謝conbawa和thwa大大的提醒和建議, 所以我在打這篇完修的定義是"技巧性"完修(治標),
若有高溫烙鐵我會嘗試再將散熱片拆起,再加一片Thermal pad在底下的零件, 讓其和散熱片接觸良好一些,或者直接在原本散熱片上貼Thermal pad, 然後再加一片多槽低高度的鋁擠型散熱片, 這樣也有可能不需要加風扇吧, 因為我僅有風扇, 就只能將就用現有零件搞定啦....^^

网友:
散熱下面ic焊接示不良

网友:
自己的....那把後蓋卸下不要裝了.
我自己在看的液晶電視.都不裝後蓋.散熱比較好

楼主:
嗯~ 這也是一個方式, 不過我擔心整片的灰塵會積太多(雖然用風扇也會造成局部積灰塵)或者一些異物(小強、壁虎或者一些比較大型的蟲類)比較就很跑進去, 可能會造成短路的情況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這也是一個方式, 不過我擔心整片的灰塵會積太多(雖然用風扇也會造成局部積灰塵)或者一些異物(小強、壁 ...

風扇進氣口可用魔鬼氈將紗網黏上去
像美眉一樣,每個月來一次~

网友:
IC發燙.用散熱只能撐一陣子.更換IC才能看久

楼主:
感謝三太子大大的建議, 印象中好像有塊紗網, 有空去找來擋一下, 還好不用像美眉每月都要丟個好幾片....^^

楼主:
感謝ling5746大大的提醒, 小弟有空會再深入了解是什麼種類的IC...^^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上面大大所提供的意見, 經過一番努力終於技巧性算完修, 因為手邊沒有烙鐵, 就更別說Scope...><
所以找 ...

原來是主機板 ! 謝謝分享了。可以請教專業,那IC是做什麼功能用的嗎?謝謝。有編號或圖可以PO上來讓小弟參考嗎? 因為是新手想學學這方面的知識,謝謝指導,麻煩你了。

网友:
这种故障我也刚遇一台,但机型不同,我的型号为:KLV—32BX205,故障影像相似,正在研究中。

个人认为这种故障是供主控芯片用的电源,即DC/DC变换电路元件不良所致的干扰,

优为重要的是;1.2v主控的核心电压输出电路元件不良所致。注意检查电容及电压转换芯片

愚见而已

楼主:
Hello~ mccarty大大,不好意思我也是新手上路,也還是在瞎子摸象的階段,第一次修理過更剛好是瞎貓碰上死耗子,因為沒有找到電路圖,完全就是爬文、發求救文和動手去試試看,所以完整度實在不太夠, 真是不好意思....

楼主:
感謝巨風大大的維修建議, 也祝您這台很快就可以順利完修......^^

网友:
恭喜 hipowera 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