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oSonic DK-L32冷機開機二分鐘後有聲無影

楼主(2014-10-19):
這台液晶電視在冷機的情況下開機會有畫面
大約2分鐘後直接沒有畫面有聲音,背光有亮
拆機後測量T-COM在無影像的情況下有12V
電源板各電壓輸出正常
無影像的時候晶片溫度降低
拔掉4條軟排線之後,晶片溫度依然會降低
因此判定T-COM不良
想請教這塊T-COM是哪邊有問題
煩請先進們不吝賜教

网友:
先有數據...比較好判別問題點...
請多利用站內搜尋...就知講的是啥了...
(ex: VGH、VGL、VCC...etc)

网友:
正一大師有指示:接屏線,軟排不接
測量T-CON工作電壓 (GAMMA 電壓可先略過)

楼主:
只有VCC有12.4V
其他點電壓幾乎0~0.8V左右
這時候已經是沒有影像了

楼主:
剛開機有影像的時候測試點電壓
VDDA 18.1V
VCS-H 7.7V
REFH  14.6V
VCS-L 5.7V
VGL   -6.32V
VDDD 4.19V
VGH   20.6V
VCC   12.29V

請問一下P大PO的照片,REFH那個點應該是REFL
REFL在有影像的情況下0.22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開機有影像的時候測試點電壓
VDDA 18.1V
VCS-H 7.7V

板背有無過熱焦痕? 如無: 將26P 晶片板補焊
如故障仍存在,很可能晶片板上4CH OP Amplifier 掛蛋或是貼片電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VCC有12.4V
其他點電壓幾乎0~0.8V左右
這時候已經是沒有影像了

左方您所謂的 TI 那顆 component 應該沒啥問題...

看起來右方的電源 module 嫌疑較大...量一下輸入與輸出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背有無過熱焦痕? 如無: 將26P 晶片板補焊
如故障仍存在,很可能晶片板上4CH OP Amplifier 掛蛋或是貼片 ...

表面看來沒有焦嘿,有影像的情況下晶片用手背摸,溫度差不多要到達感覺有點燙的時候就不會在上去了

网友:
直接換版比較快..

楼主:
言之有理

网友:
我有庫存新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