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SAMSUNG UA40D5550RM螢幕泛白.出線條紋狀

楼主(2014-10-19):
各位大大高手小弟首次發問請教,如有錯誤請指教,謝謝
我的電視最近顯示如下
開機時便是如此,螢幕泛白出線條紋
有測試HDMI,一樣如此
後來小弟不才,將後面拆開
發現最下面藏住的那塊(應該是邏輯機板)
紅色圈起來部份ICG1,好像是有過熱燒毀四周都有溶化封膠,請問各位高手大大,是這塊造成的嗎?
是否整塊換掉就ok了,謝謝

网友:
面板買單~~三星面板都這樣啊  過保你就要準備買新電視的打算

网友:
過熱元件有可能是故障主因,如果有量測數據判斷會較準確,
例如:GAMA, VGL, VGH ... 等等,站內有多篇討論文,可利用搜索功能,爬出來參考,

此外,請將故障簡述放進標題內,以利日後參考搜尋,謝謝配合。

网友:
技術問題標題上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

网友:
不是邏輯板就是面板..
若你懷疑是那顆可以先量看看所有電壓是否正常?
如果是的話應該就是面板了
若真的是面板的話就不用修了

网友:
個人意見。借一片T-CON(邏輯板)先試,排線整一下,面板看起來還沒壞。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小弟近日先用類似x光機的儀器照看看icg1內的金線是否燒斷,再做處理@@

网友:
通常遇到這種狀況的機子...
如果人客需要的話,我都拿來改面板...小搞搞就可以了,問題不大...

网友:
就給他換看看...

楼主:
t-com換新.....殘念一樣面板壞了n_098|

网友:
引用 楼主:
t-com換新.....殘念一樣面板壞了

X光下晶片正常?

楼主:
正常,線沒斷

网友:
IC沒壞掉換T-CON也是那就是面板無誤~

网友A:
用到X光機看BGA IC
這問題是面板的GATE端短路的問題

你用X光基檢查一下.你就知道是哪裡短路了.
接下來才是重點....如何把短路點截開.......
最嚴重的是.在2塊玻璃中間.要如何把它分離......這也是我頭痛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到X光機看BGA IC
這問題是面板的GATE端短路的問題

小張大 之前有看過用雷射筆能割斷娃娃機的繩子 不知此方法有試過嗎?

网友:
我也遇一台故障影像相似的,看是否有奇迹出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張大 之前有看過用雷射筆能割斷娃娃機的繩子 不知此方法有試過嗎?

哈哈....我試過了.結果是不行的

原因:雷射筆會產生高溫.將封膠碳化.反而會更嚴重.無法收拾的殘局

我目前在玩這個問題.快解開了.剩下最後一個動作....目前在找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試過了.結果是不行的

原因:雷射筆會產生高溫.將封膠碳化.反而會更嚴重.無法收拾的殘局

預祝能成功 讓我們見識見識長見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