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手提音響所能提供的直流電源[2#已解決]

楼主(2014-10-19):
最近在改車用音響為桌上型 需要用到12v/5A 的直流電源
想利用手提音響(像電鍋那種)內部變壓器提供的電源
不知道它所所提供的電壓及電流大約是多少? 有前輩能提供簡單的線路說明嗎?
(我已經有一台是用電腦的電供改的.想試試手題音響的能改裝否)

网友A:
手提音響最多只有十幾瓦的功率,換算為電源的電流也只有一安培多,實在不夠力。
坊間有汽車音響用的專用電源供應器約幾百元就有了,買現成的可能比買零件回來裝要划算。

不過汽車音響音質的確很不好聽,但還是比手提音響好,如有床頭音響聲音會更好。
去年自己換一台日本大牌的 MP3 汽車音響兩千元還有找,音質真跟價錢等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提音響最多只有十幾瓦的功率,換算為電源的電流也只有一安培多,實在不夠力。
坊間有汽車音響用的專用電 ...

嗯嗯 電源部份我知道許多解決方案 只是單純想DIY 因為自己完全不是本科系的...
音質部份就我改裝後試聽  倒是真的是比手提好多了
謝謝回覆

网友:
題外話,我很佩服花大錢搞汽車音響的人,他們有點像在垃圾掩埋場中央蓋豪宅。

网友:
如果你手上有料,拍照貼出來,內行的大大們一看就知道供電夠不夠了

如果手上沒料,那還是乖乖買變壓器啦~

网友:
可以試看看用傳統的變壓器(非交換式).

网友:
建議用傳統變壓器
整流濾波後就可以用了
交流12v,經過整流濾波後約直流15v
給車用音響用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如果有汽車音響用的大電容
裝1~2個會比較穩定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