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這顆電阻型號是?

楼主(2014-10-20):
我看色碼錶換出來的是31.8Ω 前2環如果是咖啡就是11.8Ω     可是好像沒這型號電阻在賣..
這是高壓側燒斷掉的電阻  能否用其他電阻替代呢?

网友:
電流偵測電阻 不能亂換

顏色照片看不出來  -->  ??銀金綠  (通常0.x~幾歐姆)
綠色不用管 當成4環電阻 看阻值即可

通常這顆會壞 當切換開關的MOSFET有可能也壞了

楼主:
MOS也被打通了 MOS是18N50 還有1隻HER308  換完後已無電阻存在 只差這顆

网友:
引用 楼主:
MOS也被打通了 MOS是18N50 還有1隻HER308  換完後已無電阻存在 只差這顆

那麼  電阻的顏色 是甚麼???

若是 棕棕銀金  -->0.11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1168784506

       棕紅銀金  -->0.12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7139992353

請自己判斷

楼主:
圖片放大後 的

放大圖

放大圖

楼主:
我帶去給店員用放大鏡看 店員也不敢保證是0.12或0.14...XD
在下不才 請教各位前輩一下...  這個裝錯了會發生什麼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帶去給店員用放大鏡看 店員也不敢保證是0.12或0.14...XD
在下不才 請教各位前輩一下...  這個裝錯了 ...

你把主板拍出來

楼主:
圖片~  可能照的不太清楚

楼主:
紅線處   ~ 連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