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本電源更換電容

楼主(2014-10-20):
因沒電壓輸出,應圖中藍色耐高溫鋁電容損壞,規格35V 22UF 130度
可以用耐熱105度電容替代嗎?
請各位指點小弟謝謝

网友A:
當然可以,耐熱105度 或 130度,這些電容所標示的多事參考值

實際上是耐熱幾度其實沒人知道,只要為22uf且為35V以上,電容大小要差不多(可大不可小)

就可以直接代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然可以,耐熱105度 或 130度,這些電容所標示的多事參考值

實際上是耐熱幾度其實沒人知道,只要為22uf且為3 ...

謝謝解答
通常代用電容的耐壓和容量,各高過原本多少就不可以?

网友:
最好沿用22U,加大容值有機會造成難TURN ON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解答
通常代用電容的耐壓和容量,各高過原本多少就不可以?

耐壓可以加大, 容值最好保持原樣.
體積要注意一下, 盡量不要貼靠著發熱源(變壓器或散熱片).

网友:
我也有二锢HP的壞了,但如何確定是電容掛掉?

楼主:
謝謝各位解答
更換了供電給IC3842的7腳之電容,但都是沒電壓輸出
而測7腳的電壓有10-15V波動,8腳沒有電壓,會是3842壞了?

网友:
樓主的是類似這個電路嗎?
如果是,可以的話相關量到的電壓標上去,也許就有熱心人士會指點

楼主:
電源用焊鐵補焊底板時特然卜一聲,應是大電容沒放電導致這樣,不知燒了甚麼零件,大電容現在有300v,3842 的7.8腳沒電壓,會是了 n mos 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