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螺絲規格的區別...

楼主(2014-10-20):
我聽老師傅說
2分螺絲用10號板手
2分半螺絲用12號板手
3分螺絲用14號板手
可是螺絲應該是英制的阿,怎麼會變成用公制板手??
照理講應該是要用英制板手吧??
我要怎麼知道我應開用多大的英制板手??
螺絲頭的大小怎麼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公制螺絲跟英制螺絲

規格不是不相容

板手都通用.......公制螺絲...常用到11號和13號板手.....
公制螺絲跟英制螺絲...規格是不相容...還各有粗牙細牙之分(一般人很少用得到)
如果您只是要拆螺絲(不管..公制或英制)..建議您準備.....
7/9...8/10...11/13...12/14....17/19...這5支....應該就足夠了
再小一點的螺絲....通常是用套筒或是十字起子....就很好用了!!!...

网友A:
標準外六角螺絲頭=螺絲直徑*1.5倍

例:2分=6.35*1.5=9.525--->用10號,餘類推...

不過不建議這樣用,您這位師傅態度不嚴謹。
英制螺絲就該用英制扳手,萬不得已代替一下OK;常這樣用螺絲頭很快就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標準外六角螺絲頭=螺絲直徑*1.5倍

例:2分=6.35*1.5=9.525--->用10號,餘類推...

可以請教板手怎麼買嗎?

2分螺絲指的是他的螺紋直徑

板手也是買2分的板手嗎?還是要買螺絲頭大小的?

比方說我要鎖2分.2分半.3分.3分半.4分的螺絲
板手是幾號的?

网友:
根據螺絲頭買扳手,不然就買活動扳手。

网友:
去買一整套裝就好了

楼主:
螺絲3分的頭徑

三分螺絲頭

三分螺絲頭

网友B:
2分螺絲......買10號板手
2分半螺絲...買12號板手
3分螺絲......買14號板手
4分螺絲......買19號板手

3分半螺絲....市面上很少人用(用17號板手)...
有些3分螺絲...頭有分大小...小的用14號板手...大的用17號板手
通常板手兩頭都不同規格....您可以考慮買.....
8/10....12/14....17/19.....這3種....大概就都能拆螺絲了

這些號碼怎麼編的???....就是螺絲的頭徑.....
就像您的圖片.....3分螺絲...頭徑是14mm....所以用14號板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分螺絲......買10號板手
2分半螺絲...買12號板手
3分螺絲......買14號板手

可是公制螺絲跟英制螺絲

規格不是不相容

板手也是不同系統??

网友:
引用 网友B:
2分螺絲......買10號板手
2分半螺絲...買12號板手
3分螺絲......買14號板手

三冬二冬!學功夫要先會遞工具,會遞工具,才表示已入門。

网友:
只要在台灣買的螺絲,不管英制或公制,螺絲頭一定都是公制,只有進口的才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