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鴻茂 H-101 12L 強制排氣數位式定溫熱水器 不點火

楼主(2014-10-20):
小弟家中這台熱水器真是給他多災多難~~
之前都出現"E09"(排氣風扇信號回饋SWITCH故障,更換新品之後約3~4個月又是相同情形....,這一直使小弟苦惱)

昨天又罷工!!這次是不點火!!
七段顯示器有正常顯示設定水溫溫度,水龍頭一開水就是沒有點火聲音!
拿電表測點火器(灰色外殼)的輸入電壓沒有1.5V(灰色外殼有寫輸入電壓為1.5V),這是否為控制板(藍色外殼)故障??
小弟的推論正確嗎?
或是有其他更詳細的檢測方法??請各位先進指點~~
感謝~~~

內部一覽

疑似故障點

補充內容 (2014-10-20 09:50 PM):
此款數位強制排氣型TBK保音熱水器IC哪有的買??感謝~

補充內容 (2014-10-21 08:54 PM):
今天再挑戰!
有留意到~開水時無瓦斯味,水盤連動桿不會作動
連動桿微動開關正常~~~
有強制壓下水盤連動桿可正常點火但過沒幾秒火又熄了,一直這樣

補充內容 (2014-10-21 08:55 PM):
請問這意味~~~~~~水盤皮壞了嗎?
感謝~

補充內容 (2014-10-27 08:14 PM):
毛病已找出!!是水盤皮破掉~~

网友:
應該是"e04"。

网友A:
有電池嗎?是否電池沒電?

网友:
左下藍色電源控制器應該檢查吧?

网友:
應該有電池,不知塞在那個盒子,你要拆看看

网友:
看說明書就知道了~~

网友:
哪裡有紅火?有圖嗎?

楼主:
雷大~
請參考!火焰這樣的情形處理的方向??
感謝~~

网友:
"水盤連動桿不會作動(上昇)"當然沒有點火聲音!也無瓦斯,確認冷水壓力或氣塞(將冷水水龍頭放水測試)。供參考

网友:
其實恆溫式的偶不熟耶~
可以試著清看看火排或主爐的孔隙,是否有堵塞。
如果沒改善,因為不瞭解恆溫原理,可能要請教版上其他先進了~

网友:
水盤連動桿不會作動(上昇)"

請問熱水龍頭出水正常嗎,小弟也是偏向出水阻塞或是水盤皮上下面壓力差不足

楼主:
changold2 大~
最後終於找出病因了......水盤皮破
等有空再發完修文,事情多人就懶
順便請教,所謂燃燒不完全的紅火怎是麼個紅法?
感謝~~

网友B:
google搜尋"紅火 燃燒不完全"
隨便選張圖...貼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changold2 大~
最後終於找出病因了......水盤皮破
等有空再發完修文,事情多人就懶

恭喜樓主完修,請問您哪裡買的零件,小弟只在網拍上有看到,不要說匯款手續費加運費比水盤皮貴上好幾倍,而且要等好幾天,更重要的是沒有實體比對怕買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電池嗎?是否電池沒電?

這種熱水器是接110V交流電的.沒有電池的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恭喜樓主完修,請問您哪裡買的零件,小弟只在網拍上有看到,不要說匯款手續費加運費比水盤皮貴上好幾倍, ...

要找瓦斯材料  (Google.人人瓦斯材料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樓主完修,請問您哪裡買的零件,小弟只在網拍上有看到,不要說匯款手續費加運費比水盤皮貴上好幾倍, ...

changold2 大~
小弟也是上沒屋頂找的!不過是直接殺到高雄的店家(怕買錯,還拿故障品去比對)
其實買水盤皮最主要的重點就是橡膠最外緣的直徑!!大約誤差個1cm左右都能適用(實際買到的比原廠大,大約1cm)
再來就是有沒有鐵片,小洞孔之類的~
小弟住台南找了很多家水電行跟瓦斯行,不是規格不合就是沒有賣(都要你換整組水盤)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ogle搜尋"紅火 燃燒不完全"
隨便選張圖...貼上

tuned26 大~
所以只要出現紅火就是燃燒不完全!!
那可否請教您,一般熱水器出現紅火有哪些地方可以留意,檢查??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tuned26 大~
所以只要出現紅火就是燃燒不完全!!
那可否請教您,一般熱水器出現紅火有哪些地方可以留意,檢 ...

轉自"Yahoo!奇摩知識+"的回答...
"其實瓦斯燃燒不完全是一定會有的!
只是多寡的問題!
藍色的火是燃燒完全,也就是說瓦斯流量與空氣量的比率最適當,能得到最佳的燃燒率。
紅色的火是燃燒不完全。
當可燃物質燃燒不完全時,其中的炭粒會變紅而呈現紅火,如果燃燒完全,則呈現藍火,因此,藍火的溫度比較高!
若是一直持續出現紅色的火,可以先關掉,等一下,或是使環境夠通風後在開。
不然一直是紅色火焰可能會導致一氧化碳中毒。
一氧化碳中毒就是因為燃燒時氧氣不夠,所以導致無法產生二氧化碳而是一氧化碳,吸入過多會昏迷而死亡。
因為一氧化碳比氧氣更能和紅血球相容,導致紅血球只攜帶一氧化碳而非氧氣,導致身體缺氧,尤其腦部。
瓦斯爐底部有可調的閘門調整到紅火消失
瓦斯快用完時壓力不足也會有燃燒不完全的情況!"

其實就是調整空氣跟瓦斯的流量來達到最佳燃燒目的,藍火是最好的結果.
瓦斯就是調流量(可以試著調小 ->大),空氣要檢察強排的近出氣口是否阻塞,風鼓是否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