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5QPL-AM 求助 挑 CPU

楼主(2014-10-20):
測試各個電壓 p c r 也都正常 , 裝上 INTEL E5400 與 E1200 不跑碼  00

後再裝上 CELERON D 346 與 Pentium D 840 竟然跑碼 , 顯示都正常

BIOS - 0416 也更新了一樣 E 字頭的 CPU 就是不動 .. 換過 RTM870T-945 無效 量測過 附近 822 排組也都正常

問題不知在哪 ... 判斷應該是 CPU 電壓問題吧 !

補充內容 (2014-10-20 10:00 PM):
這片板之前有人修過 CPU 電壓晶片 AP-BF 不知原本是否是這顆

補充內容 (2014-10-21 12:39 AM):
以確認跟電壓無關 ... 因換一顆 CPU 供電 IC ( AP-7E )也一樣狀況 ... 目前朝著 頻率 問題查

P5QPL-AM

P5QPL-AM

网友A:
clock晶片 TRY TRY  早期 478的有遇過一樣的問題 BIOS  VCORE 排除 換 CLOCK晶片完修.
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ock晶片 TRY TRY  早期 478的有遇過一樣的問題 BIOS  VCORE 排除 換 CLOCK晶片完修.
參考看看 ...

CLOCK 就是 RTM870T-945 這顆 無效

補充內容 (2014-10-22 11:20 AM):
感謝回應 .. 在查

网友B:
其實我也有一片狀況也跟您一樣,型號是GA-EG31M-S2只要上E系列的一定不開機,而且復位燈2秒復位一次,
而上D系列開機正常,當初以為是POWER瓦數不足更換後狀況一樣,於是更換供電IC還是一樣,目前我也懷疑時鐘晶片
但無料件更換所以一直無法驗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我也有一片狀況也跟您一樣,型號是GA-EG31M-S2只要上E系列的一定不開機,而且復位燈2秒復位一次,

感謝提共圖片 ... 換一顆 AP-7E 症狀一樣...那表示不是電壓問題 !

那就是 頻率 切換問題 .. 再查

補充內容 (2014-10-22 11:20 AM):
感謝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