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RANSO 型號:RA-3713『倒影』!韌體求助!

楼主(2014-10-20):
一台RANSO 型號:RA-3713

啟動LOGO方位正常(下方影像不良先不理會~)

轉換換畫面後~影像倒立~

它的主板:

重新寫過它的韌體無效,
用公用驅動板試點,一切就都正常~

個人懷疑是韌體的問題
想求助一下,那位大大手邊有此韌體資料
或是剛好處理到這塊板子,幫忙COPY一下

楼主:
在等不到任何訊息下~
就決定改驅動公板了~
又因v59公板,無待機電壓設置~
想改大板,好像又太高,最後聽從『南部大仔~』建議~
就給它用上『L』板囉~

所以~正常方位的影像就是這樣:

以後~再倒轉~就有辦法搞定它~

進入特殊設定:就有支持倒轉設定
給它翻轉過來:

完修了~感謝大家建言~

网友A:
那個BGA晶片壓一壓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BGA晶片壓一壓看看。。。。。。

晶片不燙!
有壓過~沒有明顯的變化~

网友B:
要反過來裝面板??

网友C:
3年內的機子原廠不保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3年內的機子原廠不保嗎?

HEARN原廠保三年,禾聯副牌像RANSO HERSONIC保1年

网友D:
請問一下是用哪哪一塊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一下是用哪哪一塊面板

回覆小張大大:
是:
T370HW03 V.N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反過來裝面板??

還反過來裝ㄋ 虹星的公板  工廠模式 有反轉功能  樂華則沒有 所以遇到 像t-com在下方 新型的led都作這樣 要改公板都用虹星 至於本案例 能不能用工廠模式進去調整我就沒試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反過來裝面板??

不需反裝面板這麼麻煩啦!!
改壁掛倒過來安裝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覆小張大大:
是:
T370HW03 V.N

是這片哪你就要找軟件了.

友達有些T-CON可以做反向動作.但這片確定不行(我有玩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這片哪你就要找軟件了.

友達有些T-CON可以做反向動作.但這片確定不行(我有玩過了)

好的
謝謝你喔~

网友:
請問虹星 V59LCD小公板(單排av),有倒屏功能嗎?

网友:
目前手邊沒有 虹星HX-TV-V59LCD小(小板),我確定虹星HX-TV-V59LCD(大)有倒屏功能,我有改過一台LED電視,我是將雙排AV孔,切掉一排,留底下那排就好了,這樣厚度就不會太高,好像露X拍賣沒有看過有人在賣HX-TV-V59LCD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