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ante AWRT-600N reset後故障

楼主(2014-10-20):
請問各位大大
小弟忘記600n密碼,於是直接reset後,無法進入設定頁面,原來是設定DHCP的,插上去後也不會自動配IP
連wifi都不見了
請問該如何處理???
謝謝!!!!

网友:
reset之後,應該是會正常回覆啟動dhcp可以配得出ip
還是沒有確實的reset成功

网友:
搜一下站內的歷史資料,應該有提供喔!!!

网友:
電腦用網路線接上Asante AWRT-600N ,檢查電腦的IP是否是Asante AWRT-600N 的DHCP所發出,如果不是,代表網線路或Asante AWRT-600N 有問題,手機或平板安裝WIFI分析儀app掃描wifii訊號,確認Asante AWRT-600N 是否已經啟用wifi。

网友:
reset後過一陣子在看看是否取得DHCP的ip

网友:
大大:

請用尖物按住後面的reset十秒鐘以上再放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sante%2BAWRT-600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