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UO T420hw04 v5 Tcon 右下無IC 可否用 有IC的代用

楼主(2014-10-21):
求各位大大 手賤想對換液晶屏

Benq SQ4242 屏"故障"是T420hw04 v0 電源板是P+I T-con是 T420HW04 V0 CTRL BD.(42T06-C03) 右下有IC

想代用屏T420hw04 V5 電源板+另加高壓板 T-con是 T420HW04 V0 CTRL BD.(42T06-C03) 無IC

查過屏的參數是一樣的只差在背光不同可否無IC T-con 可否用有IC T-con 代用

若行明日手賤來對換屏不換背光試試

對了有人有T420hw04 V5 規格書?可否提供一下

補充內容 (2014-10-21 05:18 PM):
"已解決" 可直接代用不需修改

网友A:
不太明瞭您的做法與用意~一般都是T-con 跟著液晶屏一起換呀~
您說的T-con 能否代用要您實際去測試才會有答案~
參數相同應該不至於燒毀~頂多是無影像或影像怪怪的而已~

网友:
順道提醒您一下~要換玻璃液晶屏要格外小心~
一不小心扭曲震一下就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瞭您的做法與用意~一般都是T-con 跟著液晶屏一起換呀~
您說的T-con 能否代用要您實際去測試才會有答 ...

SQ4242 屏確定壞了但TCON確定是好的有交X比對過.. 最近剛好找到一台42的但TCON是壞... 想說對換看看

网友:
邏輯板我不知道
但確定CELL是同一塊
連面板的PCB都是一樣的(相同的篇號).上面的元件是否相同就不知道了

网友B:
是可以...用
僅測試用....
請注意畫面...一訂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可以...用
僅測試用....
請注意畫面...一訂有問題...

有試機幾個小時看不出來有什問題說!!!

网友:
2個和3個都沒有差.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