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論壇直接點評與樓層回覆的疑問

楼主(2014-10-21):
有個疑問想請教大家的高見,從舊論壇就有點評的功能,點評就是指直接點評,應該很多會員用過,其實這在後台是有兩個選項的,一個是直接點評,另一個是樓層回覆。
從舊論壇開始,我就是採用預設的直接點評至今,請看下圖。

我在舊論壇就想試試樓層回覆是什麼?但是這個功能因舊論壇後台故障,點了樓層回覆就跳出後台,所以也沒辦法測試,現在更新版後想試試這兩種點評方式有何不同?
先跟各位說明,這兩項是可以單選及共存的,甚至兩者都不要選也可以。

剛剛我把這兩項都打開了,直接點評大家應該都沒問題,但是樓層回覆我就有很大疑問了。
一般我們要回覆別人文章就是直接按回覆的按鈕,接著就開始編輯發文了,那樓層回覆也是按回覆按鈕,然後也是同樣這個動作,產生的帖子也是跟回覆一樣,那要樓層回覆何用?

其實直接點評是有缺點的,因為被點評的會員無法回覆點評者,再來是管理群無法處理在點評上的違規者,所以我也有在考慮關閉直接點評,而改成樓層回覆。
只是我很納悶回覆跟樓層回覆到底有什麼不同?歡迎大家試試並發表你的高見。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發表回覆" 及右邊浮動的 "快速回覆" 按鈕: 不帶引言, 純發表意見於新 "樓層", 套用對 ...

開啟後台會員、論壇相關、主題相關中的"樓層回覆點評"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發表回覆" 及右邊浮動的 "快速回覆" 按鈕: 不帶引言, 純發表意見於新 "樓層", 套用對 ...

謝謝nessie詳細答覆。

上圖中紅色箭頭就是你說的回覆"不帶引言, 純發表意見於新 "樓層", 套用對岸的論壇用詞稱作 "跟帖"; 論壇系統不會提醒被回覆者."
而綠色箭頭就是你說的回覆"(樓層)回覆: 帶引言發表意見於新 "樓層", 套用對岸的論壇用詞稱作 "回帖", 論壇系統會提醒被回覆者."

但是綠色箭頭的回覆是本來就有的功能,有沒有在一樓"樓層回覆"的前面方格中打勾都是會出現的,從舊論壇開始這個"樓層回覆"空格就沒有打勾,沒有打勾也是有回覆的功能,而且回覆也會有引言,現在我打勾了,功能也是跟沒打勾前都是相同的,我很納悶那要設樓層回覆這個功能的做用是什麼?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謝謝nessie的仔細講解,我的問題是︰
一般我們要回覆別人文章就是直接按回覆的按鈕,接著就開始編輯 ...

"" & "發表回覆" 及右邊浮動的 "快速回覆" 按鈕: 不帶引言, 純發表意見於新 "樓層", 套用對岸的論壇用詞稱作 "跟帖"; 論壇系統不會提醒被回覆者.
(樓層)回覆: 帶引言發表意見於新 "樓層", 套用對岸的論壇用詞稱作 "回帖", 論壇系統會提醒被回覆者.

不好意思, 終於悟出 wish 大的疑惑了.

网友:
那就來測試吧

网友A:
貼文內:
點評: 有些論壇叫做 "內文回覆", 會員可回覆在某 "樓層" 內的貼文下, 回覆後會產生新 "樓層";
回覆: 會員回覆某 "樓層" 內的貼文, 會帶該 "樓層" 內的貼文部分前段當作引言, 回覆後會產生新 "樓層".

貼文外:
藍底白字 "回覆" 按鈕, 有些論壇上是以 "進階模式" 全頁開啟編輯介面, 不帶引言, 回覆後會產生新 "樓層";
藍底白字 "發表回覆" 按鈕, 有些論壇叫做 "快速回覆", 原樓層 (討論串) 頁面最下方僅簡潔編輯介面, 不帶引言, 回覆後會產生新 "樓層".

以上區別供參閱.

网友B:
點評是否有辦法只留給管理群做對貼文者的提醒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文內:
點評: 有些論壇叫做 "內文回覆", 會員可回覆在某 "樓層" 內的貼文下, 回覆後不會產生新 "樓層";
回 ...

如果有空的話兩者都實際來個範例看看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點評是否有辦法只留給管理群做對貼文者的提醒之用?

應該是可以,不過我們也要想一下是否有我們沒想到的細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有空的話兩者都實際來個範例看看好嗎?

下截圖為 "點評(內文回覆)" 之編輯介面:

下截圖為 "(樓層)回覆" 之編輯介面:

wish 大, 這個就是 "(樓層)回覆" 了, 回覆內容有引用 wish 大的貼文前段部分作引言. 且為新的 "樓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截圖為 "點評(內文回覆)" 之編輯介面:

首先謝謝nessie的仔細講解,我的問題是︰
一般我們要回覆別人文章就是直接按回覆的按鈕,接著就開始編輯發文了,發文後也是在另成新樓層,例如你這篇是第7樓,我們一般按回覆發文後就是在第8樓。
那樓層回覆也是按回覆按鈕,然後也是同樣這個動作,產生的帖子也是跟回覆一樣在第8樓,那這兩者的功用就完全相同,實在看不出來"樓層回覆"何用?
簡單說就是"我很納悶回覆跟樓層回覆到底有什麼不同?"

還是我這樣表達不是很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開啟後台會員、論壇相關、主題相關中的"樓層回覆點評"測試。

可以回覆點評?

點評後面多了兩個東西
1.詳細資訊
2.回覆

開這個選項該不會就是這個功能吧

就目前看來,好像"只有你的點評"後面會出現這兩個東西,其它人沒有喔,不公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回覆點評?

點評後面多了兩個東西

真的耶, 只有老大的點評最後面多了兩個東西...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644247

而且對比以前老大發的也沒有喔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616634

楼主:
引用 楼主:
開啟後台會員、論壇相關、主題相關中的"樓層回覆點評"測試。

按點評回覆的回覆看看是回到那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回覆點評?

點評後面多了兩個東西

那就是這個沒錯了,原來它就是點評回覆,問題這個有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耶, 只有老大的點評最後面多了兩個東西...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78 ...

這個原來要有這個功能除了要勾樓層回覆那個選項外,還要每個會員等級都要設定才有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點評回覆的回覆看看是回到那裡?

點評的回覆,跟一般的回覆一樣,差別在引用的內容

點評的回覆,就是引用點評的內容,在該串帖最下面多了一個新樓這樣

樓的編號怪怪的…
有些樓沒編號,跳號了
我猜效果逐漸明朗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點評的回覆,跟一般的回覆一樣,差別在引用的內容

點評的回覆,就是引用點評的內容,在該串帖最下面多了 ...

那些亂跳的帖是新版"主題評價"造成,這個我有空再研究看看怎麼樣才不會亂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些亂跳的帖是新版"主題評價"造成,這個我有空再研究看看怎麼樣才不會亂跳。 ...

可是除了點評外, 它同時也會發出一個新帖

EX1: 這一篇  點評在17#, 出現新帖在18#
EX2: 這一篇  點評在12#, 出現新帖在15#
EX3: 這一篇  點評在13#, 出現新帖在14#

好像多此一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些亂跳的帖是新版"主題評價"造成,這個我有空再研究看看怎麼樣才不會亂跳。 ...

9~11# 不算亂跳, 而是因 "推薦" 而 "置頂" 了.

  發現按點評回覆的回覆, 會與一般那三個回覆一樣產生新 "樓層".
  要再度使用該 "樓" 的點評才會添加到點評區內, 像是 回覆|參與 點評的樣子, 不會產生新樓層.

楼主:
引用 网友A:
9~11# 不算亂跳, 而是因 "推薦" 而 "置頂" 了.

  發現按點評回覆的回覆, 會與一般那三個回覆一樣產生新  ...

我在置頂的項目也找不到怎麼讓它恢復原來樓層的方法。

楼主:
我還是以論壇主要的功能恢復為優先,舊版論壇有的功能在新版論壇或許都已變更,我們對舊論壇的思維還來不及跟上,所以這些附屬的功能我看等日後再處理,所以我先關閉支持與反對及點評那些功能。

楼主:
對了!我去Discuz 的官網看過,他也是用最新的X3.2版,他們有開啟支持與反對,只是它們叫做頂跟踩,只要有會員按這個,帖子也是會移到第二帖去,然後右上角顯示"推薦",也就是跟我們的情形一模一樣,所以說我們的論壇是正常的,只是新版改成這樣我也沒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