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的LED避難指示燈再利用

楼主(2014-10-21):
故障的LED避難指示燈再利用
該燈條為單顆LED串一電阻做限流
因此使用一串的鋰電池直接驅動
為了增加使用時間,使用5顆並聯 (約可連續4~5小時)
充電用市售的一串一A的充電板 (約需充4~5小時)
可以直接使用手機充電器充電
也可用行動電源

网友A:
請問一下,若用不同的電池,一樣3.7V,但電流外型不一樣,可否行得通,(以前手機留下的電池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一下,若用不同的電池,一樣3.7V,但電流外型不一樣,可否行得通,(以前手機留下的電池一堆) ...

當然可以,只要確定電池都是好的就沒關係
原本電路是用1.2V鎳鎘電池三顆一串
總電壓是3.6V,總電流是1200mAH
我改用一串的鋰電池五顆並聯
總電壓是3.6V,總電流是5500mAH
因為這種電池,本身都有保護板,不用擔心互相衝突
問題點會出現在充電
如果並聯的電池容量不同的話
充電板的電流無法平均分配在每個電池上
容量較小的那顆會比較危險

网友B:
大大電池請問哪買, 這麼多個比較便宜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電池請問哪買, 這麼多個比較便宜嗎

很久以前在回收場收購的
手邊有的已經都用完了

网友C:
源來的故障無法修復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源來的故障無法修復了嗎?

其實
該避難指示燈並沒有故障
我只是另有他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
該避難指示燈並沒有故障
我只是另有他用

哇咧.......

网友:
 看來熊爸只是純想改而已

网友:
強!改成導光板了?
哈哈哈,真是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