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瀑光燈的晶閘管?

楼主(2014-10-21):
萬聖節快到了,才藝班開始準備,發現瀑光燈不會閃爍

插電,閃一下,有時再插電也不會閃(VR B1M正常)
板上也沒幾顆零件全掃過,找到一顆2.2UF/400V不良(變成76UF/ESR:0.14K)
再測試,還是不會亮,只好拔TO92的晶體下來~

什毀是晶閘管? C、G、A 看攏無
三太子功夫醜,不知道還能查哪?

网友:
大陸版的 SCR TRIAC

在這裡應該是控制 氙氣燈

网友: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9%B6%E9%96%98%E7%AE%A1

這應該是 閃光燈 曝光燈應該要用安定器 不會是放電器

网友:
瀑光燈,曝光燈?
瀑光燈,是要做像瀑布的燈光效果嗎?

网友:
這是太子爺的終極武器,用此燈一照不管你是40姊姊還是大嬸通通會曝光..

网友A:
晶閘管 C、G、A 這種零件最常用在洗衣機排水馬達跟給水閥上好像不是SCR
應該沒壞 會不會燈管的問題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閘管 C、G、A 這種零件最常用在洗衣機排水馬達跟給水閥上好像不是SCR
應該沒壞 會不會燈管的問題阿  ...

瀑光燈有四台,只有這台構型用晶閘管,閃光燈有挪到別台測試ok~

這台RC震盪頻率有被前修更動過,但那應該不影響G閘觸發位準
觸發G閘的氖管有更新過,故障依然

网友B:
把GC閘 短路 看氖管亮不亮
不亮  前段充電有問題 量AC整流後的電容電壓是否建立正常
        你電容查過 那多半是AC整流的限流電阻

氖管亮  就剩延時觸發  多半是綠色的MALAR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GC閘 短路 看氖管亮不亮
不亮  前段充電有問題 量AC整流後的電容電壓是否建立正常
        你電容查過  ...

氖管會亮,也會隨著VR改變頻率閃動
但是閃光燈就是不會亮(兩顆MALAR很健康說~)
西門版主給的方向真讚! 讓人想起:
2.2UF不良前人沒抓到,是否將RC頻率降低至臨界
立起串接那兩顆330K+470K?

网友C:
請參考線路圖,雖不完全一樣.若燈管是3隻腳,則燈管兩端應先有一定的直流高壓(上圖:經R2-D1-C1),待SCR被觸發後,燈管點亮.

閃光燈線路

閃光燈線路

本線路參考來自對岸,感謝.

网友D:
看不懂這個是什麼玩具~沒過過萬聖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不懂這個是什麼玩具~沒過過萬聖節~

這我在回收場有買過一個,可以調整閃爍頻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懂這個是什麼玩具~沒過過萬聖節~

呵呵!三太子說:萬聖節就是南瓜節
專門嚇壞人的日子

補充內容 (2014-10-23 12:10 AM):
白紗骷嚕新娘是光控及聲控觸發,兩隻手掌還會上下揮舞發出鬼音
配上嚗光燈閃爍效果,有人經過突然出現,死人會嚇死活人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參考線路圖,雖不完全一樣.若燈管是3隻腳,則燈管兩端應先有一定的直流高壓(上圖:經R2-D1-C1),待SCR被觸發 ...

傳統聖誕燈阿乾師送的一大堆,每片控制板有四顆030X,

換上去就嚗光燈就會閃爍~

感謝老師及各位前輩的指導,呵呵!趕著交件說~

网友C:
所以換上SCR就正常了?但原SCR測試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換上SCR就正常了?但原SCR測試是好的?

030X SCR換上後,會閃了! 但閃很慢也不規律,可能SCR的Ig不同款
後來再將330K+470K換成一顆100K,閃爍稍微加快一點,其它良品機約可達5HZ
請問老師: 十樓線路圖氖管有打黑點,有分極性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030X SCR換上後,會閃了! 但閃很慢也不規律,可能SCR的Ig不同款
後來再將330K+470K換成一顆100K,閃爍稍 ...

你的是2隻腳或3隻腳?閃光燈規格還需上網搜尋,但若是同時已有4組設備,則先使用比對方式,應可確認問題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是2隻腳或3隻腳?閃光燈規格還需上網搜尋,但若是同時已有4組設備,則先使用比對方式,應可確認問題所在. ...

4組閃光燈炮都是3隻腳
晶閘管這顆是獨一,與其它三顆不同構型
客人急用取回,不! 是三太子缺獻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懂這個是什麼玩具~沒過過萬聖節~

太子廟開始在佈置萬聖節,月底來過節呀!

网友E:
不給糖就搗蛋?!~~~~~那不讓我扛幾台電視回去那我就雜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給糖就搗蛋?!~~~~~那不讓我扛幾台電視回去那我就雜店?!

你要怎麼"雜"店?
載白米和小麥嗎? ...
不夠的話再加小米和玉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