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5vCCFL逆變器

楼主(2014-10-22):
1.不知道是關鍵字錯了還怎樣
在沒屋頂沒找到
輸入電壓 5v

2.旁邊的電池也還沒查型號…

3.買這個兩路的來替換行嗎?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Qh&id=928554241

4.旁邊的電容和7805…慢慢找料換

5.高壓包(?)的腳燒掉了,是不是燈管故障?還是電池漏液害的?

補充內容 (2014-11-13 05:41 PM):
完修!除了有些許直線外…其它mcu什麼的都是好的

网友A:
升壓變壓器燒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壓變壓器燒掉了?

是啊

請問這是怎樣造成故障的?

燈管故障導致電流大增?
電池漏液導致引腳短路?

想要直接買一塊板子回來換,無奈沒有同規格的,都嘛是兩燈
我這塊只有點一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請問這是怎樣造成故障的?

買筆電的,筆電就有使用5V,也是單燈。

网友A:
這樣看它燈管是幾吋的,如果比較長可能會無法完全點亮(功率不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樣看它燈管是幾吋的,如果比較長可能會無法完全點亮(功率不足)

會用5V供電,一定不會使用太長的燈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會用5V供電,一定不會使用太長的燈管。

那就可以試試看了~~怕等下是款獨特的產品
專門搞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