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算是完修的ASUS MW221C

楼主(2014-10-22):
機型: ASUS MW221C
故障情況: 上電全無反應

脫光光後的樣子

A/D板

面板

電源板
看到沒,好像是軟的
換掉這顆長高的1000u/16V(當然,除了大咖那顆,其他的也順便換一換),換好後+5V來了
1.5k電阻短接後+17.Xv也出現(板上標+12V),在爬文後覺得應是空載加標示不符(加載後應是14.XV)。

全部兜回去,一上電怎麼是藍燈一閃一閃的,按POWER鍵就是開不起來,量一下5V在4.1~4.9V跳動
想說不會是後面負載有問題吧,把面板排線拔掉再試看看,藍燈不閃了,按POWER鍵背光亮了,
不妙!!不會是面板出問題吧?

上網找一下Service manual找出電路圖,上電查一下是A/D的5V沒送到面板,量面板排線各點對地及VCC的阻值看不出端倪

先用替換法確認面板或電源板好壞,
拿一片Viewsonic VX2235WM的電源板幾根必要PIN接一接,上電有正常畫面,看來應是電源板負載問題

開始查修電源板,覺得應是回授部份問題,量取樣與限流電阻,阻值跟標示的沒差別,再量431 R腳2.45V有點低,先找他開刀,結果沒效
又沒示波器看波形,只好再找光耦及LD7575開刀,依然沒效
難不成是初級POWER MOS或次級整流DIODE已經沒力,換大一點的看看,一樣沒效

該換的都換了,怎麼還是這樣,來去拜拜谷歌大神
找到電源板的弟弟715G2594-2-6電路圖,一看怎麼就差在R924(3.5K→2.4K)與ZD921(16V→空)不同

哥哥

弟弟

將就把他搞成弟弟的模樣試看看吧!見鬼了,藍燈不閃了,一按POWER鍵竟然OK了,只是負載後5V大約只有4.7x左右
將就了,雖然算完修了,可是心理一堆問號
原來的電路設計應該是可運作的,ZD921我也跟ZD920調換過,論壇上有大大可以幫忙解釋一下原電路會是哪裡的問題嗎?

网友A:
上面紅圈那顆電容換過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紅圈那顆電容換過沒?

除了450V那顆,其他全換了,除了次級濾波外其他照原容值更換,TKS!!

网友B:
A/D版那顆IC是不是換過?

楼主:
我沒注意看哩,在我手上時沒有動過,大大覺得是跟AD有牽連嗎?
本來也有懷疑A/D啦,可是在我用VIEWSONIC那塊電源板替代OK後,就把重心放在電源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版那顆IC是不是換過?

啊想起來了,應該是沒動過,因為我拆時保固標籤還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除了450V那顆,其他全換了,除了次級濾波外其他照原容值更換,TKS!!

請問原容值更換,跟用大代小,差別在哪 ? 可以這麼做嗎?謝謝指導。

例如:560UF/25V(故障)。1000UF/35V(代用)。

這樣可以嗎 ?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原容值更換,跟用大代小,差別在哪 ? 可以這麼做嗎?謝謝指導。

例如:560UF/25V(故障 ...

如果用在二級側用來濾波的不會有太大問題,如果是用在初級側或IC上就要特別注意,不要隨意更換容值(耐壓只要空間允許,大些沒甚什關係),因為通常都會牽扯到時間常數的考量(充放電時間的考量),不過這類一般通常不會超過100uF,你這560u/25V應該是用在濾波的功能上.

网友D:
檢修後,開機前
請唸~ 三聲佛號n_016|

楼主:
引用 网友D:
檢修後,開機前
請唸~ 三聲佛號

原來三太子都用這一招,難怪修起東西來有如神助,
只是以後大家都如法炮製,不知這個論壇會不會變成神壇勒..

       來來來,來庇酷網,有拜有保庇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