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裡可以買到電腦主機用的3P電源線?

楼主(2014-10-22):
最近我在找電腦主機、LCD等3C家電用的電源線,就是電腦主機用的那種~~

找來找去都是一般7A規格的纜線,不知各位是否知道高雄哪邊可以買到高耐流
的纜線呢??....用來給高瓦數電器使用的..

网友A:
a大
你要多高??
我有一堆.....

网友B:
回a471大:

該不會電熱水瓶要用的,家庭五金、小北百貨、電料應該都有賣,
小黃屋或小藍屋應該都有賣電腦用的,可能也有電熱水瓶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大
你要多高??
我有一堆.....

有沒有長一點的?
4~6米都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沒有長一點的?
4~6米都可。

版大
沒有耶....
我只有一般電腦用的那種....

网友:
我手上有一條 14AWG的  D型頭
在電子行買的 175$

网友D:
一般常見有商檢局認證的 3P 電源線規格有兩種:

1. 3心 0.75 平方,耐流 7A。
2. 3心 1.25 平方,耐流 10A。

電子材料行應該不難找到,不過要注意表示是否實在。

雷射印表機通常附大電流電源線。

网友:
露天有人賣10A的

楼主:
對啦,我是給電熱水瓶用的電源線~~~~我遭遇了前所未見的情況

就是電源線D頭端會產生扭轉情況,導致內部3C電線也跟著扭轉,第一次事故甚是劇烈~

燒水快到結束時坐在客廳的我聽到碰一聲響,只聞到有點臭臭味道循線找去居然是熱水瓶!!

是內部電線因為扭轉而損傷,燒水時電流大導致絕緣層稍微融化,碰觸到中性線吧產生短路

。幸好只有碰一聲~~電器沒故障、無熔絲斷路也沒跳,只有電源線D頭端破一個口。檢查後

125V11A規格的被我用10A代用電器規格7A.....

後來我翻倉庫找到當年幫人家組電腦、買螢幕沒用到全新的庫存電源線,剛好有一條10A的就

拿來用。後來過了一段時間有回早上清洗熱水瓶時意外發現那電源線D頭又變形了,我嘗試買

新的卻大多只有賣到7A規格沒有更高規格的,又去翻倉庫找到一條10A代用.....可是這條在燒

水晚期我檢查纜線時發現D頭端會燙,不知是接觸不良還是怎樣(沒卡很緊很緊很拿拔的程度)

所以打算找一條來替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a大
你要多高??
我有一堆.....

一堆?!~~~你拿來跳繩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a471大:

該不會電熱水瓶要用的,家庭五金、小北百貨、電料應該都有賣,

你粉聰明猜對了~~

我去很甘心問過最多到7A~那些五金我是得找找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沒有長一點的?
4~6米都可。

你是要用來綑綁女客戶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常見有商檢局認證的 3P 電源線規格有兩種:

1. 3心 0.75 平方,耐流 7A。

沒錯!~~賣7A的比較多..

楼主:
網路就算了~~~人家不曾網購過n_058|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要用來綑綁女客戶的嗎?

棚燈要用的。

兩頭都拆了,才發現斷在中間,而且還只是其中一條,另一條不曉得斷在哪。
裡面的線,怎麼有粉?銅線看起來也不優。

网友:
4~6米要去殺老式吸塵器的來頂

网友E:
電熱瓶才700~750w,霖刀再換12A也還會再燒
一是:每日習慣由D頭拔插,通斷電
二:母D頭公銷已經變形或氧化
三:母頭內側的N、L插接端擴孔或氧化

你要過來太子廟,就自己拆裝
還是請你妹送來太子廟吧!

网友F:
雷大..用這個電磁波測試器....給他"逼逼"看...就知道線斷在哪裡了

插頭交換測試.....沒電的位置...就是斷線的地方

我以前常在修理電纜線....1條30米長....剛開始都是用手摸(憑手感)....
摺一摺....大概就知道...線斷在哪裡.....
現在改用這個....方便多了

网友G:
幾個月到大賣場買一台電熱水瓶,加熱沒多久,那個線熱個軟掉.或插頭超燙,摸都不能摸,材質真價妖獸的啦,
於是在收集的電源線桶翻了翻.找一條明顯粗很多的換下(因為人家我不懂規格阿.只好眼測
從此以後.想插就插,想拔就拔,堅硬不變軟不會燙手.用起來就是個爽字啊
剛才拿放大鏡看那條線有寫啥.沒看到7A10A.不過有寫18AWGX3C這樣,因為好用.推薦給a471大

网友H:
不如自己做一條吧

現今 3P D型頭 3P插座都有出接線式了
只要再買個三芯控制線就好了  控制線線徑 要多粗就多粗 長度也是隨心所欲
也不怕買到黑芯的電源線n_028|(裡面真的是黑的

网友I:
淘寶 有 陶瓷 的接頭 這很耐熱
需要的可以找一下 “大功率 陶瓷 三孔”
建議連座也要換耐熱

网友J:
引用 楼主:
網路就算了~~~人家不曾網購過

海洋大大那裡有賣10A的,你如果住海洋大大那裡近就可以跟海洋大大聯絡看看

楼主:
原來你還兼差當導演拍AV...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熱瓶才700~750w,霖刀再換12A也還會再燒
一是:每日習慣由D頭拔插,通斷電
二:母D頭公銷已經變形或氧化

我是每天插拔D端沒錯~因為要清洗熱水瓶嘛~~看來已後不能拔了

原來電源線D端孔會擴孔或者氧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幾個月到大賣場買一台電熱水瓶,加熱沒多久,那個線熱個軟掉.或插頭超燙,摸都不能摸,材質真價妖獸的啦,
於是 ...

電源線的規格標示在插頭端與D頭端~

會寫125V10 or 11A

然後規矩的廠商會標示CNS檢驗號碼、線材規格如3C~18AWG這類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如自己做一條吧

現今 3P D型頭 3P插座都有出接線式了

元件~D頭有可以做的?
給個連結看看好嗎?
如果可以我想做回D頭用回原本粗的纜線..

楼主:
引用 网友I:
淘寶 有 陶瓷 的接頭 這很耐熱
需要的可以找一下 “大功率 陶瓷 三孔”
建議連座也要換耐熱 ...

感謝你的意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海洋大大那裡有賣10A的,你如果住海洋大大那裡近就可以跟海洋大大聯絡看看 ...

是唷~海洋大.....ㄟ.......System Lodin............

好像不在高雄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元件~D頭有可以做的?
給個連結看看好嗎?
如果可以我想做回D頭用回原本粗的纜線.. ...

網路上找的照片 右邊那組

台灣網拍類似這些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2319000495
http://shop.cpu.com.tw/product/13461/info/

大大可以問問電料行或電子材料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網路上找的照片 右邊那組

收到,原來真有這種套件可以買ㄝ~~~~~用焊接的更牢固

网友L:
引用 楼主:
收到,原來真有這種套件可以買ㄝ~~~~~用焊接的更牢固

我記得,之前有討論過,類似高熱環境下,
不建議使用焊接的方式,
比較建議使用壓接的方式,
因為焊點可能會融掉脫焊!

小弟有錯還煩請大家指正!
謝謝謝謝!

网友H:
引用 楼主:
收到,原來真有這種套件可以買ㄝ~~~~~用焊接的更牢固

那是用配合端子或是銅線直接鎖的

用焊接的   卡麻煩n_010|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記得,之前有討論過,類似高熱環境下,
不建議使用焊接的方式,
比較建議使用壓接的方式,

其實高溫環境下 用焊接的也不是沒有

例說說燈泡 就是一種

最主要為什麼維修時 用焊接的會再回來返修
那就是因為把線好好裝的人 不多
有的大一點的家電或是機台  幾乎都會設計導線架  或是合理安排走線位置
但是修過之後n_028|

以及高溫場合下 導線焊接應該要先絞在一起再焊
但是很多人都是點對點n_028|

現成的可拆式 插座 插頭 已經有設計端子  我也是推薦使用端子
比較方便~~  好好鎖緊之後  要脫落也難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是用配合端子或是銅線直接鎖的

用焊接的   卡麻煩

那沒端子工具用不了囉?~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記得,之前有討論過,類似高熱環境下,
不建議使用焊接的方式,
比較建議使用壓接的方式,

嗯....是啦...是這樣講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沒端子工具用不了囉?~

銅線直接鎖

楼主:
這樣會接觸不良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這樣會接觸不良吧??

只要動作確實就不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只要動作確實就不會了

所謂的動作確實是?

沖脫泡蓋送
還是
吹含吸舔摳

网友F:
雷大....您的運氣真好

今天中午..回收阿伯拿一些燈具給我.....
一眼偷喵到他的腳踏車上有一捲電線.....
這.....不是雷大在找的規格嗎???
長度大約30幾尺(大約10公尺)....

這條電線....合用嗎???....
有空檔時....順道繞過來拿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雷大..用這個電磁波測試器....給他"逼逼"看...就知道線斷在哪裡了

老板!你這隻叫啥?哪買?
啃! 好工具都藏私,沒發表,扣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板!你這隻叫啥?哪買?
啃! 好工具都藏私,沒發表,扣分

喂.....不要再搖了
再搖下去...老灰狼的脖子就斷了...
買這隻原本是要測試CRT電視的輻射距離....
後來才應用到檢測電線斷路用的...

好啦!!!....晚一點...再發一帖維修案例....
(最近比較忙....比較懶.....都只看別人案例....)

楼主:
1.25......11A沒問題唷~~還是新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雷大....您的運氣真好

今天中午..回收阿伯拿一些燈具給我.....

不用麻煩了,兩邊接頭都被痞酷神鏟分解了。

偶現在用短的大概1.8m,再加延長線。

上次有位會員送Epson噴墨印表機的電源線1.8m。

話說那台印表掃瞄機,偶拿回來印不出來,軟體清噴嘴沒用。

掃瞄功能勉強可以用,好像有半區掃出來的亮度隱約不同。

如果有興趣,有空來拿吧~有USB線但是沒有電源線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麻煩了,兩邊接頭都被痞酷神鏟分解了。

偶現在用短的大概1.8m,再加延長線。

OK~~OK~~
我找時間過去拿....順便把這條電線帶過去....留著讓您備用...

我這裡還有更粗勇的....在趴電龜的!!!....

謝謝啦!!!....私下再跟您喬時間.......

网友M:
电水壶电饭锅等大功率电器尽量避免经常拔插电器这边的插头,插头座要接触良好,应急时小线也可以先用着,避免长时间大功率就行,一壶水分两次烧,先烧半壶,隔段时间再添满壶烧开。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电水壶电饭锅等大功率电器尽量避免经常拔插电器这边的插头,插头座要接触良好,应急时小线也可以先用着,避 ...

因為要清洗嘛~~掛著電源線拖著尾巴很不方便的

网友N:
我這裡有很多新的3C*1.25,是雷射印表機專用的,如果你須要我也在高雄市來拿回去用。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這裡有很多新的3C*1.25,是雷射印表機專用的,如果你須要我也在高雄市來拿回去用。送你 ...

我先去電家找找先~~倘若真沒辦法再求助你囉~~

大家賣的都是7A左右的規格,大安培的都很少賣~~

而且我也搞不懂那種線應該不怕扭轉才對,怎會造成
皮沒動內部線材扭轉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先去電家找找先~~倘若真沒辦法再求助你囉~~

大家賣的都是7A左右的規格,大安培的都很少賣~~

好別客氣了。我朋友在EPSON雷射印表機的線較粗。他拿很多給我。我在鼓山區

网友O:
http://musicalsound.com.tw/diy/power-tools.htm#美製 WATTGATE 320專業電源母插

專業電源母插,音響器材店有賣

楼主:
引用 网友N:
好別客氣了。我朋友在EPSON雷射印表機的線較粗。他拿很多給我。我在鼓山區 ...

我在鳳山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元件~D頭有可以做的?
給個連結看看好嗎?
如果可以我想做回D頭用回原本粗的纜線.. ...

廣X的接線式D頭10A

楼主:
引用 网友O:
http://musicalsound.com.tw/diy/power-tools.htm#美製 WATTGATE 320專業電源母插

專業電源母插,音響器材 ...

哇塞!~~音響用的這麼高檔唷n_010|

楼主:
嗯!~~這之前也有大大推薦

可惜我這邊不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