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計算頻率

楼主(2014-10-22):
想請問一下

假設有一個輸出方波,但不知道他的頻率

有沒有什麼元件,讓方波通過之後,能計算出他的頻率?

假設 一個正弦波通過一個施密特觸發器之後,會輸出方波

那麼方波可以通過什麼電路或元件之後,可以計算出他的頻率

网友A:
很簡單,計數器、邏輯閘與標準時基就構成一個頻率計數器。

標準時基產生一秒的精確時間去給邏輯閘做成的數位開關,測量信號經過一秒的數位開關後計數器計算有幾個上升或下降邊緣後就是該信號的頻率。
測量頻率的精確度完全取決於該時基的精確度與穩定度。

网友:
電表附帶計頻器功能/專業用計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簡單,計數器、邏輯閘與標準時基就構成一個頻率計數器。

標準時基產生一秒的精確時間去給邏輯閘做成的數 ...

請問用NE555這個元件 可以嗎?

還是除了NE555之外 還要其他的元件一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用NE555這個元件 可以嗎?

還是除了NE555之外 還要其他的元件一起?

555 產生不了精確的時間,要用石英振盪器並除頻到一秒的時間。

您要測量到多高的頻率,並希望精確度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5 產生不了精確的時間,要用石英振盪器並除頻到一秒的時間。

您要測量到多高的頻率,並希望精確度有多 ...

我想要測量的頻率 沒有太高

我平常大概都用60HZ而已

所以 我想我要測量的 不會太高

那這樣可以使用555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用NE555這個元件 可以嗎?

還是除了NE555之外 還要其他的元件一起?

先開規格,後想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要測量的頻率 沒有太高

我平常大概都用60HZ而已

只要算 60Hz 可以用 555 但 RC 時間要校正,R 數值盡量大 C 的數值要小一點,C 要用較穩定的塑料電容。
但即使經過校正還是會有幾%因溫度變化而產生的誤差,但如只要顯示兩位數就沒關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算 60Hz 可以用 555 但 RC 時間要校正,R 數值盡量大 C 的數值要小一點,C 要用較穩定的塑料電容。

那請問一下

因為555元件 可做成三種型態的電路

1.單穩態多諧振盪
2.非穩態多諧振盪
3.雙穩態多諧振盪

要以哪一種來做計頻器?

网友:
這個看似簡單,沒有自己去玩過,但還是有一些技術性難度存在.
1. 32768Hz crystal+CD4060 +CD4013 = 1秒時基
2. CD4543(MC14543),CD4553(MC14553) 三位數計數器電路 -- page 7, 3個推動電晶體與3個七節式LED.
3. 1秒觸發與鎖定控制電路.
4. 若欲增加精度至0.1Hz,則再加一個CD4518,將1秒時基除以5再除以2.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請問一下

因為555元件 可做成三種型態的電路

應該是您得要自己好好想一想這三種有何差異,又哪一種適合這裏的應用。
自己弄清楚才能學到東西,直接跟您講答案您還是會搞不懂。

沒有功能與規格要求,我也不想猜,隨便給的電路都是用不上的。
先看懂這張圖再說。

网友:
找到當年(1992)畫的一張用在測試治具上的圖,截取符合本主題的部份參考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您得要自己好好想一想這三種有何差異,又哪一種適合這裏的應用。
自己弄清楚才能學到東西,直接跟 ...

這張圖是不完整的,利用它設計會出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張圖是不完整的,利用它設計會出問題。

??? 少了什麼 ???

网友B:
counter/latch,reset與1秒timebase的相對關係,若沒有加上這個,那counter就無法變成頻率計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ounter/latch,reset與1秒timebase的相對關係,若沒有加上這個,那counter就無法變成頻率計了. ...

這只是方塊圖,且 Counter 部分也有標 Latch 功能。
實際上這些控制訊號都是從時基電路上取出來,觀念清楚後就知道該怎麼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只是方塊圖,且 Counter 部分也有標 Latch 功能。
實際上這些控制訊號都是從時基電路上取出來,觀念清 ...

雖然是方塊圖,但還是要加一塊在Counter與時基之間的圖,這樣才是完整的,不然的話,對於沒有做過的人,可能10人裡沒幾個能懂,不然你可以去問看看.

Counter裡的Latch只是讓人知道那裡有個需要去做控制的信號端,至於該怎麼接,並沒有指出相對關係,若你有看過儀器類的書籍,它的方塊圖就會像我說的那樣畫,若有回授的話也會畫出來,像AGC自動增益,如果你把方塊圖看成是軟體裡的流程圖,就會知道我想強調的是什麼了.

网友:
如果只要檢測(交流電源)60Hz....
簡單的方法,應該是MCU(單晶片)
線路元件少,但要會寫簡單的(單晶片)程式...

最後顯示,看需求與應用而定

1. 用 LED(發光二極體),
  - - - - o + + + + (每一個符號一顆LED)
每一顆LED, 1Hz, o是60, -是59,58,... +是61,62,...
或每一顆LED 0.2Hz, 59.8, 59.6, 60.2, 60.4,...
或百分比...
2. 比較直接讀取則用7段顯示器或LCM(液晶模組)...

网友A:
找出多年前做的六位數頻率表的線路圖來,當時沒有電腦可以繪圖所以只有手繪版。
這是當時我的第二台儀器(第一台是指針三用表),還沒就業所以沒有錢可以買現成的只好自己做。
當時在玩 27MHz 的 CB 無線電,所以頻率計對我非常重要。

此圖就有標示這些控制信號的脈波寬度,當然的這些控制信號與所用的計數器 IC 有絕對關係,剛好這個電路也是用 4553/4543 這組 IC。
我需要比較高的頻率精確度所以採用 3.58MHz 的石英晶體,也需要較高的量測頻率範圍所以多了一組除 100 的預除器才能達到 150MHz。
因為有兩組輸入切換與兩檔時基切換所以就又多了小數點顯示與溢位的電路。

現在用的是八位數多功能計頻器與銣原子鐘的時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出多年前做的六位數頻率表的線路圖來,當時沒有電腦可以繪圖所以只有手繪版。
這是當時我的第二台儀器( ...

想不到你以前沒有用CD4518,而採用4543和4553以減少體積,讚喔.
我是用CD4518和CD4511,74HC390加74HC4040變成可以測到約90Mhz的計頻器,Xtal=10Mhz.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不到你以前沒有用CD4518,而採用4543和4553以減少體積,讚喔.
我是用CD4518和CD4511,74HC390加74HC4040變 ...

那是我第一次使用 4553/4543,用過後才知他的好用。
其實在做這台之前我花了大把銀子買了一顆 ICM7226 這顆 LSI 要來用,花了我當時好幾千元存了好久的錢。
結果只做一半就不玩了,改作這一便宜又較易取得零件的版本,當時的確有花一些心思將線路減到最少,想要做套件來賺零用錢。
現在有需要的人就拿去用。

ICM7226 算是最簡單的儀器等級的計頻器 IC,現在的價錢也很低,線路簡單又功能多,要 DIY 的人可以考慮。
但為何我後來不用 ICM7226 這 IC?因為我看到更好更優秀的計頻器。
優良的計頻器除了功能多外還有智慧型的特點,這智慧型的計頻器我用邏輯電路就做不出來了。

智慧型計頻器在量測低頻訊號時會自動轉換成時間測量的模式,再倒數轉換成頻率給您看。
這有兩大優點,一是測量時間不需切換到 10 秒那檔,一樣只要短時間就能測到零點幾赫之的訊號。
二是零點幾赫的顯示還是滿滿的有效八位數,真是好用的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我第一次使用 4553/4543,用過後才知他的好用。
其實在做這台之前我花了大把銀子買了一顆 ICM7226 這 ...

雖然我在一些電路上看過ICM7226這顆LSI,但是沒有用過它,只用到4553/4543而已.

>智慧型計頻器在量測低頻訊號時會自動轉換成時間測量的模式,再倒數轉換成頻率給您看。
這個是coco$堆積而成的,它可能是用程式去完成的,不過用logic ic應該也可以達成相同功能.

>測量時間不需切換到 10 秒那檔,一樣只要一秒的時間就能測到零點幾赫之的訊號。
>二是零點幾赫的顯示還是滿滿的有效八位數,真是好用的很。

這個應該是與tacho meter的技巧一樣的,取樣3秒再乘以20倍,以預估一分鐘的轉速,而計頻儀則是取樣1秒再乘以10,如果時基很準就沒有差很大,否則就會有10倍的誤差值了,雖然不必寫程式同樣可以做到用1秒測10秒的頻率那樣的功能,但是我並沒有那樣做,我是乖乖的用10秒去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雖然我在一些電路上看過ICM7226這顆LSI,但是沒有用過它,只用到4553/4543而已.

>智慧型計頻器在量測低頻 ...

這種計頻儀我有,裡面的確是用單晶片與程式去跑出來的,傳統邏輯電路做不出來多位數的倒數運算。

低頻測量的數值是很精確的不是利用取樣預估與乘法,的確是計算前後兩個脈波同是上升或下降邊緣之間的時間再轉換成頻率顯示,我透過原子鐘標準頻率與 GPS PPS 同步信號去驗證過了。

計頻儀使用外部 10MHz 銣原子鐘時基,去測量專用的精確時間用 GPS 接收模組產生的 PPS 信號,一個是 PPS 1Hz 的頻率準確度,二是兩個相同型號 GPS 接收模組之間 PPS 的時間差,計頻儀先使用時間測量模式其數值經手持計算機換算後與頻率測量的數值是相同的。

所以低頻訊號要算時間才會精確其有效位數才會多,頻率測量是給高頻信號用的。
以前的工作是只要讓高頻的頻率準誤差少,現在的工作是要求長時間長到好幾年的時間也要很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種計頻儀我有,裡面的確是用單晶片與程式去跑出來的,傳統邏輯電路做不出來多位數的倒數運算。

低頻測 ...

我有看過朋友有買,不知是銣或銫的原子鐘時基,我知道淘寶有在賣.

>低頻測量的數值是很精確的不是利用取樣預估與乘法,
>的確是計算前後兩個脈波同是上升或下降邊緣之間的時間再轉換成頻率顯示,
>我透過原子鐘標準頻率與 GPS PPS 同步信號去驗證過了。

如果不是預估值,我倒是很想知道如何只用1秒就能知道其它9秒未發生的頻率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看過朋友有買,不知是銣或銫的原子鐘時基,我知道淘寶有在賣.

>低頻測量的數值是很精確的不是利用取 ...

如果是測試的信號是很準的 1Hz,用傳統計頻儀用 1S Gate Time 來測會得到 1Hz 的顯示數值,用 10S Gate Time 經過 10S 後來測會得到 1.0Hz 的顯示數值。

但如果用多功能計頻儀的時間測量功能來測這個相同的 1Hz 信號會得到 1.0000000 S 的讀數,因為時基是 10MHz 所以一秒的時間此儀器就讀了一千萬次(10 的 7次方)的脈波數,得到有效位數有八位數的讀數,所有的測試時間只要 1S 不需要切換到 10 S 檔位而需等待 10 秒。又如果此測試信號的 1Hz 不穩會飄,連續測量的每秒間讀數都能看到有變化因為這時的解析度是 0.1uS 而不是傳統計頻儀的 1Hz,或 10S Gate Time 時的 0.1Hz 解析度。

再用智慧型計頻儀來測此相同的 1Hz 訊號,基於在輸入低頻訊號時其內部會自動轉換成用時間測量模式來計算,同樣得到 1.0000000 S 的內部讀數在螢幕上以數學運算轉換成  1.0000000 Hz 的顯示讀數。 所以也只要一秒的時間就能得到 0.0000001 Hz 的解析度,相對於傳統計頻儀其解析度能夠提高一千萬倍。如果此測試信號的 1Hz 不穩會飄也能看到顯示的數值每一秒都會變,傳統計頻儀則因為解析度不足什麼都看不到。

不是測量一秒預估九秒的方式,此預估方式也只能提高十倍的表頭解析度,這種方式是每一秒都在計算且每一秒的數值都是精確的。

註:時間測量與頻率測量的原理是相同的,頻率測量是用 Gate Time 來控制測試信號進入的脈波數,時間測量是用測試信號來控制 10MHz 時基進入的脈波數,1S 的 Gate Time 變成 10MHz 的 Time Base 所以解析度大為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您得要自己好好想一想這三種有何差異,又哪一種適合這裏的應用。
自己弄清楚才能學到東西,直接跟 ...

其實我是想學計頻器的電路

就是使用NE555去做計頻器

我的問題是說 只需要555就能做計頻器

還是需要其他很多元件+555才能做成計頻器

這是我不懂的地方

不好意思 因為我對這方面很沒基礎 所以才來這發問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是想學計頻器的電路

就是使用NE555去做計頻器

這帖已經 PO 了幾個個實際的計頻器線路,就是需要許多 IC 元件才能完成工作,單一個 555 當然無法完成。
用單晶片做的線路會簡單很多,但您要有寫程式的基礎才能讓他會工作。

您要了解您錯這個的需求在哪裡?要有什麼樣的功能?要達到什麼規格?否則沒有人能夠幫上您的忙。

网友:
555 適合 Timer、Oscillator、Converter、Driver 之類的應用,Frequency Counter 還是以 μP 或 Logic IC 等來兜電路比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測試的信號是很準的 1Hz,用傳統計頻儀用 1S Gate Time 來測會得到 1Hz 的顯示數值,用 10S Gate T ...

你說的那些我都知道,

>不是測量一秒預估九秒的方式,此預估方式也只能提高十倍的表頭解析度,
>這種方式是每一秒都在計算且每一秒的數值都是精確的。

這個就是預估式的,難道你沒看出來嗎?

將還沒有發生的數值顯示出來就是預估值,不管用什麼方式都一樣,用10Mhz,100Mhz,1Ghz,都只是解析度與精確度的不同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是想學計頻器的電路

就是使用NE555去做計頻器

可以做呀,用ne555做適合學習,不適合真正的應用,否則為何要用Crystal?

google : ne555 frequency meter,就可以找到很多.

如:
Build a Versatile Frequency Meter For Your Workbench.

网友:
這串討論
可以寫論文了
高手高高手的討論
我在一旁只能夠n_065| 完全插不上嘴

其實 一個500元以上的電表  就有計頻器功能了

或者是 利用頻率與電壓 的關係    頻率越高 電壓越接近峰值  頻率越低反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說的那些我都知道,

>不是測量一秒預估九秒的方式,此預估方式也只能提高十倍的表頭解析度,

我說的是測量方式的不同結果就會不同,這種方式怎麼算是預估式,都是算完所有的脈波後才顯示,沒有預估未發生的數值。

我可能懂您說的預估式的觀念,說的不對的地方再請您補充。

以心跳脈搏計來說,應該是要照規矩好好的計算一分鐘內有幾次脈搏數才是標準的,但實際上哪有那麼多的美國時間去量病患的心跳數,人工計算用十秒的脈搏數去乘以六,儀器測量的話去計算每個脈搏間的時間,再運算成每分鐘的脈搏數,這種測量方式已經行之多年也沒有人說這種方式不準。
引擎用的閃光轉速計也是使用相同的觀念去測量與運算,這種數值的單位稱為 RPM,心跳數值的單位稱為 PPM,這兩種的時間單位都是分鐘,要測量以分鐘為單位時間的方式當然是以預估式來的方便。

我們接觸的電子領域很少以分鍾為單位,頻率的是以秒為單位計頻儀也是以秒為單位,您可以用 Hz 或 PPS 來表示其單位,只要測試ㄧ秒鐘就能滿足這個單位的需求條件,用不到預估再加上後面的預測時間。

我要說的是測量 RPM 或 PPM 需要用預估方式,測量 Hz 或 PPS 不需預估直接測一秒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說的是測量方式的不同結果就會不同,這種方式怎麼算是預估式,都是算完所有的脈波後才顯示,沒有預估未 ...

>我說的是測量方式的不同結果就會不同,這種方式怎麼算是預估式,都是算完所有的脈波後才顯示,沒有預估未發生的數值。

如果是算完10秒才顯示的,那就是實際值,若是算1秒而顯示10才能計算完的值,那就是預估值,就以這樣簡單的觀念來區分,你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說的是測量方式的不同結果就會不同,這種方式怎麼算是預估式,都是算完所有的脈波後才顯示,沒有預估 ...

那請問為何要算完 10 秒才能算是實際值,只算 1 秒又能得到更精確的數值就不是實際值。

我前面有說過傳統的計頻儀量測 1 Hz 的訊號時要將 Gate Time 切到 10S 那檔,經過 10S 後才能得到兩位數的精確度。
但是用不同的方式(時間測量)能夠在 1S 的測量時間後得到傳統頻率測量的更高的精確度(我前面的例子是千萬倍),這就不能算是預估值。

那再請問我用我的計頻儀去測量 60Hz 的市電頻率,得到的數值是 60.xxxxx Hz,那小數點後面的 xxxxx 數值是有效的還是用估算法得到的估計值?

网友C:
簡單而言
再下去 就變成 文字角度  與 解讀觀點上的不同了

心跳是用分來算  但是不想等  所以就用 片段的分 來去組成完整的分

赫茲 是用秒來計算 但是不想等 所以就用在毫秒內   計出來數值 在下去乘

這些都是在做同一件是
切割時間  乘以   重組   顯示      其實只是為了   刷新率

我要說  波是可以預測的  在定義上 他是需要規律的

如果是不規律的波    請用示波器

兩個人都是對的也都錯了

邏輯
13# 那張圖 說明了

如果波沒有發生  那就沒有顯示

如果沒有比較  那也無法知道是不是有效

來源信號     OSC   都是方波

對於AND GATE而言 兩個1 他才輸出
這套電路就是一直不斷比較
他所顯示的值  是現在

未來不可能顯示  即便波是有規律的     如果下一秒波改變了   顯示的值一定會變
過去不可能顯示  除非有存下來

薛丁格的貓

貓   是生  是死

阿鳥威  打一篇 花我一小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請問為何要算完 10 秒才能算是實際值,只算 1 秒又能得到更精確的數值就不是實際值。

我前面有說過傳 ...

我如果問"尚未發生的"第2,3,4秒的頻率,它是如何得到的,那你會說是計算得到的,那就對了,計算本身就是一種根據已知條件,把它寫成程式的預估,它所有的值都是預估值,此預估值是隨著輸入而調整.

你不能因為準確就說它不是預估值,汽車GPS導航有預估目的地的到達時間,它也是隨時在計算,隨時送出新值,若是準時到達了,且與預估時間相同,你總不能說它不是預估值吧.

飛機的飛航時間也是一樣的道理.

网友B:
預估值與實際值,是用於區別名稱和所講的事情,飛機也是有預估達時間和實際到達時間,飛機有可能一些原因而延遲,頻率若在某些特殊時空也會延遲,只是以目前的時空它是固定的,所以你沒有感覺得到而已.

>那再請問我用我的計頻儀去測量 60Hz 的市電頻率,得到的數值是 60.xxxxx Hz,
>那小數點後面的 xxxxx 數值是有效的還是用估算法得到的估計值?

那是預估值,計算所得到的預估值,只要是未來的都是預估值,不管它是幾位或多麼的精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如果問"尚未發生的"第2,3,4秒的頻率,它是如何得到的,那你會說是計算得到的,那就對了,計算本身就是一種 ...

不對不對,我沒說過他能夠計算出尚未發生的第 2,3,4 秒的頻率,他只能算現在剛過去的這個頻率或週期而已,且持續的即時計算。

計頻儀看似簡單的東西,但是平常的應用太少了,相關的資源與文件也較少,這次剛好您有興趣多討論了一下,我話也多了一點,觀念也還兜不到一起,請您見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對不對,我沒說過他能夠計算出尚未發生的第 2,3,4 秒的頻率,他只能算現在剛過去的這個頻率或週期而已 ...

>不對不對,我沒說過他能夠計算出尚未發生的第 2,3,4 秒的頻率,他只能算現在剛過去的這個頻率或週期而已,且持續的即時計算。

當你說1秒能知10秒的值,那就是說它能夠計算出尚未發生的第 2,3,4 秒的頻率.

純技術觀念的探討是有益的,如果是我錯了,那我就要改了,還要謝謝你,若是你錯了,那就換你要改觀念了.

技術觀念就是互相找問題點而不是漫罵,所以多多找碴是有益的,至少我是這麼認為啦,別人若能指出我不對的技術面,我都是很高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簡單而言
再下去 就變成 文字角度  與 解讀觀點上的不同了

你寫字最好標上標點浮號啦,不然看起來很累捏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簡單而言
再下去 就變成 文字角度  與 解讀觀點上的不同了

“赫茲 是用秒來計算 但是不想等 所以就用在毫秒內   計出來數值 在下去乘”

上面這段話不太對,計頻儀來測頻率都是計算實際測試時間內的數值,不會用到乘法。
測量時間是一秒就是真正的頻率數值,而測量時間改 0.1 秒後其得到的讀數就是少一位數讀數(少最後面的 Hz 那位數),從來沒看過有人或有實際儀器將這位數用估計或計算的方式將這位數給補回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對不對,我沒說過他能夠計算出尚未發生的第 2,3,4 秒的頻率,他只能算現在剛過去的這個頻率或週期而已 ...

>測量時間不需切換到 10 秒那檔,一樣只要一秒的時間就能測到零點幾赫之的訊號。
>二是零點幾赫的顯示還是滿滿的有效八位數,真是好用的很。
這個應該是與tacho meter的技巧一樣的,取樣3秒再乘以20倍,以預估一分鐘的轉速,而計頻儀則是取樣1秒再乘以10,如果時基很準就沒有差很大,否則就會有10倍的誤差值了,雖然不必寫程式同樣可以做到用1秒測10秒的頻率那樣的功能,但是我並沒有那樣做,我是乖乖的用10秒去測.

我知道問題在哪裡了,上面這段是從第 24 樓貼過來的。
“測量時間不需切換到 10 秒那檔,一樣只要一秒的時間就能測到零點幾赫之的訊號”是我說的,這段讓您產生了誤會,誤會這是用估算來得到讀數。
較精確的說法應該是:在測量極低頻時“測量時間不需切換到 10 秒那檔”,只要利用時間週期的測量方式“一樣只要一秒的時間就能測到零點幾赫之的訊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預估值與實際值,是用於區別名稱和所講的事情,飛機也是有預估達時間和實際到達時間,飛機有可能一些原因而延 ...

不懂為何您會一直認為連這麼簡單的測試都是未來的預估值,如真是預估值那怎麼會精確?

事實上他真是精確值,用週期測量來讀這相同信號得到 16.6xxxxx mS 的數值,此數值用計算機倒數一算剛好跟 60.xxxxxx Hz 完全一樣,該不會連週期測量也是用預估法所以兩者算起來是一致的?

換個角度想,這是市售大廠做的儀器設備不是我自己發明的設備,如果是用預估運算方式其數值還有公正性還會有人要買嗎?
事實上現在許多市售的“高解析計頻儀”都稱高頻與低頻測量時都有相同的解析度,我這台是二十幾年的老機器了,現在的高解析計頻儀可以算的更快有效解析度更多位,有空時到儀器店請老闆拿一台這種計頻儀出來玩玩就知道。

网友:
這裏有一份中文的基礎儀表文件,這是我能找到最淺顯易懂的相關文件。
裡面後半段就是說計頻儀的原理、誤差與解析度,也有說到週期測量與倒數換算的作法。

我比較笨講不清楚,有興趣的人下載回去看。

要用單晶片來做這種計頻儀這裏也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懂為何您會一直認為連這麼簡單的測試都是未來的預估值,如真是預估值那怎麼會精確?

事實上他真是精確 ...

如果你把儀器內的crystal換成ne555(假設它可以震盪很高的頻率),再以一般的RC下去做震盪元件,然後你想想會發生什麼事,若你想通了,就知道我在講什麼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把儀器內的crystal換成ne555(假設它可以震盪很高的頻率),再以一般的RC下去做震盪元件,然後你想想會 ...

時基不穩與不準,量測的讀數也不具精確度,是嗎?

您就直接講,不要考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時基不穩與不準,量測的讀數也不具精確度,是嗎?

您就直接講,不要考我了! ...

你是知道,只是不願意相信它是預估的值,因為它太準了,現在你知道我要講的重點了,因為crystal的穩定度,精度與準確度,讓你忘了其實它是預估的值,把crystal換成了NE555就好像火車因為某些原因而造成誤點,不然的話,火車到站時間也是很準的,火車若在本站誤了一點點時間,司機就會開快一些彌補時間.

你不願意相信它是預估的,這是廠商站在技術面希望user分辨不出使用的方法,在實際上,user也是注重準確度,而非你使用的方法.

网友:
其實,這個問題只是精度的問題。

我們先定義這2個不同方式:
duke83 所說的,樣本空間1sec,以波形的上升與下降之間時間來計算出來值,並多次取樣且平均出來的答案為 A
ScottWang所說的,樣本空間 10 sec,以波形上升或下降觸發計數值出來的答案為 B

(1)以 error probability 來說,值為小的好 (假設 A, B 元件精度一樣)
Error-a > Error-b
(2)以計算時間來說:
Total-Time-a  << Total-Time-b
(3)以成本來說: (假設,A與B產品出來的精度設定為相同)
cost-a >> cost-b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知道,只是不願意相信它是預估的值,因為它太準了,現在你知道我要講的重點了,因為crystal的穩定度,精度 ...

我用的時基是已經經過校正且驗證過其正確頻率的,是已知值而非預估值。
手邊的計頻儀老歸老但時基已經更換了並校正過,所以他量出來的數值我可以相信。

原本隨機內部的 TCXO 的頻率穩定度(溫度係數)是 2PPM (2x10^-6),但經過多年使用已經衰老,要經過 30分鐘的熱機後其頻率才會穩定下來,後來換了一顆新型的 SMD  1PPM TCXO 經過比對測量後知道實際輸出 10Mz 時有+8Hz 的頻偏誤差算起來是 0.8PPM 有在規格內,且一開機就是穩的馬上就能用不必再等時基穩定下來。實際量測 10MHz 左右的被測信號我知道會有 8Hz 的誤差剛好是八位數螢幕的最後一位數是誤差值,這時的有效位數是七位數。如量測 1MHz 的訊號本機只會顯示七位數的數值,這時的七位數全都是可被相信的有效值或精確值了。但如果我沒換 TCXO 的話誤差是有兩位數,所以花點小錢改裝一下計頻儀的內部時基是很有效益的。

但如果計頻儀改用外部 10MHz 時基輸入其顯示的數值可信性又能夠再提高了。
改用銣原子鐘振盪器來當時基,其穩定度照其規格說是 2x10^-9/year or 2x10^-11/day,已經遠遠高於這台計頻儀八位數的解析度了,這時您看到的所有讀數應該全都能相信了吧!
但這銣原子鐘振盪器(FE-5680A)是中古買來的不會有問題吧?所以我又多買一顆同是基地台設備汰換拆下來的另一廠牌型號,這台不必經過改裝本身就有 10MHz 與 1PPS 訊號輸出,兩顆同時比對其頻率在我的計頻器無法看到差別了,頻率顯示為 10000000 Hz,切換到 10S Gate time 也只是多一位數 0 而已。

不相信,再用其他設備再來比對,我還有 GPS 授時接收器能夠使用,GPS 信號號稱能達到 10^-12 這種等級,GPS 授時接收器上頭也有可規劃的頻率輸出可利用,設定為 10MHz 輸出且衛星接收達六顆以上後再與兩顆銣原子鐘振盪器去比對,結果還是一樣解析度不足無法看出差異來,這時真想換 12 位數的計頻儀了。

我的計頻儀我常在用又經過上述的校正比對程序所以我知道其能耐,用內部時基時有效位數為七位,用外部時基時您就完全可以相信其全部數字。
請問我這樣做有哪邊有錯,這也就是說我的使用與方法沒有估計值全都是有效精確值。

网友D:
最近聽老外說 買GPS模組就會有一個接近原子鐘的時基

聽不明白 但是很便宜

有人聽過或了解原理嗎
DiY_De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聽老外說 買GPS模組就會有一個接近原子鐘的時基

聽不明白 但是很便宜

沒錯,但這不是普通的 GPS 模組,是專用的 GPS 授時模組,能夠提供到很精確的時間信號,能夠達到 nS (10^-9)等級的時間誤差,精確度經實測與原子鐘差距很小(短時間內)。
但這與原子鐘的用途不太相同,原子鐘能夠提供實際的 10MHz 訊號與短時間內的穩定度,GPS 授時模組能提供長時間下的頻率修正與秒同步信號,一般而言這兩者要同時使用,用 GPS 授時模組來長時間修正原子鐘的輸出頻率,這才是完整的應用。

普通的 GPS 模組裡面有一個 PPS 信號其精確等級是 uS(10^-6),跟 TCXO 的誤差等級差不多。
儀器用的參考頻率產生器是用 GPS 授時模組與恆溫振盪器 (OCXO),精確等級是 10nS (10^-8)。
而基地台設備的基頻高且傳輸的訊號頻寬大就需要原子鐘等級的參考訊號才能夠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是知道,只是不願意相信它是預估的值,因為它太準了,現在你知道我要講的重點了,因為crystal的穩定度,精度 ...

scottwang 大大...

我想那不是"預估值"....而是你怎麼看"定義"的問題...

想想一個問題: 不管你在騎車或開車時,時速 50公里, 100公里....
是 預估值 還是 真實值....

如果預估值,那下一次,你被開單,請說那是"預估值",....

---------------------------------------------------------------
頻率 60Hz
你可解釋成 每秒鐘有60週期, 頻率= 次數 /秒 ,
另一個角度是 週期(時間) = 1 / 頻率
   60Hz = 1 / 60 = 0.01666... sec = 16.666... ms(毫秒) , 一個週期16.666毫秒

---------------------------------------------------------------
想想另一個問題, 正常人 脈博 每分鐘 72下 ...
是不是一定要 計時"1分鐘",才能知道脈博呢?

如果你是急診病人家屬....病人突然心臓不跳 脈博為"零"...
|(開始)+++....++++(跳三十下),停止---------------------| (這一分鐘跳30下)
XX醫生跟你說...(還沒一分鐘)病人 脈博 還沒停(還有跳30下)...你能接受嗎?
|(開始)----------------------------------------------------------| (這一分鐘跳 0下)
這時候,XX醫生 才說 沒有脈博心跳, 開始 急救....你能接受嗎?

另一個場景
|(開始)+++....++++(30秒72下),停止---------------------| (這一分鐘跳72下)
XX醫生跟你說...病人 脈博 一分鐘72下 很正常...你能接受嗎?

---------------------------------------------------------------
註:時速100公里 = 每一小時 位移100公里 = 每秒 位移27.777公尺 = 每位移1公尺 只有 0.036秒
所以不用等 1小時或等你位移100公里,....只要你 0.036秒內 位移超過1公尺,你的時速就超過100公里.
就要被開單...

网友A:
jason680 大大說明的真好,真是定義的觀點差異,物理上有絕對與相對的兩種觀點。

經這這番的討論後我才知道 scottwang 版主是以絕對的觀點來看,我則是以相對的方式來測試。
時間沒有跑完距離沒有走完以絕對的觀點來說就是預估值,我以比較方便的測試方式來做雖然已經夠精確了但還不是實際值。
如果我能夠拿到絕對精準的設備來做比較,這個相對比較的數值也才能稱為不是預估值,實際上拿不到這種設備。

短時間的測試方式是基於被測物與自己本身的時脈都是恆定不會變,真的完全不會變化這種測試方式的結果才能與完整測試的結果相同。
但如果被測物或時脈會稍許的變動,其結果就是完全不同了。

再以心跳速率的例子來說,知道每個脈搏間的時間差才是醫生最關心的數值,看心電圖的脈搏時間間隔比一分鐘的總脈搏數來的重要,他們稱為心律不整。
在我們這行這種情況就稱為震盪不穩,這種情況以做電路要儘量避免與排除,這時用時間週期測量方式來看極低頻訊號測試結果是最方便不過了,只要很短時間就能知道震盪穩不穩。

又一個例子,今天要做一個很準的電子時鐘,傳統的測量方式是以計頻儀去量 32768Hz 石英晶體的頻率,並修正到準確為止,再仔細一點的話用時間週期功能去測量其 1S 的驅動脈衝是不是真的所有小數點以後都是零,一般而言這時候就能準備出貨了。
但客戶問您這個鐘的月誤差或年誤差幾秒,您可以用計算或概估的方式告訴客戶,也能經過一年的時間後才告訴客戶真正的月誤差與年誤差,我想大部分人都會用第一個預估法去告訴客戶。

工作久了就有習為常的既有觀念與習慣作法,但不見的這是正確或是真理,很高興 scottwang 版主提醒了我這一點。
當您以為已經掌握所有的變數時,事實上還有您未知或意外情況的發生,這就是預估與實際的差異。

网友B:
引用 网友E:
scottwang 大大...

我想那不是"預估值"....而是你怎麼看"定義"的問題...

你許多的類比與所探討的預估值是不對的,當你真正了我所談的內涵時,你或許才會發覺自己錯了, 而且還不自覺.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許多的類比與所探討的預估值是不對的,當你真正了我所談的內涵時,你或許才會發覺自己錯了, 而且還不自覺 ...

實在不知你對在那, 說說你說的"內涵", 讓小弟洗耳恭聽,增廣見聞, 如你所說 勿自誤誤人...

後註: 我大概知道 你的"執著"在那裏了....
所謂的"速度",頻率,脈博,轉速...都是一種"比值"(長度或次數與時間的一個比值)...
而你"執著"於文字...忘了,其實比值有 瞬時(瞬間) 比值與"平均"比值...

當我們日常使用 這些比值時,有時是以"平均"來看待,有時以 "瞬時"來看待...
但如果你"執著"於 "平均" 速度 且要走完 "絶對"時間(每秒鐘,每分鐘),...
那你保有你的觀念,也不用說 別人一定是錯的...

一般所謂: 時速超過100公里 超速被開單
基本上,它用的就是瞬間 時速,沒有所謂 預估 的問題,
它就是 瞬間 時速 超速, 沒有任何預估,也沒有錯誤.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實在不知你對在那, 說說你說的"內涵", 讓小弟洗耳恭聽,增廣見聞, 如你所說 勿自誤誤人...

後註: 我大概 ...

這裡所探討的是設計問題,你用平常的規則來談,那就文不對題了.

首先說明一下我所關注的重點,是在未來事件,以避免你想的與我所談的兜不到一塊.

當在使用頻率計以1秒顯示1Hz以上的相關頻率時,並不在此討論的重點,但是例如:當頻率如0.3Hz或0.9Hz,平常是以10秒當時基,其所測試與顯示的就是實際值,若以1秒顯示的就是預估值.

當rpm錶是以60秒顯示一次rpm值時,其所顯示的是實際值,當rpm錶是以3秒顯示一次rpm值時,其所顯示的就是預估值.

以上就是我所討論的重點,若你對於我所提的重點與你之前所提的心裡想的討論主題並不相同,那你就離題了,若是相同,那你仍然認為我說的不是預估值,那我建議請再把我所寫的再重新看看,若是沒有做過測0.3hz或0.9Hz的計頻儀,建議你做一台玩玩,並去找相關的資料看看.

預估值是為了方便人們的使用而為之,請不要再把平常的規則拿來此探討,感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jason680 大大說明的真好,真是定義的觀點差異,物理上有絕對與相對的兩種觀點。

經這這番的討論後我才知 ...

麻煩你有時間時測一下,以1秒顯示的時基顯示0.9Hz,也就是平常以10秒才能測到的值,看看它以1秒顯示的值為多少,謝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麻煩你有時間時測一下,以1秒顯示的時基顯示0.9Hz,也就是平常以10秒才能測到的值,看看它以1秒顯示的值為多 ...

先說測試條件,計頻儀使用內部時基約有 1ppm 的誤差,0.9Hz 是來至可規劃頻率輸出的 GPS 馴服振盪器精度約 0.1ppm。

Gate Time 1S 時的顯示▼ 900.0002mHz

Gate Time 10S 時的顯示▼ 900.00020mHz

週期測量時的顯示▼ 1.1111109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說測試條件,計頻儀使用內部時基約有 1ppm 的誤差,0.9Hz 是來至可規劃頻率輸出的 GPS 馴服振盪器精度 ...

謝謝你.
莫怪人家要花錢買精度高的儀器,光看後面那些數字就一個字 ... 爽 ...

网友F:
發文的苦主等很久,還沒幫他解決疑難耶!三位數顯示應該夠用,前輩們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F:
發文的苦主等很久,還沒幫他解決疑難耶!三位數顯示應該夠用,前輩們加油! ...

他在 28# 說:
其實我是想學計頻器的電路
就是使用NE555去做計頻器
我的問題是說 只需要555就能做計頻器
還是需要其他很多元件+555才能做成計頻器

您和duke83都已提供了實際的電路圖,我在 32# 也已提供了NE555簡單型的計頻儀的連結,再來就看他了喔.

楼主:
各位的回答 我有看過了

只不過有些很深 我真的看不懂就是了

其實我是想找個用PSPICE這套軟體 做個計頻器的電路模擬

然後主要使用NE555這個元件 再搭配其他元件 做成計頻器模擬

沒有像各位學的 這麼深入

所以很多我都看不懂

我也還在找尋我的答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謝謝你.
莫怪人家要花錢買精度高的儀器,光看後面那些數字就一個字 ... 爽 ...  ...

您爽我可不爽!

這兩天將這些玩具拿出來照相順便檢查一下,才發覺掛掉一顆铷鐘,震盪時有時無,板子清洗過也無效,如果是铷泡壽命已到也就沒輒了,詳細電路也找不到,二手舊貨就是這樣玩玩還可以,有空再來去找新品來用,要準真的得要花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的回答 我有看過了

只不過有些很深 我真的看不懂就是了

線路看不懂沒關係,原理要搞懂。
電路不會做沒關係,可以找現成。
如果只是要跑模擬,我就幫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線路看不懂沒關係,原理要搞懂。
電路不會做沒關係,可以找現成。
如果只是要跑模擬,我就幫不上。

因為我是得先做出PSPICE軟體的模擬電路

才能去買材料來做電路板

謝謝你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的回答 我有看過了

只不過有些很深 我真的看不懂就是了

你要ne555的也找給你了,不必再模擬了,直接做才是真的,那才會實在,基礎才會穩固,做了問題再找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爽我可不爽!

這兩天將這些玩具拿出來照相順便檢查一下,才發覺掛掉一顆铷鐘,震盪時有時無,板子清洗 ...

有許多是東西是相對的,好的產品貴,維修也貴,這是沒有辦法的事,除非自己把所買的儀器都弄懂如何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ne555的也找給你了,不必再模擬了,直接做才是真的,那才會實在,基礎才會穩固,做了問題再找問題. ...

不是不必在模擬了

是我就是需要模擬這個用555做成的計頻器電路

成功後 再去買元件來做電路板

我想先用PSPICE模擬電路 跟實不實在 沒什麼關係吧

我能學到PSPICE模擬電路的圖 也是很實在阿= =

還是謝謝你喔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不必在模擬了

是我就是需要模擬這個用555做成的計頻器電路

模擬軟體是死的東西,與實際的電路元件有些許的不同,用實際零件的去玩,才能學到真正的東西,記憶才能深刻.

网友G:
我個人的意見是......
現在的模擬軟體都很強悍~~
善用這個,可以更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擬軟體是死的東西,與實際的電路元件有些許的不同,用實際零件的去玩,才能學到真正的東西,記憶才能深刻. ...

重點是 我就是需要模擬軟體的電路圖...

而且我是模擬完 會去做實際零件的電路

這樣應該也是很深刻才是

我需要的就是軟體模擬

而不是我只做軟體模擬 而不做實際零件

所以 您似乎搞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個人的意見是......
現在的模擬軟體都很強悍~~
善用這個,可以更棒~

對,模擬軟體都很強悍,很好用.
重點是如何善用,對於很多理論都不懂的,實做都不多的,實做最重要,兩著搭配則更佳,若只想只靠軟體來學習,那可能將來反而會後悔.

若是已有經驗者,那軟體是如虎添翼,因為他知道優缺點,還有那些軟體是不可能提供的,就是我說的"軟體是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點是 我就是需要模擬軟體的電路圖...

而且我是模擬完 會去做實際零件的電路

我沒有搞錯你的意思,我已提醒了,你要怎樣做,是你自己的事了 ...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沒有搞錯你的意思,我已提醒了,你要怎樣做,是你自己的事了 ... good luck.

呃..因為我就是需要用PSPICE軟體來模擬計頻器的電路

所以 這跟是不是直接用零件來做電路板 似乎沒有太大的關係...

需要用PSPICE 來模擬電路圖 才是我的問題所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這裡所探討的是設計問題,你用平常的規則來談,那就文不對題了.

首先說明一下我所關注的重點,是在未來事 ...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F%8F%E5%88%86%E9%90%98%E8%BD%89%E9%80%9F

每分鐘轉速

每分鐘轉速,英文RPM,全寫是Revolution(s) Per Minute,是轉動性物體在轉動速度上的一種衡量單位,所指的是一個物體在一分鐘內的旋轉圈數,一圈即是指一次的繞週轉動,若以數學上的角度單位來衡量即是轉動了360度。

經常用RPM來做為轉速單位的有泵、馬達、引擎、碟機(如:光碟機、硬碟等),倘若某一馬達的說明書顯示它具有3,600RPM的轉速,表示該馬達每分鐘可以轉3,600圈,也就是每秒鐘約轉60圈。此外若引擎的說明書寫著轉速上限為4,500RPM,如此一旦使引擎轉速突破此上限,就會被稱為「超轉」,超轉具有危險性,輕則引擎溫度升高、損壞引擎,重則與引擎關連的相關系統都一併故障,甚至可能危害到相關人員(如汽車引擎超轉,有可能危及駕駛與乘客)。

值得注意的是,RPM以分鐘作為時間基準單位,但近年來精密型轉動、精密型轉速的馬達愈來愈多,以分鐘為單位是早期技術尚不夠進步,每秒轉動的圈數尚不穩定時(如:這一秒轉590圈,下一秒轉611圈),因此才以分鐘為量測基準單位,如今逐漸的也開始有以每秒為單位的需要,特別是有精密控制旋轉圈數需求的馬達上。

--------------------------------------------------------------------------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0%9F%E5%BA%A6

速度

    在這篇文章內,向量與純量分別用粗體與斜體顯示。例如,位置向量通常用r表示;而其大小則用r來表示。

速度是描述物體運動快慢和方向的物理量。物體在一段時間Δt內的平均速度v¯是它在這段時間裡的位移Δr和時間間隔之比

    v¯=Δr/Δt

物體在某一時刻的瞬時速度v則是定義為位置矢量r隨時間t的變化率:

    v=dr/dt

物理學中提到物體的速度通常是指其瞬時速度。速度在國際單位制中的單位是米每秒,國際符號是m/s,中文符號是米/秒。相對論框架中,物質移動的速度上限是光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F%8F%E5%88%86%E9%90%98%E8%BD%89%E9%80%9F

每分鐘轉速

通常會在後面特別標註  用的時間單位

就如同時速 標明的話會是每千米/小時   KM/Hr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通常會在後面特別標註  用的時間單位

就如同時速 標明的話會是每千米/小時   KM/Hr ...

我們這裡所探討的是目前的規格,但是你所提的可能是未來的主流,雖有相關但是又不同,也許5年,10年等市場成熟了,或許每秒轉速就是rpm的標準了,若有興趣,你可以重開一帖,請大家都一起聊聊未來各種可能的主流,這樣又可以學習到新東西.

例如現在usb統一了電腦介面,以後又會有什麼可以的新介面出來,各種新的規格都可以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們這裡所探討的是目前的規格,但是你所提的可能是未來的主流,雖有相關但是又不同,也許5年,10年等市場成 ...

這麼熱情的辯論我心臟受不了n_048|   我光在邊看就看到手心冒汗了n_094|
倒是真的給我看了很多   也看了我一直在找尋一直想看的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麼熱情的辯論我心臟受不了   我光在邊看就看到手心冒汗了
倒是真的給我看了很多   也 ...

你用自己的方式去設計一台以傳統式IC,以10S為時基可以測量到小數點的頻率計,不要用現有的電路,而是自己規劃,自己先看原理,自己想電路,即使電路功能不那麼理想,但是你也可以學習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