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小牌led燈泡不亮了..已拆開

楼主(2014-10-22):
各位大大,這是第一次PO問題,請指教!!

小弟有一10w小牌LED燈泡...不亮後拆開...發現電阻(外觀有裂紋)及小電容(頂上突起)似乎有問題..

爬文發現..有幾位大大有發文..結果大多是電解電容出問題..我預計換掉此電阻及電容..

但此電阻已有焦黑現象..色碼看不清楚..也怕拆下量電阻值已經變質了..不知該如何知道正確電阻值??

請各位大大撥空幫我看看是否還有何處有問題...我想自己修修看...感謝大家!!

PS:不知LED發光模組是否有燒壞..不知應該外接多少V電壓給他..可以先看看是否還為良好?懇請賜教

网友A:
電阻也許還沒壞,圖4紅圈處應該是110v處,週邊零件檢查看看,圖2下方黑色零件好像燒了一個洞,電線那邊突起電容要換

楼主:
guo123_00 大大..感謝..那個小洞..我用顯微鏡看了一下...似乎是本來就有的..非從內部破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阻也許還沒壞,圖4紅圈處應該是110v處,週邊零件檢查看看,圖2下方黑色零件好像燒了一個洞,電線那邊突起電容 ...

guo123_00 大大..感謝..不知你看得出電阻值嗎?我實在辨別不出..

网友:
可以的話,把100uF/35V改為100uF/50V,算是耐壓跳一級.

网友:
圖2下方黑色零件是保險絲,1A,25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cnledw.com/inter/upload/2010111819423521668.pdf

雄爸爸...此篇完全命中要害..太厲害..佩服!!!!

楼主:
scottwang 大大...好的..既然要換..就換好一些..了解
IKURA 大大...了解...不過他應該沒壞吧...需要換嗎?

网友:
1.既然拆了,最好將電解電容全換了吧!沒幾顆.
2.電阻基本上不容易壞,你先吸掉一邊的錫,先用電錶量量看是幾歐姆
   我依圖片看,推測為3.3K歐姆~~~你先量量看吧! 只要不是短路或無限大基本上多沒壞

楼主:
嗨..鹹蛋超人大....好的...一次工..乾脆電容全換..沒差幾塊錢..卻更安心..電阻量測..我來試試..感謝

网友:
那棵應該是繞線型的電感
以前修過一次
熱應力 線斷在裂縫的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