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P221W 螢幕會雪花

楼主(2014-10-22):
1. 開關機, 電源,訊號. 按鍵等功能完全正常,但就是畫面開機後就會有[雪花邊],
2.調整解析度及驅動程式都沒有用,
3.也有更換過VGA粗的線等.
4.檢查過電容,目視沒發現有泡起來現象等.

想請問這現象,自行維修應該朝向哪一方向?.....D-Sub的pin腳空焊?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
有沒有排除顯示卡

网友:
1.排線清潔
2.電容要拆下用電容表量
3.用別台正常螢幕測試,確定是螢幕問題還是電腦顯示問題
4.將螢幕雪花畫面上傳,分析可能的故障原因

网友:
邊角處,熱機一段時間,慢慢出現彩色點點~~   "面板問題" ~~~

以現今LED螢幕價格,你換台新LED螢幕省時省力還保固3年

新手自己處理panel:費時,費力,還有極大機率搞壞,往往兩頭空

=============
如為自用,湊合著點用,螢幕熱機出現彩虹點點多是"邊角處",使用上因該還好

若非自用的,建議你退修,以免兩頭空

楼主:
1.排線清潔 (正要清潔中, 後續上傳狀況)
2.電容要拆下用電容表量 (可以請教是小塊AD board 上面的電容......還是電源版大片上面的電容?)
3.用別台正常螢幕測試,確定是螢幕問題還是電腦顯示問題 (有用自己的NB作外接銀幕測試,狀況也是會有雪花狀況. )
4.將螢幕雪花畫面上傳,分析可能的故障原因.(有...在第一章圖片, 可能不清楚 ).

楼主:
Ultraman大:
沒錯,但自己想藉由DIY試試看是否能自己排除.

楼主:
chvan大:
1.有沒有排除顯示卡 ( 有,但曾經有一次在重新安裝系統時,居然正常,後再重新開機就又開始, 但後續也更換使用外接NB的螢幕也會有雪花, 也有使用OSD回復工廠模式,但沒有用 )

网友:
引用 楼主:
Ultraman大:
沒錯,但自己想藉由DIY試試看是否能自己排除.

你要將整個panel整個完全l分解開~~然後去check是偏光膜 或是 玻璃or壓克力片 .....等等

畢竟將整個panel完全分解"easy",但是要完整無誤裝回"Very hard"
裝不回去或搞斷燈管,壓破/裂液晶面板這是新手常見的...

所以我才會說能湊合著用就用
==================================

換顯卡 或 清排線接頭~~這多是無意義的事, 你改一下標題,把雪花改成"熱機5~10分鐘後",螢幕邊角出現彩色雜點

非內行的看到"雪花"直覺就會是"換顯卡 或 清排線接頭"

楼主:
Ultraman大大,它"雪花"不是固定在一個地方....可能第一張圖片不明顯,雪花會隨著解析度而變動.......所以應該不是Panel 的問題.....煩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