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偏光膜最底層?

楼主(2014-10-22):
這次自己更換內膜,不過最底下好像還有一層,不知道是不是也要拔除?

网友:
偏光膜不好撕開,建議內外膜都換,避免撐不久。

网友A:
撕偏光膜會很臭,快中毒。

网友B:
那是膠 要刮除乾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撕偏光膜會很臭,快中毒。

早有耳聞,自己試了才知道,真的臭...而且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膠 要刮除乾淨

您好,是不是撕到殘膠那一層就好?還是要撕到玻璃為止?

网友:
玻璃上方都要去除,美工刀由角邊切入慢慢撕盡量連膠一塊掀起
減輕後面除膠工作
給建議參考:
1, 貼時先點亮測試看膜是否買對,角度是否吻合
2, 貼膜時看是否有第二人可以協助,一人負責貼,一人負責擦拭玻璃上空氣中的微塵
3, 31.5吋屏買32吋膜,如果是正32吋我的建議是買大一號切割(我的經驗這種情況貼完邊上都會有約1MM貼不到,貼不準)

网友:
真的像searle大說的一樣:早有耳聞,自己試了才知道,真的臭...而且酸

网友:
建議要在室外進行
如果在屋內施工
怪味會存在好幾個月

楼主:
真是搞笑了,確定果然要撕到玻璃為止,再臭一次

网友C:
撕開除膠清潔是簡單,貼模才是表現功力時候...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撕開除膠清潔是簡單,貼模才是表現功力時候...加油!

您說到重點了,所以,在還沒拆時,新螢幕就已經定位完畢!這樣比較沒壓力

楼主:
繼續苦戰

目前進度

目前進度

网友C:
用去漬油如有抽菸請小心,去漬油燃點很非常高有聞到油氣,有火花就會點燃。
我是用酒精去膠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去漬油如有抽菸請小心,去漬油燃點很非常高有聞到油氣,有火花就會點燃。
我是用酒精去膠很快。 ...

多謝提醒,今天來買酒精試試

楼主:
奇怪,為何還沒把內膜貼上,就可以看到畫面,試上內膜也沒有比較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為何還沒把內膜貼上,就可以看到畫面,試上內膜也沒有比較漂亮?! ...

內膜是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