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PWM IC

楼主(2014-10-23):
1.請問較常用的PWM IC , 可以改變Duty和頻率?

网友:
這不是PWM IC的功能嗎?

网友:
常用的話可以  但是頻率範圍不寬 通常都是 上百KHZ    占空比 5~99

网友:
改變RC即可改變震盪頻率 (範圍內)
PWM IC本來就可以改變脈波寬度
重點是要看你是要單一組PWM輸出
還是兩組相位差180度的PWM輸出

网友:
先開規格(做什麼東西的需求)
後想方案(按需求規格,適當實做....)

楼主:
各位大大
1。因不想用MCU做
2 ,所以想用PWM IC的特性做 0到100%的PWM控制
3,做法昰在PWMIC的FB Pin灌不同電壓讓IC產生不同的占空比 舉例,Vin=1~5V PWM輸出=0%~100%,以上作法不知可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
1。因不想用MCU做
2 ,所以想用PWM IC的特性做 0到100%的PWM控制

第三點是 基本的
FB 是IC知道外部電壓的一個入口
就跟LM317的ADJ一樣
ADI與OUT要永遠維持1.25V的壓差  不多不少
這1.25V的壓差 是來自內部調節電路

PWM也是類似    占空比 與 FB會有一個關係  取決與 分壓電阻   R1 R2

另外 邏輯IC 跟 OPA 可以生成 脈波  可調性會更大

网友:
Vin=1~5V來源是什麼?
為何要用1~5V控制0~100%?
假設1~5V為斜波,有0~1V的空檔,既有空檔,那0~100%是沒有空檔的,如何做0~100%調整?

0~1V要憑空消失,用op amp先消掉嗎?
1~5V先轉為0~4V,再轉為0~100%?

楼主:
大大 Vin是由Voltage Generator產生 , 可以隨便控制你想輸出的電壓,當然0-4V也OK的 ,
只是我比較不大確定 , PWM輸出是否會跟隨著輸出電壓做線性的增加
1. 0V=0% 1V=25% 2V=50% 3V=75% 4V=10%
2.PWM IC有辦法做到PWM=100%嗎 , 印象中有的只能到94%
3.PWM IC的頻率調整成30Khz是OK的嗎?
4.我看到有人用三角波加比較器做PWM Duty控制 -> 這種做法OK嗎?

网友A:
請善用Google的關鍵字搜尋
"555 PWM"或"OPA PWM"
搜尋 網頁or圖片

网友:
NE555 也可以當 PWM 用,但好像也只能 5-95%,可以去試試零件隨手可得。
如將兩個矽二極體改成鍺二極體聽說可以變成 1-99%。

要用三角波與 OP 來做也是可以,可以參考這個遙控模型電子變速器網頁

0 與 100 % 是數學上的理論值,實際的物理上是做不到的,0% 是零電位 100% 是高電位,都已經是 DC 了何來震盪頻率之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善用Google的關鍵字搜尋
"555 PWM"或"OPA PWM"
搜尋 網頁or圖片

雄爸如果全用google那這論壇不就沒存在的必要了..

网友:
那你問看看11#他的資料哪裡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雄爸如果全用google那這論壇不就沒存在的必要了..

不應該從大神找圖給您看,還是應該自己親自畫圖給您看再詳細說明?
自己找自己看才是學習,到論壇來問是捷徑?

楼主:
他那份資料是網路上google來的啊.?不過我覺得透過這個論壇來分享一些經驗,想法,原理...等等..
才是主要目的啊 ? 也可以做更全方位的思考 ...

楼主:
好吧 , 那就當我沒問好了 , 可以請板主幫忙刪文嗎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 , 那就當我沒問好了 , 可以請板主幫忙刪文嗎 ?

要從 555 用電壓去控制取代那個可變電阻是可能的,但您可能做不出來。
要用較複雜迴路以 FET 元件是可以以電壓來控制變成變阻體。

電源用的 PWM IC 先天有被限制其調變範圍,要用 555 或 OPA 這種泛用零件來做。
0-100% 還是不可能的。

當您的知識不同時在大神的領域內看到的東西也是不同的,所以前輩提供了關鍵字。

註:您還是應該將原來要問的圖貼回,其他人也才能看到並幫助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從 555 用電壓去控制取代那個可變電阻是可能的,但您可能做不出來。
要用較複雜迴路以 FET 元件是可以 ...

所以等變大神再來問比較OK一點 , 初學者儘量不要發言比較好點

更何況我不是要問PWM怎麼做 , 那張電路我之前就貼文過了 , 也做出來了 , 我主要是想問如何用 vin取代可變電阻那部份 ?

网友:
我在10#建議你自己搜尋關鍵字
那是因為我都已經有搜尋過了
555 PWM 的電路我沒做過,但是有買過模組,是控制馬達轉速的
OPA PWM 的電路我有做過,確實可以做到0%~100%的DUTY CYCLE
至於要變頻率,只要更改RC常數,即可更改頻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等變大神再來問比較OK一點 , 初學者儘量不要發言比較好點

初學者可以發言,但要先做功課,不然老師跟您講的東西會聽不懂。

网友:
講個非技術上的事情.

版大你的第一個問題,問了等於沒問. 答案當然是 "可以". 但真正的問題是在"手法",及怎麼做而已。
後面引申出來的一些東西,是大家想要了解你的需求,想要盡可能幫助你。

有些朋友,可以告訴你他的做法是怎樣,有些朋友,從你的第一個問題看出你對你問的問題很不清楚,所以想要你先查一查,你的具體問題在哪裡。

至於口氣是好是不好,閣下是有求於人,我想您沒啥立場要求陌生人無償幫助閣下什麼。閣下問了這麼多問題,許多人看過,也有些人花他們寶貴時間想要協助閣下解決 "你的問題". 看到後面似乎見笑轉生氣...似乎並不妥。

最後,上面的這些陌生網友,不管有沒有解決閣下的問題,閣下沒任何一個謝字... 這大家自有評斷了。

祝大家周末假期愉快!

网友A:
這是用OPA做的
該電路結構
保證可以 0V~5V  0%~100%

U1A U1B組成方波&三角波振盪器
U1D電壓隨偶器
U1C PWM波輸出
R6  R7  VR1 組成分壓控制,阻值依照V+電壓與PWM輸出DUTY CYCLE決定

資料來源 http://gcbbs.digitw.com/phpbb2/v ... t=5192&start=15

11#的回答+18#的說明=LZ真正需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 , 那就當我沒問好了 , 可以請板主幫忙刪文嗎 ?

你有發訊息給我要求我刪帖,我也有回給你了。

另外針對這個例子,我要請各位版主注意,我們的版規前面就有說了︰
您對「PIGOO」論壇之授權

您同意任何資料一經您上載、傳送、輸入或提供至「PIGOO」論壇時,視為您已允許「PIGOO」論壇無條件公開使用、備份該等資料,您同意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刪除、增加、修改等,您對此絕無異議。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网友:
我要先跟大家講
不要被他人情緒 影響到自己 導致所說出來的 這樣只會有刀子刺向別人

我也要跟樓主講
在這個論壇 你一定可以學到經驗 而且是沒有領域限制的
但是這要看你怎麼回應別人  這是一個反射  最終只有兩個結果 得到經驗 與 失去名聲
這些都是態度不同所導致

別人在幫助你之前 也希望你可以先講講 在之前做了什麼

例如:    兜出了一個PWM電路 但是不知道vin是如何取代可變電阻那部份
你是想實驗 但是大家不一定知道  甚至是會導致誤解   引來批判

我有一篇也是這樣 我現在回去看我依舊是耳根子紅起來
但是我在意的是收穫 我知道了我以前不知道的方法  以其我從未看過的spec
第一次知道 第一次感覺 我現有的都是舊知識舊的規格 現代早就飛的跟什麼一樣了
我也知道以後如果我真的做起來 我要考慮的因素
起初我只在意 4~6個點  現在我必須考慮12~17點

如果我因為批判而停下來  那就再也起步不了了

我希望你也能知道 不是大家不幫 不是大家只拿GOOGLE的資料給你
不是大家和你想的一樣    資料拿來了  先看眼前的吧

現在有電腦 方便了  要是以前  只能想破頭

接下來  把不懂的點 提出來 大家還是願意講解的
但是請不要再把自己的情緒帶來了   在別人眼裡 看的 跟自己 是不同的

楼主:
都怪我沒說清楚 其實我想做的是從PC端去控制硬體做Pwm訊号輸出 謝謝大家

楼主:
謝謝大大我己經想好怎麼做了,做出來再跟大家分享

楼主:
UC3842這顆IC似乎可以產生0-100%的duty cycle

网友:
一個是"順向式"
一個是"返回式"
這兩種的最小 DUTY CYCLE 都是0 %沒錯 (已停止工作)
但是並非是從 0%~100%
因為工作模式不同
一個是工作在0%~50%
一個是工作在51%~100%

网友:
http://www.seekic.com/circuit_di ... Driver_Circuit.html

SG3525 的馬達驅動電路我有實作過
PWM可以從0%~接近100%

楼主:
雄爸請問一下:
1.SG3525好買嗎?
2.SG3525規格書寫duty cycle 0 -49% ? 是表示他只能輸出 4 -49%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用OPA做的
該電路結構
保證可以 0V~5V  0%~100%

請教一下上圖這個三角波頻率公式?

网友:
我是看不懂公式,所以也不會計算
通常都是做好之後再用示波器看波形計算頻率

貼圖資料來源是搜尋"OPA 三角波"找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用OPA做的
該電路結構
保證可以 0V~5V  0%~100%

各位先進,小弟實作了一下這個電路,在低頻時Duty從0-100%看來是OK的,
但頻率一往上調到了8K左右,在前半部的三角波已變成了方波 , 所以Duty往上調整就無法到100%了,請問有解嗎?

网友:
失真了
工作電壓可以再高一些或是讓波幅降低一些

以33#的電路為例
改變VR2  & R2的阻值,即可改變輸出波幅大小

輸出端如果有接基那的話,有可能會被限福失真

楼主:
在低頻時<1KHz,這組電路是OK的,之後將R1,C1調小讓頻率工作在8K左右,
三角波的訊號即失真,變得有點接近方波,我在猜是不是頻率太快,
RC充放電時間不夠,如果是這樣子有解嗎?
另外我調整Pin2的輸入電壓也沒有改善.

网友:
你用的是單電源
PIN2必須鉗位在 1/2 VCC
至於失真的問題,我無法跟你解釋
或許把電阻全改用VR下去做調整會比較快
馬上可以知道哪個電阻會有甚麼樣的影響

网友:
還有頻率一高起來就不能用麵包板做

网友:
計數器+數位比較器也能做到

网友:
這電路前面應該還有一個OPA

楼主:
想請教一下一般的風扇
freq=1K,freq=25k,freq=75k
他還是會隨著PWM的大小改變RPM值,
請問不同頻率對風扇的影響到底差在那裡?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請教一下一般的風扇
freq=1K,freq=25k,freq=75k
他還是會隨著PWM的大小改變RPM值,

頻率越高 電壓越大
佔空比大 電壓越大
電壓越大風扇轉越快

其實反映到RMS值

楼主:
感謝大大,小弟實測的結果是
freq.=20K 佔空比約落在49.X%附近
如果
freq.=65k 佔空比約落在48.X% ~ 49.X%會稍為漂移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小弟實測的結果是
freq.=20K 佔空比約落在49.X%附近
如果

一般PWM的工作頻率是固定的,你是"變頻"的PWM嗎?

另外 理想(理論)上 PWM工作頻率跟輸出功率無關,
但是 不管是在電路上或輸出的MOSFET或晶體,...在(不同頻率)開關切換是有耗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小弟實測的結果是
freq.=20K 佔空比約落在49.X%附近
如果

理論上頻率高低不會影響佔空比,會影響是因為零件對頻率的響應問題而出現誤差.
你也可以用1N4148和一個電容做成整流濾波,再去測量它的直流電壓,測量不同的頻率所輸出的DC電壓值是否不同,電容值會影響濾波效果,所以你要更換不同的電容去試.

楼主:
了感,感謝樓上大大,我的PWM是可以調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