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FLUKE 187/189/87....USB IR傳輸線

楼主(2014-10-23):
這是我上網爬到的資料,用麵包板測試正常,重畫一張有誤還請大大們糾正

网友A:
害我嚇出了一身冷汗,還以為你要自製那台電錶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害我嚇出了一身冷汗,還以為你要自製那台電錶咧 ...

scottwang大!小東西焊焊接接我還會,要開發商品我只能說~~~(((辦不到)))

楼主:
把PL2303移植到空的USB殼,不想另加板子電阻用SMD,黏在雙面膠上用漆包線加工
黏好後放進殼內小心把每條線整進空間內後上機測試
有抓到電表了按確定
再來就測試各檔的動作,還不太會用說n_028|
再來先用熱融膠把焊點先點一點以免上殼後短路或斷線
下圖是 IR 204& PT 204
最後我用導熱膠注入板子上蓋後用絕緣膠帶暫時固定等2個小時後在拆開,沒拍到灌膠無言了,等明天再來拆膠帶。

网友B:
惡搞萬歲 DIY 創意無限n_116|

那三個SMD電阻  都是共接 VCC 那應該可以接在USB轉板上吧

网友C:
報告,

請問,這是在做無線 RS232 信號傳送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惡搞萬歲 DIY 創意無限

那三個SMD電阻  都是共接 VCC 那應該可以接在USB轉板上吧 ...

專炸版大, 小弟手殘,拆2.54pin拆壞了,焊點中的貫孔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報告,

請問,這是在做無線 RS232 信號傳送嗎?

Jojo大,是用pl2303轉usb作資料接送,我只會這簡單的了

网友:
請問大大,軟體去那下載?

楼主(2014-11-23):
您好!軟體我測試完,覺得用不到已刪除,記得是在阿莫電子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