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這二塊電源板可以互相代用嗎?

楼主(2014-10-23):
以下是電源板不良正面和背面
以上是交換式電源可用這塊電源板代替嗎
如果可以二塊電源板的腳位是如何,怎麼改,如何接。
請老師或同學能指導一下嗎?謝謝!

网友A:
您的故障電源WOD180243 OUTPUT 規範24V/6A、12V/3A

全漢228-3F01 OUTPUT 規範 24V/6A、12V/5.3A,可滿足,可代用
啟動228-3F01 ,將 24V/12V 接至負載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的故障電源WOD180243 OUTPUT 規範24V/6A、12V/3A

全漢228-3F01 OUTPUT 規範 24V/6A、12V/5.3A,可滿足, ...

第一片是12V待機

网友A:
啃! 12V待機,三太子都不曾玩過
WOD180243電源板,你就讓一片給樓主吧

楼主:
請問三太子大大
你知道WOD180243電源板,輸出 12v 和 24v ,由其是 12v (7pin) 腳位如何。
因板上沒寫比較不確定腳位,怕接錯燒掉。
可教導小弟一下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啃! 12V待機,三太子都不曾玩過
WOD180243電源板,你就讓一片給樓主吧

送你一片故障玩玩..
上次客人換下故障品 沒時間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三太子大大
你知道WOD180243電源板,輸出 12v 和 24v ,由其是 12v (7pin) 腳位如何。
因板上沒寫 ...

1. 請按回復,三太子才會知道有回文
2. 沒看到嘉芬,腳位定義想不起來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送你一片故障玩玩..
上次客人換下故障品 沒時間修

OK!OK~ 壞的、沒時間的統統車下來~

网友C:
第一片上個月修過似乎無需起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請按回復,三太子才會知道有回文
2. 沒看到嘉芬,腳位定義想不起來說

等知道腳位定義在告訴我。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知道腳位定義在告訴我。謝謝!

三太子的意思是幫忙加些酒...
不是啦,是加些分,這樣他才會酒醒,意識才會清醒.

网友B:
引用 楼主:
等知道腳位定義在告訴我。謝謝!

不會看..用電表量一下  就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知道腳位定義在告訴我。謝謝!

用電表量一下就有啊????

楼主:
請問這塊電源板腳位正確嗎?

代用電源板腳位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會看..用電表量一下  就知

您好:
我最後3張圖有寫各輸出腳位,不知對嗎?可否幫我確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片上個月修過似乎無需起動

1+1=1大大你說第一片電源板無需起動,那第二張背面有二極體那隻腳是 5v 還是起動腳,那如果我改電源板是要接 5v 或是接起動腳,改第三張圖那一塊板子,小弟不才請指導一下。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