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華碩K50I 上的網卡型號?

楼主(2014-10-23):
手上一台華碩K50I 主機板版號K40ID,網卡被上手卸下,無電路圖可查,只知是48腳,不知道有沒有大大知道此網卡型號?

网友:
請問板本多少???板號後的REV??

楼主:
板号:K40ID REV 3.2

网友A:
  是指無線網卡嗎? 52 腳的 PCI Express Micro 全高卡.

  Atheros AR928? AR500? 系列;
  AzureWave AW-NE7?? 系列, 或 AW-NB290.

网友B:
抱歉...
沒這片主機板的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無線網卡嗎? 52 腳的 PCI Express Micro 全高卡.

  Atheros AR928? AR500? 系列;

不是無線網卡,一般有線on board網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
沒這片主機板的資料....

沒關係!還是要謝謝您的關心

网友C:
FYI
http://notebook1.ru/forma1/viewt ... 1&view=previous

RTL8112

我再檢查一次 發覺RTL8112  包裝不一樣 PIN數好像不一樣

RTL8112L --> pin 48
RTL8112F QFN -->PIN 64

http://www.taobao.com/product/rtl811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FYI
http://notebook1.ru/forma1/viewtopic.php?f=45&t=88771&view=previous

感謝大大提供資料,我之前有找到資料說用RTL8112L,但因為找不到RTL8112L的DATASHEET來確認比對,而RTL8112 又是64 PIN,原廠網卡驅動也只有REALTEK,我想應該就是RTL8112L沒錯了!謝謝duncan!

网友:
到單晶片了還違反版規。
四天了也沒有人指出違規,大家如果都不共同維護,那違規的情形很容易就會變成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