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新格牌小鋼炮吸塵器之簡易維修

楼主(2014-10-24):
這台吸塵器是回收阿伯幾個月前拿來的....一直都找不到適當的時間來維修
應三太子要求....發個簡易維修(軟柿子....請大家...笑小聲一點)

打開來看.....接近9成新....配件都沒缺....看樣子很少在使用......真的很浪費......

翻開底部銘牌.....哇勒....103年製造.......

打開集塵室.....不會吧!!!....該不會...從來沒清潔過...一直用到壞為止???

老灰狼的習慣....先拆開來清潔乾淨再說....這種商品...故障率應該不高...

最基本的測量....AC線竟然沒阻抗???.....撿到軟的....分開來測試...竟然是其中一條斷路

拿出法寶找斷線的地方.....電磁波測試器....
這個原本是買來測試CRT電視輻射的距離...剛好可以使用在這地方....

測量時....有通電(只能測火線).....就亮紅燈...而且會發出刺耳的"逼逼"聲

插頭反接...再測一次....發現斷路的地方(亮綠燈...沒有聲音)

拿出美工刀.....細心切開塑膠保護套....再撥開外皮...找到了...

剪一段線下來...按照原來的距離...在將塑膠保護套裝上

按照原廠規格....用端子夾緊...

按照原來跑線裝回...這樣就看不出來有檢修過的痕跡...外觀也比較完整...

清洗過的防塵套(從來沒下過水)....按照步驟一一裝回....

用衛生紙測試吸力.....

OK~~收工~~謝謝收看!!

檢修心得:

1.從這個故障原因看來...使用者大概都是...拉電源線..在收吸塵器
   不然不應該斷線會..斷在吸塵器的內部....又是一個使用不當的案例
2.這帖最主要是要介紹那個....電磁波測試器給大家知道....有這好東西
   尤其是...老灰狼以前常常在檢修100尺得電纜線....更是好用...
   給它逼一下....就知道...線斷在哪個地方...不必再憑手感找斷點

网友A:
老灰狼挑燈夜戰,發維修文給您拍拍手!

話說最近許多新朋友發帖,一定要看此篇,從標題到內文,到圖片整個連貫,
清清楚楚,可做為發文格式的範例了!

新朋友一定要學起來,(我是在說我啦!)

网友:
學習的好榜樣

网友B:
端子夾用尖嘴鉗就可以夾了還是得用工具夾?

网友:
真巧~
上星期 ScottWang大也問了我一個機智問答的問題,如何做一個電路,來快速尋找電線斷掉的地方~
後來他教我用 555 來設計一個有點類似你這個的東西,專查線斷掉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端子夾用尖嘴鉗就可以夾了還是得用工具夾?

用尖嘴鉗就可以輕鬆搞定

网友:
Arthru大,
電錶如果有EF檔(electronic effect), 是不是也可以有類似的查線功能??

牛晚點回去試玩看看...

補充內容 (2014-10-24 09:50 PM):
回報! 確認用Victor 70D的EF檔, 是可以查線的!!
多學了一招!!

网友D:
阿舍兄,
這台我也有修過,是溫保的問題,
那個時候剛進來,什麼都不會,
現在,都被帶壞了!

所以,長時間使用之後,若不動的話,
要檢查一下溫保喔!
相關連結: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7716&pid=470002

网友E:
這隻小鋼炮體積小又吸力又強,真是家電修理清理積塵的好幫手
三太子開工修第二台,你已經完修十台說 啃!你有秘密武器~
小鋼炮的濾塵網我好像有五六個,袂分瓜給你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尖嘴鉗就可以輕鬆搞定

收到,感謝賜教~~~~~~感恩啊n_006|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這隻小鋼炮體積小又吸力又強,真是家電修理清理積塵的好幫手
三太子開工修第二台,你已經完修十台說 啃! ...

當年廣告時可以吸住N磅保齡球那台對吧?

网友:
恭喜完修
有那麼多好修 表示賣得很好喔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當年廣告時可以吸住N磅保齡球那台對吧?

呵呵! 你有在看電視說
影片介紹:小鋼炮吸塵器

网友F:
如何測試,電線是否有電?
不要剝皮喔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個時候剛進來,什麼都不會,
現在,都被帶壞了!

明明就是劣根性太強
還要推給PIGOO這個染缸

0.47㎌/275vac是火花消除器,這顆就算壞了,馬達也是會轉動

网友G:
看完修理小鋼炮,卻想買台小鋼炮來清理車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何測試,電線是否有電?
不要剝皮喔

用手去摸摸, 看看會不會唉唉叫就知道了!! (苦笑)

就如Arthur大說明的, 利用 電磁波測試器 就可以測電線有沒有電啦!!
電磁波測試器靠近有電場的物件時, 就知道有沒有帶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 你有在看電視說
影片介紹:小鋼炮吸塵器

當年我也很想買一台~~可惜我媽說"掃把掃掃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灰狼挑燈夜戰,發維修文給您拍拍手!

話說最近許多新朋友發帖,一定要看此篇,從標題到內文, ...

五燈大師您好:

賣安捏貢啦....老灰狼最近比較忙比較懶.....光說不練....

若有空檔......一定會多多發文.....跟三太子...車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端子夾用尖嘴鉗就可以夾了還是得用工具夾?

a471大大您好:

尖嘴鉗也可以夾...只是感覺上...沒有那麼理想....因為尖嘴鉗的夾子是平的

小弟是使用下列工具....幾年前在小北百貨買的....一支好像49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阿舍兄,
這台我也有修過,是溫保的問題,
那個時候剛進來,什麼都不會,

哈哈.....原來大胖在2年前也不會測量"保險絲"(跟現在的我.....一樣厲害)

但是...為什麼長時間使用....之後...若不動的話...要檢查一下溫保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看完修理小鋼炮,卻想買台小鋼炮來清理車子

三太子多一台小鋼砲閒置
配件全沒,全部身家就如相片(濾網倒是有兩片可替換)
舅舅要是不嫌棄,求求你幫忙消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隻小鋼炮體積小又吸力又強,真是家電修理清理積塵的好幫手
三太子開工修第二台,你已經完修十台說 啃! ...

OK~~OK.....謝過三太子

明天填寫料件單....申請2個濾塵網....再順便添個油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何測試,電線是否有電?
不要剝皮喔

太平天狗大大您好:

測試前要先確認...AC線兩端沒有短路.....再插電....不用剝皮...

按照第11圖...第12圖...測量....就可以測出來...

有電時...電磁波測試器....就會"逼逼"叫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三太子多一台小鋼砲閒置
配件全沒,全部身家就如相片(濾網倒是有兩片可替換)
舅舅要是不嫌棄,求求你幫 ...

謝謝三太子的小鋼砲~
小弟就不客氣收下來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五燈大師您好:

賣安捏貢啦....老灰狼最近比較忙比較懶.....光說不練....

你拼不過他啦,他有美媚當動力,你又沒有,除非你也學他在巷口掛牌,然後就有一堆美媚拿東西來,只怕到時候,"家裡的主人"動怒,就把招牌給砸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老灰狼挑燈夜戰,發維修文給您拍拍手!

話說最近許多新朋友發帖,一定要看此篇,從標題到內文, ...

還不行啦,文字相對應於圖的指標沒有標示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賣安捏貢啦....老灰狼最近比較忙比較懶.....光說不練....
若有空檔......一定會多多發文.....跟三太子...車拼一下!!!....

立冬近了! 寒風刺骨
三太子要開始搞花令仔、糊鰻苗,來維持太子廟的香火
冬季的發帖就靠老灰狼您頂著,稿費我會向老大盡量爭取優渥
一週最少要一篇說~

网友A:
引用 网友H:
還不行啦,文字相對應於圖的指標沒有標示出來.

呵呵!倫家史版大開口了,老灰狼還不趕緊把型號加進標題,
不要和三太子一聊起咩咩就忘了哦!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呵呵!倫家史版大開口了,老灰狼還不趕緊把型號加進標題,
不要和三太子一聊起咩咩就忘了哦! ...

你沒有說我都忘了型號沒有寫,所以是你說的喔,狼是你"台"耶啦 ...

其實我的重點是在他的文字說明與那些照片的對應關係,文字是要對上或對下,若還不清楚的話,去看看我寫貼的.

夾式燈具的夾子裂開變形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倫家史版大開口了,老灰狼還不趕緊把型號加進標題,
不要和三太子一聊起咩咩就忘了哦! ...

五燈大師您好:

不瞞您說....老灰狼還不會...使用型號n_067|
忘了那個網站放到哪裡去了n_064|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沒有說我都忘了型號沒有寫,所以是你說的喔,狼是你"台"耶啦 ...

其實我的重點是在他的文字說 ...

scottwang版主您好:

小弟忘了那個可以"添加型號"的網站....
只記得好像是...大胖兄曾經發表好幾個....
現在熊熊找不到...而且時效過了(1小時)...也不能再編輯了...

小弟在這順便提出一個想法....
看看是否可以將可以"添加型號"的網站......貼在公告區
這樣大家都看得到....也方便學習使用...
我的想法是: 要推廣的第一步...就是要方便...要簡單....能免費使用....
把習慣...變自然......以後大家在看帖子就更方便了...更能一目了然...

网友B:
引用 楼主:
a471大大您好:

尖嘴鉗也可以夾...只是感覺上...沒有那麼理想....因為尖嘴鉗的夾子是平的

Arthur0518大~

這把我有ㄝ。但是我忘記那是幾歲時買的、能幹嘛,尾端我知道可以撥線..
前端五個孔可以剪線...最前面那口就不知道了..

网友A:
老灰狼還會蓮花不開-->裝蒜!
明明在第四張圖就有:SVC-550B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thur0518大~

這把我有ㄝ。但是我忘記那是幾歲時買的、能幹嘛,尾端我知道可以撥線..

a471大大您好:

最前面那口....就是專門在壓接端子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灰狼還會蓮花不開-->裝蒜!
明明在第四張圖就有:SVC-550B

五燈大師您好:
老灰狼..被搞糊塗了....
型號(SVC-550B)....一直把它想成...史板大在說的....多一個(往下)箭頭...
讓文字和圖片結合...清楚的表達....哪一段文字應該配合哪一張圖片...

痞酷剛改新版...好像已不能再修改標題....
不知身為版主的大師....能否為老灰狼修改一下嗎???
新格牌(SVC-550B)小鋼炮吸塵器之簡易維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五燈大師您好:
老灰狼..被搞糊塗了....
型號(SVC-550B)....一直把它想成...史板大在說的....多 ...

哈哈!
我不是住海邊的,這個要請管理員老大出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謝謝三太子的小鋼砲~
小弟就不客氣收下來用了~

呵呵!舅舅不要爽太早
你這隻700W今天拿出來整理,勳風濾塵網卡特殊跟老灰狼的式樣不一樣,只有一隻
不哭!不哭! 三太子拆一支直管給你補償

全新SONY按鍵板,是給舅媽砸壞電視,哩自己糊一糊
WIFI板,三太子不會,給你做資源回收
郵遞區號、電話傳過來,這幾天有空去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原來大胖在2年前也不會測量"保險絲"(跟現在的我.....一樣厲害)

但是...為什麼長時間使用....之 ...

我的意思是,長時間使用下來,可能會過熱燒溫保!
要注意一下的啦!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太平天狗大大您好:

測試前要先確認...AC線兩端沒有短路.....再插電....不用剝皮...

arthur0518大大您好:
電磁波測試器經您實測確是好東西,距離大約大少可以測出?,
有一條DCV24 斷線裝在4分塑膠管內可以測?,

网友B:
引用 楼主:
a471大大您好:

最前面那口....就是專門在壓接端子用的啊!!!...

這樣啊~~~都不知道怎麼用沒說明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啊~~~都不知道怎麼用沒說明書

a471大大您好:

沒有說明書....才會有無限想像空間....隨您怎麼用

我有拿來....夾過核桃....粉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I:
arthur0518大大您好:
電磁波測試器經您實測確是好東西,距離大約大少可以測出?,
有一條DCV24 斷線裝在4 ...

el36大大您好:

感謝您長期對小弟的(好文)支持與愛護....
特地簡略的拍了幾張圖片給您參考....

如果針對電源線(AC110V)....距離約只有3公分....要看材質...各有不同

1.將電供設定DC24V....距離1公分才能測出電磁波(幾乎要貼近電線)....亮紅燈...
   打算將電線穿入塑膠管(只到黑色膠帶處).....塑膠管的規格是: 南亞E管 13MM....

2.貼近塑膠管表面...有線的地方...出現紅燈....

3.超出範圍.....亮綠燈

el36大大....如果還有不明瞭的地方....
需要照片的話....小弟再找時間...上傳給您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謝謝三太子的小鋼砲~
小弟就不客氣收下來用了~

咖啡!土地公喝掉了, 盒子就送給舅舅
無線網路模組只找到七片,塞下去
出處~
SONY 40"LED背光殼後的小模組?

网友J:
幫老灰狼澄清:
亞瑟大已經弄一台示波器玩粉久了, 只是都暗槓起來不想發維修帖...
et大英明, 直流電供上面那台就是
http://bbs.pigoo.com/thread-39421-1-1.html

网友G:
原來原來~
老灰狼電電吃三婉公~
傢伙都早早準備充足了說~
沒看過他發文貼示波器耶~

阿舍大~
你要不要弄個開箱文,發個示波器的貼子來聞香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幫老灰狼澄清:
亞瑟大已經弄一台示波器玩粉久了, 只是都暗槓起來不想發維修帖...
et大英明, 直流電供上面那 ...

lazy104大大...感謝您幫老灰狼澄清

不是老灰狼不想發維修帖....是不會用啦!!!

跟老大買這台是想...重溫舊夢

都30幾年沒摸過了....手感都生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來原來~
老灰狼電電吃三婉公~
傢伙都早早準備充足了說~

報告jojoling老師~~

要弄個開箱文哦!!!....我怕給人家....笑掉大牙捏!!!

不然就拿...剛跟阿水大買的函數波形產生器....來試看看好了....

順便附帶這台Topward 8120 Function Generator 函數波形產生器 的簡易使用手冊

英文版
http://www.topward.com.tw/data/8120.pdf

中文版(在第五頁~~第七頁)
http://www.ee.cycu.edu.tw/excellent/lab/index/001.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jojoling老師~~

要弄個開箱文哦!!!....我怕給人家....笑掉大牙捏!!!

這台比一般純信號生器要好很多,還有顯示count的,當按鍵壓入,顯示器將顯示內部計數器之頻率,掃描功能產生器,信號頻率還可以微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來原來~
老灰狼電電吃三婉公~
傢伙都早早準備充足了說~

報告jojoling老師~~

我有做個簡易測試....上面是正常的...下面是故障的...圖型如下...

1.正弦波

2.方波

3.三角波

正常的那台...輸出電壓可達20Vpp.....故障的那台..輸出電壓不到1Vpp
目前還沒找到線路圖...只能從輸出點往回找.....大概先測量一些基本零件(是否故障).......
若能完修....再來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