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台MIte vt-3s amp還有升級改良的空間嗎?(想自己Diy)

楼主(2014-10-24):
前管後晶amp

前管後晶amp

楼主:
音量是否可改無段式控制

网友:
換換不同廠商&材質的電容也能改變音色!

楼主:
原廠改版要2000元,也不清楚改了那些,

网友:
音量 VR 可以自己換成無段的同阻值又相同曲線的電位器。
裡面的用料看起來很普通,很有改善空間。
但是好的音響零件很貴,您願意跳進這不歸路?

真空管也能換,不同管有不同聲音,管子還要暖機才會好聽。
很可惜後級還是晶體管,無法表現出管機的韻味來。
但喇叭也很重要也要適當搭配要聽的曲目。

网友:
換換一些線  你就知道
但是這是個坑阿n_010|
不過我比較好奇 底下是不是有SMD
這上面有點空 底下應該還有藏

网友:
看起來是太認真的設計(似乎是5670+lm1875),猜想昇級的方式可能是換換交連電容。以這機器來說,不建議花時間上去改。網路上已有人改過了,google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這台主要空間不夠大,不宜動大刀。這類的管晶綜擴失真都不小(真空管使然),有時候換成好的零件反而變成照妖鏡。除了主電容、雜牌塑料電容以外,可以試試更換整流子,會有改善。話說回來,人有時候很奇怪,工程師拼命降低失真率,結果後端卻給你接個真空管...

网友:
真空管獨特的失真->造就了"管味"
這台要改的話
更換電容,強化電源
線材的話,夠用就好

耳朵不夠利的話,就算換上高等線材也是聽不出來的
真空管的話,如果是大陸管
就可以考慮換掉

LM1875以前滿多人玩的,音色應該不會太差

网友:
音樂大廳網站有一篇修改文可參考:VT-3S改裝全紀錄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熱心分享,我只能慢慢來,針對自己不滿意的地方先嘗試修改,希望有好的效果.

楼主:
請問各位前輩,晶體擴大機(20年denon  AMP),有時候聽音樂中,會出現爆音,大概要從哪個地方下手檢查,謝謝,

网友A:
波段開關 可變電阻 繼電器 若是都沒問題就是電路板要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段開關 可變電阻 繼電器 若是都沒問題就是電路板要清了

若送到電後,音量VR都未調整就有爆音,會是音量VR或者晶體放大有問題嗎?Denon pma-380v,這機子還有維修假值嗎?

网友:
資訊不多不知如何回 起碼拍個內部照 詳細說明使用時的狀況 爆音是很巨大 還是只是雜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前輩,晶體擴大機(20年denon  AMP),有時候聽音樂中,會出現爆音,大概要從哪個地方下手檢查,謝謝, ...

電路板洗一洗, 老電解電容換一換, 開關插座清一清,
如果還會發生, 找出那一聲道, 前級還是後級, 再加強火力更換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前輩,晶體擴大機(20年denon  AMP),有時候聽音樂中,會出現爆音,大概要從哪個地方下手檢查,謝謝, ...

不同的型號請另發一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