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AGE BL1218上ZD4規格

楼主(2014-10-24):
小弟在B&Q買的便宜充電電鑽(1.5K$$)的快充插電電源指示燈一直閃爍...
拆開檢視...前半部AC轉CD有輸出28V...
然後到了Q7(C1815)有進沒出(而且很燙)....前一陣子就去長明街就買了5顆回來換,換上後電源燈就正常了(常亮).
但是量後面的U3(78L05)輸出變成8V左右,怪怪的所以先用7805(TO-220)先頂,但充了5~6次後又電源燈閃爍...
再拆開量Q7(C1815)又掛了,往B極量ZD4(標示3及16)輸入電壓時有時無(來自變壓器),拆下ZD4用電錶的二極體檔量數值順向7X~1X,逆向0.008,所以打算換先,E7(220uf)容量量起來還是OK(218uF)也是會換...

請問ZD4(標示3及16)的規格是16V的積納嗎?

网友A:
HZ series  HZ16(H)-3

datasheet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 ... 1/6/HZ16(H)-3.shtml

圖(這系列 相對比較清楚的 自行比對)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5281894753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00333609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HZ series  HZ16(H)-3

datasheet

感謝,原來是16.7V的積納...
週末找時間在去長明街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