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烘碗機磁門維修

楼主(2014-10-24):
大家好想請教一下,如附圖家裡的烘碗機門上的磁鐵,經常使用就會損壞,
這種每個家庭都會遇到的情況,不知道大大們都如何處理呢?
本來想用AB膠或塑鋼土從上下固定,想到論壇達人無數,想請教一下
高手們會如何做呢?

网友:
用膠黏住?

單純的鐵片對吧?

楼主:
是的單純的兩片鐵片夾磁鐵
大大有什麼好的創意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單純的兩片鐵片夾磁鐵
大大有什麼好的創意嗎?

創意是沒有
勉強回復原狀倒是可
兩片三邊上AB膠,未破損一邊補強。
或熱溶槍,四邊熱溶上膠。
最簡單強力膠糊上
最終怎麼做自己決定,僅供參考

网友:
在門邊貼軟磁條    就像冰箱

网友:
可用黏性較好的膠帶貼上,固定鐵片即可.

网友A:
最近我黏東西喜歡上導熱膠,有彈性又耐熱,但用在烘碗機不知會不會產生有害物質

网友:
用1.6mm裸銅線作成一騎馬釘,再用烙鐵熔入塑膠門內
調整熔入的高低讓吸鐵平順的吸住關門。
並用塑鋼土適當的補強修飾!

植銅條:

植銅條

植銅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我黏東西喜歡上導熱膠,有彈性又耐熱,但用在烘碗機不知會不會產生有害物質 ...

要等他揮發   徹底固化

网友:
塑膠硬力點破碎,吸鐵片脫出,這枕頭在烘碗機常見
台熱牌烘碗機四個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