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求禾聯 HD-32G61 電路圖 有影無聲

楼主(2014-10-25):
請求禾聯 HD-32G61 電路圖 有影無聲,不知各位大大能否給點查修方向~~謝謝

GOOGLE查了一下,沒看到此款的電路圖

网友A:
找不到整機SERVICE MANUAL時,可以把A/D板 or 全機照片PO上來,也許論壇上大大有類似的主板電路可參考,
除了幾家大廠是自已研發外,其他大部分應該都是兜來兜去.

网友B:
液晶電視或LED電視   基本上都沒線路圖  給線路圖大家都會修了  都是要經驗跟功力修~~沒有一定基礎無法修復他的   加油!!請拍上照片來跟數據 不然無法幫你

网友C:
這台是華映面板的.. 今天剛被我殺面板去裝另一台了... 因這台買了電源板和喇叭被A走了... 眼瞎沒注意到剩AD板 和高壓板故障... 推測這台AD板是正常的..因高壓板故障 ! 我在高雄可以借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整機SERVICE MANUAL時,可以把A/D板 or 全機照片PO上來,也許論壇上大大有類似的主板電路可參考,
除了 ...

謝謝大大,我已有拍照,我找時間再PO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晶電視或LED電視   基本上都沒線路圖  給線路圖大家都會修了  都是要經驗跟功力修~~沒有一定基礎無法修復 ...

謝謝大大的指導,我有拍照了,我會找時間po上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是華映面板的.. 今天剛被我殺面板去裝另一台了... 因這台買了電源板和喇叭被A走了... 眼瞎沒注意到剩AD ...

大大也在高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