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EeePC 1004DN簡易型電腦充電不合邏輯的問題

楼主(2014-10-25):
日前收到美眉用的1台ASUS EeePCASUS EeePC
美眉說越用越慢...當機連連...(我立刻就想到要有"三太子"大的精神)
有經驗的維修老手大約就已經知道是什麼問題了吧!
該處理的部份就著手處理了,在此不再重複
內部結構
風扇用的是國際牌的,應該品質不差
問題是...只要一上電池,在沒有開機的狀態下,面板上的電池指示LED綠燈就是亮著的
電源供應器上的LED也是亮著的
不上電源供應器,開機用1段時間,電池指示LED會變成紅燈(正常)
未開機或是關機後,要不讓電池指示LED燈不亮...(以減少耗電)就只有拆下電池,別無他法
(拍謝~一時晃神,這個部份沒有拍到相片...)
充電插座附近
插座有"臭火乾"的痕跡...是NG點嗎?
測量的結果...不是...
難道是畫面中間的這1顆...電錶量起來...雙向都有低阻值
測量的結果...不是...它是電容...沒壞
還是畫面中間的這1顆二極體...電錶量起來...雙向都有低阻值
拆下來量...是正常的
還是KO355...這應該是CPU的供電MOFET吧?
個人能力不足,功力淺薄...跑線也跑不出來...
這個問題對我來說太深了...抓不出來,也搞不定.......
打算...還給美眉了...
起碼,越用越慢...當機連連的問題有改進了......
只是...不知道這倒底是什麼樣的問題
還是它本來就是設計這樣子的...???(正常的筆電不是這樣子的啊)
提出來研究一下,請有經驗的大大們提供意見
非常感謝~

网友A:
硬碟壞軌檢查一下

若沒壞軌,掃描反應時間有沒變慢

這種狀況故障出現於硬碟的問題較多,先排除硬碟故障在查其他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碟壞軌檢查一下

若沒壞軌,掃描反應時間有沒變慢

謝謝eson0724大
硬碟沒問題喔~運作都很正常
系統變慢是散熱和中毒的問題喔~
而且系統已經有做還原處理了

网友B:
請問風扇的灰塵有清嗎?
機器用久,會卡很多灰塵造成散熱不太好~
症狀會感覺散熱渦輪r風扇在低溫時明顯運轉偏大聲~
風扇口與散熱排那邊要清一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風扇的灰塵有清嗎?
機器用久,會卡很多灰塵造成散熱不太好~
症狀會感覺散熱渦輪r風扇在低溫時明顯運轉 ...

回 jojoling 大
機子內部及風扇當然是有用高壓空氣清乾淨啦~
而且CPU及北橋的散熱膏都有重新處理過囉~
感到不明白的地方是在它的電池LED燈不知道為什麼怎是一直常亮....的不合邏輯的問題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 jojoling 大
機子內部及風扇當然是有用高壓空氣清乾淨啦~
而且CPU及北橋的散熱膏都有重新處理過囉~

插著不亮應該才是不合人體功學邏輯吧?
那個 LED 有可能是雙色的~
判斷它有沒有問題,一般會開 windows 來看,
在不同的供電情況來判定系統是否:
1. Battery 完好
2. 充電電路完好
3. AC 電源沒問題~

网友:
不接電池,只接變壓器使用也是會越用越慢嗎?

If yes, 跑一下memory test 測試 RAM是否OK

再來用監控軟體Hwmonitor,去check待機筆電溫度幾度及跑game or 程式溫度升高多少??

=======================
硬碟部分:

1.如你要確認硬碟是否OK,除用一般測硬碟程式去check有無壞軌外,更重要的是"弱軌"有多少個?是否位於前面作業系統區
2.請重新以正版win7光碟,重新安裝一次且須將原HDD format而不是直接以覆蓋方式重新安裝系統

网友:
MHDD掃硬碟看看有無>500軌道 與壞軌  再加上記憶體也掃一下 再來看系統 架構 W7 建議提升記憶體 XP 最少也要2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