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與npn開關電路設計

楼主(2014-10-25):
大家好,我想做利用pnp,npn或其組合電晶體做一個開關,當P1與P2沒短路時電晶體不運作,而當P1與P2短路時電晶體必須運作而使繼電器正常激磁,然而我所做的圖似乎在P1及P2短路時VCC與GND會相接,請問時不是有什麼方法可以設計改善他?  謝謝

网友:
在VCC與P1間多加入一個電阻R1(與R2形成分壓),並讓Q1的Vbe<0.6V.

楼主:
謝謝指教,(Ve-Vb) < V_cut in (0.5V) 即可達成電晶體不導通,故以兩個分壓電阻調整即可。

网友:
你應該要把開關P1,P2的位置改在R2與地之間,原來P1的地方串接一個4.7K電阻.
若改為用NPN也是相同的道理,你可以試著改為NPN的電路看看.

网友:
這樣如何?

网友:
以下連結內容參考一下,說不定有符合的架構喔!

Relay Switch Circuit

网友:
你的負載是不是電感類,應該是要加二極體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