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求助: SAECO 喜客咖啡機MAGIC DELUXE 縣路圖以及相關資料

楼主(2014-10-25):
各位先進:

   朋友送我一台喜客咖啡機 目前開機時候 電源燈閃動卻一值保持這樣,我把他拆開來發現加熱器部分沒有電壓(只有3V跳動), 懇請先進們提供相關資料 線路圖或是操作手冊以及維修建議,好讓他起死回生!!  感恩萬千!!

這是機型

內部接線

控制板

我把控制器接點大致上畫出來

网友A:
阿乾兄,
接在散熱片上的那幾顆,
要不要先確認一下型號,
拆下來量測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B:
1.先檢查直流供電是否正常.(5V)
2.電路板可能因水漬,造成線路銅箔斷路或漏電.(檢查各插座底部是否有明顯變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乾兄,
接在散熱片上的那幾顆,
要不要先確認一下型號,

F大:
   感謝!! 今天進度到這裡,繼續往下挖!!  另外我的太陽能充電控制器,越改越呆!! 日夜輪著作... eeprom的 I2C暫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先檢查直流供電是否正常.(5V)
2.電路板可能因水漬,造成線路銅箔斷路或漏電.(檢查各插座底部是否有明顯變 ...

CIKO大:
     感謝!! 還沒有查到電源部分,一方面他窩在底下,一方面各個微動開關動作正常,比方說 咖啡渣的容器一移開,異常顯示燈會亮!! 繼續往下查!!

网友C:
半自動的咖啡機三太子都搞不定
何況是這種全自動又是雙面板  這款是老師傅練功的教材

遇過220VAC機器使用在110V電源~
因為電器行將機器改成110V,是將220V T插頭換成110V平行電源線
結果電功變成1/4全載~ (VCC會不足啟動RELAY、VDD 供晶片到還正常)
鞏歸波! 銘牌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半自動的咖啡機三太子都搞不定
何況是這種全自動又是雙面板  這款是老師傅練功的教材

這種國外的密封式變壓器(藍色/灰色/棕色)大半在次級圈的輸出電壓過高(雖然標稱12VAC),造成整流濾波後的直流電源接近20V,以此電壓去 驅動12V的RELAY,在一段時間後,變壓器大半會燒毀.(此類故障好發於PCB板上是以繼電器當輸出級驅動)

网友B:
1.故障可能原因:
http://www.seeker.tw/FAQDetail.php?FID=20121224003
2.參考手冊

vt10 manual.pdf

115.19 KB, 下載次數: 88

网友D:
http://bbs.pigoo.com/thread-53406-1-1.html

11樓,應該有點雷同的維修手冊,不知對阿乾大有無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半自動的咖啡機三太子都搞不定
何況是這種全自動又是雙面板  這款是老師傅練功的教材

P大:
    這一台是朋友退役下來的,住竹北我住新竹!! 電壓應該不會差太多吧!! 感謝P大和三太子的幫忙和保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故障可能原因:
http://www.seeker.tw/FAQDetail.php?FID=20121224003
2.參考手冊

CIKO大:
   感謝提供相關訊息!!  微動開關部分已經進行檢查!!
   VT10 PID 控制器我的咖啡機並沒有用到!!

  喜客咖啡機好像沒有使用到繼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bs.pigoo.com/thread-53406-1-1.html

11樓,應該有點雷同的維修手冊,不知對阿乾大有無幫助

rex560810大:
    感謝提供這一份線路圖,可以的話是否可以 MAIL 給我較清楚的(因為PO文規定壓縮後比較不清楚)
    第一次接觸到咖啡機很多物件都不清楚,還需要慢慢消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bs.pigoo.com/thread-53406-1-1.html

11樓,應該有點雷同的維修手冊,不知對阿乾大有無幫助

rex560810大:
   對不起!我會錯意了,原來您已經在三太子的文章上 PO了資料了!! 感謝!!

楼主:
今天進度看資料!!

綠色兩條線應該是NTC 溫度感應器,我量到的電阻是1978歐姆,但是 好幾種喜客咖啡機說明書上面 都是說長溫下60K歐姆 100度時候為3K歐姆,不知道是不是這玩意出問題?

网友E:
所以現在加熱器部分沒有電壓的部分還沒有進展,是嗎?

以在下使用自動咖啡機的經驗來說,不論甚麼牌子,一開電源一定是先做"水路清洗",也就是預熱完成之後會從平常流出咖啡的地方流出熱水.
所以,機器一定會先確定水位感應器的狀況,確定有水之後開始加熱打水.
阿乾大是不是先檢查這一部份.
如果沒有問題,在下會考慮偷吃步跳過加熱.也就是找到加熱盤的溫度感應器,用熱水或是吹風機,烙鐵等熱源使感應器誤認加熱盤已經加到定溫,然後看機器會不會繼續做下一個動作.如果會的話,外接手動加熱電源就可以搞定了.

給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現在加熱器部分沒有電壓的部分還沒有進展,是嗎?

以在下使用自動咖啡機的經驗來說,不論甚麼牌子,一開電 ...

IKURA大:
   感謝您的建議!! 溫度SENSOR已經查到了(FAT0S大的協助下)只是SENSOR並沒有問題!! 目前已經把他裝回去,準備往其他方向!! 水位開關我會再次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