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壓縮時遇到亂碼怎麼辦? [已解決]

楼主(2014-10-25):
大家好︰
有位會員提供一個模板給我試試?雖然可以解開,但是我解開的時候有的資料匣有亂碼,如下圖︰

請問我要怎麼知道原本資料匣的命名?

我是使用win7 + winrar 4.2

网友A:
似乎是簡體中文字,被誤解碼成繁體中文字。
我常常會在mp3遇上,我都是先解碼,
亂碼檔名複製貼到txt檔,再以ie開啟該txt檔,點選編碼選項,選簡體中文,成功率50/50,
再把正确的簡體中文複制貼到word用簡繁轉換為繁體中文。
有時影片字幕檔亂碼也是這樣處理。

方法很土,,,我也關注這帖有什麼更好解法。

网友B:
應該是簡體字無誤.....

网友C:
用ConvertZ可以改檔名跟文字內容,分開勾選...
有預覽跟轉換的格式...
網路上抓免安裝的就行...
我用的是convertz802,1MB多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是簡體中文字,被誤解碼成繁體中文字。
我常常會在mp3遇上,我都是先解碼,
亂碼檔名複製貼到txt檔,再 ...

這個方法我試過不行。

网友:
試試看 7-ZIP 這個解壓軟體, 記得可以分辨簡體字.
不然就解壓後再用 ConvertZ 這類轉碼程式改過來.

補充說明 :
剛試了一下7-ZIP, 似乎也不支援這個編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簡體字無誤.....

是簡體字沒錯,因為這是從大陸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ConvertZ可以改檔名跟文字內容,分開勾選...
有預覽跟轉換的格式...

這個軟體我以前常在用,你看一下圖,我是說目錄名稱是亂碼。

檔案裡面要改編碼就簡單了。

网友D:
我之前碰到檔名亂碼的 用7ZIP來解就OK了

网友C:
先用7-ZIP解壓...聽說碼才不會亂,我有轉亂的,完全救不回來....
試試第2種轉檔名跟目錄名的模式,我是沒用過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個軟體我以前常在用,你看一下圖,我是說目錄名稱是亂碼。

老大, ConvertZ 可以改目錄名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7-ZIP解壓...聽說碼才不會亂,我有轉亂的,完全救不回來....
試試第2種轉檔名跟目錄名的模式, ...

哈哈哈!真的轉成功了!

我真的太聰明了.....,不不不.....是tuned26你真的太聰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大, ConvertZ 可以改目錄名稱

謝謝你!這樣真的就轉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碰到檔名亂碼的 用7ZIP來解就OK了

我裝了7ZIP,也是一樣,還是要用ConvertZ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