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畫蛇添足"+"堯屁股"之 Acer AL2216W 維修失敗文

楼主(2014-10-26):
話說...日前去資源回收場交換民生物資
眼角發現有1台Acer AL2216W
初步看一下並沒有被分解過的痕跡
所以就把交換回來研究一下...
上電開機只有亮亮而已...嗯~可以插上X光片觀看喔!
脫皮
面皮(板)
裸體相見...
動力心臟部份,初步看起來都還好
只有1個懷孕...
腦袋部份=AD板
腦筋血管,測量起來是好的
1不做2不修...PI板上的電容都給他換新
完工,開機測試是OK的~YA!
爽~撿到軟柿子,賺到了說...(晃神沒拍到相片說...)
後來再想想...反正都修了...乾脆就...
1不做2不修...AD板上的電容都給他換新
燙燙的腦筋血管長剌針...畫蛇添足就為了加強散熱
螃蟹主晶片也有貼上散熱片...(晃神沒拍到相片說...)

結果

結果.

結果..

結果...

結果....

腦袋GG了...一睡不醒...連LED指示燈都不亮了...
腦筋血管上3.3V也是正常的
POWER按鈕上依然有3.21V但怎麼按都叫不醒...
背面全面再補焊...
1不做2不修...晶片都給他上錫油並烘烤針腳...(拍謝~晃神沒拍到相片說...)
哇~無效+起笑
測量測試期間只有甦醒1次...火花去啊...
真的是靠...靠...靠到腰都痛了...

無耐之下只好上沒屋頂找1片AD回來...+-用了...

1不做2不修...乾脆買有VGA+DVI的...回來改...目前只剛切好鋼板,還沒完全組裝回去...

所以..."畫蛇添足"+"堯屁股"之維修失敗文...謝謝觀賞

网友:
謝謝分享! 很好的經驗,學習了。

不過為什麼只是換個電容就無法開機了呢?可以幫忙分析一下原因嗎?謝謝。

學習中 !

网友A:
為什麼AD的電容那麼大顆
有沒有洗板,把錫油洗掉,有些錫油會導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什麼AD的電容那麼大顆
有沒有洗板,把錫油洗掉,有些錫油會導電

回wang393928大:
為什麼AD的電容那麼大顆=因為手上剛好沒有10V低電壓的電容,只好用25V或是35V的撐下去囉...
有沒有洗板=有啊~也有用放大鏡仔細看看有沒有脫線的錫點卡在電容腳中間說...
謝謝指導~!

网友:
呵呵! 哩比三太子卡熬憧~

1117 3.3的散熱銅箔上的孔,好像不全是共點
我下回有板,會來觀察看看

网友B:
版大 可以將AD版的電容再換回試看看 是不是用太大的電容容量導致..有時候 電容銲接腳用太多錫 會沿著針腳流到正面電容 造成錫點+ - 相接  尤其是架高之後的電容..請參考

网友:
這個經驗告訴你 修好了就好 別再搞東搞西的 電子產品有時怎麼壞會讓人丈二金剛不著頭緒  問神牠也不知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大 可以將AD版的電容再換回試看看 是不是用太大的電容容量導致..有時候 電容銲接腳用太多錫 會沿著針腳流 ...

回sheepiwolf大
哇...原來的電容...慘了...都在壞零件回收筒裡面了說...要找回來真的得費一翻功夫了
嗯~您的提點我都有再次的檢查和注意了說~謝謝您!
電容值是換一樣的,只是提高耐壓值而已
而且換上的每1顆電容都有經過"晶體測試器"檢測過了說.....
...所以...氣壞~馬系凸槌

网友:
有時候就是這樣,只是想做的更好一點,沒想到結果卻是搞出一堆大便,擦也擦不完!
;P;P;P;P

网友:
小弟淺見...10V的電容..用到25~35...那個接腳的直徑不會太大嗎?
若太大在裝時,是不是就得用力壓下去,且腳距也差很多,用力壓下去時,
不就會彎掉並容易造成與其它零件短路呢?
淺見與大家討論討論,謝謝

网友:
1.感覺因該是你L1117那邊焊了一堆針pin導致問題的.

再者,你這樣焊散熱也不會比較好ㄝ!

主要熱的是L1117,要散熱加工也因該要加工在L1117上才有效率

2.你可以試試不接D-sub訊號線,只接電源線,開機按menu鈕,是否可以正常顯示選單.

网友:
AD板旁的電容更新...

依我的經驗不是容值越大越好...這是顛頻電容...需匹配的...
容值太大..主IC不會工作地...嚐到被吐口水了吧!!

网友:
失敗也是一種學習 希望大大早日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