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帖字體大小 手機看不同 電腦看一致

楼主(2014-10-26):
其實不算問題
只是不知道如何設定發帖時用較大字體
不然自己用手機看都很難用

网友A:
我的"手機"是Samsung GT-P3100 7吋平板兼手機,我用這台瀏覽論壇都很困難,所以我都是用論壇右下角的"手機版"來瀏覽,我看起來是很正常。

請問你是用手機版來瀏覽的嗎?

楼主:
老大 你看圖 是手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手機"是Samsung GT-P3100 7吋平板兼手機,我用這台瀏覽論壇都很困難,所以我都是用論壇右下角的"手機 ...

怎麼你的不會破圖
俺的貼上手機圖就破請問 是檔案大小的緣故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手機"是Samsung GT-P3100 7吋平板兼手機,我用這台瀏覽論壇都很困難,所以我都是用論壇右下角的"手機 ...

建議宣導手機板   手機才能正常瀏覽

不然電腦的圖示  顯示在在手機上是不行的
新版問題

大量的人性化圖形 介面       手機看電腦版   的問題來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手機"是Samsung GT-P3100 7吋平板兼手機,我用這台瀏覽論壇都很困難,所以我都是用論壇右下角的"手機 ...

或者是看手機板上能不能夠設置GUI了吧

手機板就是死在沒有GUI   只有文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大 你看圖 是手機的

我在手機看有圖是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手機看有圖是這樣!

老大, 用電話用常沒有壓縮圖檔
你用平板, 一起按注 POWER, VOLUME -
擷取螢幕畫面後, 再上傳到壇上, 會破圖嗎

看你的圖都是相機拍的嗎?

楼主:
iOS 上圖測試

楼主:
安卓上圖測試
還是破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大, 用電話用常沒有壓縮圖檔
你用平板, 一起按注 POWER, VOLUME -
擷取螢幕畫面後, 再上傳到壇上, 會破 ...

我真的看不懂你在說什麼,你快跟以前的b1206一樣了,麻煩你話說詳細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真的看不懂你在說什麼,你快跟以前的b1206一樣了,麻煩你話說詳細一些。 ...

手機版會用, 但是遇到貼圖後自己看都會看到破圖, 圖片亂碼了
所以原來想問的問題也就不能在圖內看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機版會用, 但是遇到貼圖後自己看都會看到破圖, 圖片亂碼了
所以原來想問的問題也就不能在圖內看到了. ...

那就要看別人的會不會了,我從烏骨雞學姐的手機看也很正常,她是用小米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機版會用, 但是遇到貼圖後自己看都會看到破圖, 圖片亂碼了
所以原來想問的問題也就不能在圖內看到了. ...

我用手機,看手機版,有看到貼圖,正常無破圖

moto milestone 3 android 2.3.6

可能你的手機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手機,看手機版,有看到貼圖,正常無破圖

moto milestone 3 android 2.3.6

那可以請你用手機擷取任一畫面, 再用手機上圖嗎
俺也覺得奇怪, 因為上圖到ASUS的論壇沒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麼你的不會破圖
俺的貼上手機圖就破請問 是檔案大小的緣故嗎

要不要試試看其他手機用瀏覽器呢

我用手機版火狐看很正常

网友:
測試
手機看帖
手機擷圖
手機回帖
手機上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機版會用, 但是遇到貼圖後自己看都會看到破圖, 圖片亂碼了
所以原來想問的問題也就不能在圖內看到了. ...

全程手機

沒有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程手機

沒有異常

謝謝大大
請問手機怎樣縮圖 截圖的檔案就比較大
這次試截圖用png格式
看看會不會破圖

楼主:
Jpeg   電腦版

楼主:
Png 電腦版

楼主:
Png 看廣告

楼主:
Png 電腦版才能看廣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手機"是Samsung GT-P3100 7吋平板兼手機,我用這台瀏覽論壇都很困難,所以我都是用論壇右下角的"手機 ...

手機版沒有回覆功能,只有跟帖.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手機版沒有回覆功能,只有跟帖.

要手機版全部功能都具備可能很困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手機版全部功能都具備可能很困難。

手機使用電腦版雖然有回覆功能,但是框框和字體非常小,框框也無法自行移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機使用電腦版雖然有回覆功能,但是框框和字體非常小,框框也無法自行移動. ...

我那台七吋的"手機"不放大要按任何按鈕都很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