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顆是電感或電阻

楼主(2014-10-27):
若是電阻,應是幾多歐?第一環在圖中由左至右嗎?紅黑銀紅
請各位指點小弟謝謝

网友:
此為色碼電阻0.2 ohm,可能用作偵測電流.

网友A:
你可以參考PCB上的零件標號,L開頭電桿、R開頭就是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參考PCB上的零件標號,L開頭電桿、R開頭就是電阻~

用指針表的鋒鳴檔測粒電阻會響,是短路壞了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指針表的鋒鳴檔測粒電阻會響,是短路壞了嗎

這是屬於低阻抗電阻
要測量電阻值

不能用BB檔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屬於低阻抗電阻
要測量電阻值

測了約0.5歐

网友:
既然是電阻就不該用蜂鳴去測它,要用歐姆檔位..

网友:
1. 會量測到電阻值為0.5 ohm,此有可能是沒有使用精密電錶來量測的關係
2. 此電阻(Rsense)損壞的情形,通常為阻值變大很多,有時甚至是OPEN.

网友:
低阻值的電阻要用四線量測,不然光是測試探棒就有0.5歐姆了。一般高位電表都有四線量測的機制。